请问 STM32+W5500 传输至PC,速率可以最高到多少?

楼主(2019-03-25):
请问 STM32+W5500 传输至PC,速率可以最高到多少???

曾经,论坛也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板子,请问,如果使用W5500传输ADC采集的模拟量数据,数据最快能到多少?

最高到每秒多少字节?

网友A:
小包网络开销很大可能不到10K, 大包可以达到1.5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包网络开销很大可能不到10K, 大包可以达到1.5MB

1.5MB/s?那还是有点慢的啊,我记得USB2.0是能做到30M~40M的

楼主:
这个 小包,大包,是怎么说?一次性传输的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 小包,大包,是怎么说?一次性传输的控制吗?

是的, 单次传输越多越快

网友B:
W5500的瓶颈是在SPI接口,多个SOCKET做到1MByte/S是没问题(目前在开发产品),之前同事测试只有一个SOCKET的时候能做到2.5-3MB,这个时候CPU基本上干不了其他事情了,处于实时轮询,实时填数据, MCU:STM32F405

网友:
wiznet网站上描述的 最大 15Mbps

网友:
这个片子的速度瓶颈如6楼所说,在SPI的限制

网友:
STM32F103RE+W5500  硬件spi ,wireshark抓包最大测得2.93MB/S

楼主:
那 请问一下,这个该搞大的封包如何传输啊?比如,把DMA 方式的ADC,放入一个数组,然后一次性发送出去吗?比如每次发送1000个字节的 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W5500的瓶颈是在SPI接口,多个SOCKET做到1MByte/S是没问题(目前在开发产品),之前同事测试只有一个SOCKET ...

w5500spi 可以用dma模式,这样减轻mcu的压力

网友C:
曾经一个数据包大于2k, 传输的数据出现异常。有的包尾部自动补0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曾经一个数据包大于2k, 传输的数据出现异常。有的包尾部自动补00

不支持大针  只能1472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支持大针  只能1472吧

怪我没仔细看手册, 以为TCP会自动划分数据块传输,但是5500不支持那么大的数据包。
但是后来好像改为2048字节,传输正常了。
请问这个1472字节的限制 在数据手册的那一部分有说明。
谢谢。

网友:
W5500  不支持 IP 分片

网友E:
麻烦问下,能够支持modbus tcp的主流 MAC+PHY的芯片是那些,谢谢

网友F:
楼上几个坛友所谈到w5500的数据包限制问题,是由于W5500硬件收、发寄存器各有16K大小。而它一共有8各socket,平均每个socket就是2K大小。如果想要突破2K大小的限制,就必须要改W5500的初始化参数。比如我搞的一个产品里,2K不满足要求,我改为了4K。

/**@brief  W5500初始化函数
        *@param  None
        *@ret    None
        */
void W5500_init(void)
{
        //uint8_t memsize[2][8] = {{2,2,2,2,2,2,2,2},{2,2,2,2,2,2,2,2}};    //默认每个SOCKET分配2K空间
        uint8_t memsize[2][8] = {{4,4,4,4,0,0,0,0},{4,4,4,4,0,0,0,0}};       //改TX的 socket0 - 4 容量从默认2K到4K, 改RX的 socket0 - 4 容量从默认2K到4K
        uint8_t tmp;
        // First of all, Should register SPI callback functions implemented by user for accessing WIZCHIP
        /* Critical section callback */
        reg_wizchip_cris_cbfunc(SPI_CrisEnter, SPI_CrisExit);              //注册临界区函数
        /* Chip selection call back */
#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SPI_VDM_
        reg_wizchip_cs_cbfunc(SPI_CS_Select, SPI_CS_Deselect);        //注册SPI片选信号函数

#el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SPI_FDM_
        reg_wizchip_cs_cbfunc(SPI_CS_Select, SPI_CS_Deselect);  // CS must be tried with LOW.

#else
        #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SIP_) != _WIZCHIP_IO_MODE_SIP_
        #error "Unknown _WIZCHIP_IO_MODE_"

#else
        reg_wizchip_cs_cbfunc(wizchip_select, wizchip_deselect);
        #endif

        #endif

        /* SPI Read & Write callback function */
        reg_wizchip_spi_cbfunc(SPI_ReadByte, SPI_WriteByte);        //注册读写函数

        /* WIZCHIP SOCKET Buffer initialize */
        if(ctlwizchip(CW_INIT_WIZCHIP,(void*)memsize) == -1)
        {
                printf("WIZCHIP Initialized fail.\r\n");
                while(1);            //没有配置成功
        }
        /* PHY link status check */
        do
        {
                if(ctlwizchip(CW_GET_PHYLINK, (void*)&tmp) == -1)
                {
                        printf("Unknown PHY Link stauts.\r\n");
                }
        }
        while(tmp == PHY_LINK_OFF);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上几个坛友所谈到w5500的数据包限制问题,是由于W5500硬件收、发寄存器各有16K大小。而它一共有8各socket ...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下,能够支持modbus tcp的主流 MAC+PHY的芯片是那些,谢谢

日系 瑞萨的有的!

但是估计很贵!

自己用MCU写一个

我现在用的就是MCU+W5500 采集的数据 很慢。。。

网友:
msp432有mac+phy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几个坛友所谈到w5500的数据包限制问题,是由于W5500硬件收、发寄存器各有16K大小。而它一共有8各socket ...

感谢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指点!

当然还需要指明的是:如果接收端设备比较老旧的话,或者路由器设置的MTU(最大传输单元)、MRU(最大接收单元)的值沿用传统的1500字节的话,你的数据超过1472(1472怎么来的呢?那是因为TCP传输过程中添加了28字节,1500-28=1472就是你的数据包限制),那么多余的部分就会直接默默丢弃。而现在新设备一般MTU可以达到9K。
如何得知路由器的MTU大小限制呢?可以在windows系统里,通过cmd指令调出dos界面。
用ping命令发送1472字节,格式为:ping -f -l 1472 192.168.3.1     (我手头上路由器网关地址是192.168.3.1,大家根据自己实际网关地址填写)
发送成功:

用ping命令发送1473字节,格式为:ping -f -l 1473 192.168.3.1     (我手头上路由器网关地址是192.168.3.1,大家根据自己实际网关地址填写)
发送失败,要求我分包发送:

可以看到,在某个路由器上,我发送1472字节成功了,而发送1473字节失败了。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路由器的MTU设置为1500:

网友:
也要注意我在22楼指明的问题。
我之前弄那个W5500的产品,和电脑直连,发送4k字节的数据,一点问题没有。而挂在某些路由器上,会出现包不完整现象。于是花时间搞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在22楼指出的问题也要重视,那个地方解释了TCP传输最大1472字节的来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当然还需要指明的是:如果接收端设备比较老旧的话,或者路由器设置的MTU(最大传输单元)、MRU(最大接收 ...

简直在乱说。全靠猜就得出结论了,还在这传播误导别人。用ping来得出TCP的最大长度,服了。好好查查TCP头有多长,ICMP头多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简直在乱说。全靠猜就得出结论了,还在这传播误导别人。用ping来得出TCP的最大长度,服了。好好查查TCP头 ...

全靠猜就得出结论了?
我发上面的回复,是做完测试了的,以上图片全是我刚刚亲手截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全靠猜就得出结论了?
我发上面的回复,是做完测试了的,以上图片全是我刚刚亲手截取。 ...

哦,知道了,你的原创研究做得非常好。

网友:
之前实测,最大就只能到1M多点

楼主:
我这边的应用是这样的。通过STM32C8T6的SPI2接的W5500,然后STM32的8个AD通道,使用DMA采集!

哪位高手可以指点迷津,使用SPI2的DMA发送数据,最好是数据传输最快。

100红包奉上。

如果少了,请笑一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曾经一个数据包大于2k, 传输的数据出现异常。有的包尾部自动补00

这个速度是不是不太可能是由于硬件造成的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怪我没仔细看手册, 以为TCP会自动划分数据块传输,但是5500不支持那么大的数据包。
但是后来好像改为204 ...

可以人为划分socket的空间吧 总共16k

网友:
看了楼上各种实测速度,感觉有点慢啊。我用STM32自带的MAC试了一下发小包,测了一下iperf:
[ ID] Interval       Transfer     Bandwidth       Jitter   Lost/Total Datagrams
[316]  0.0- 1.0 sec  2.79 MBytes  23.4 Mbits/sec  0.000 ms    0/162761 (0%)
[316]  1.0- 2.0 sec  2.79 MBytes  23.4 Mbits/sec  0.000 ms    0/162359 (0%)
[316]  2.0- 3.0 sec  2.75 MBytes  23.1 Mbits/sec  0.000 ms    0/160490 (0%)
[316]  3.0- 4.0 sec  2.79 MBytes  23.4 Mbits/sec  0.000 ms    0/162598 (0%)
[316]  4.0- 5.0 sec  2.79 MBytes  23.4 Mbits/sec  0.000 ms    0/162300 (0%)
[316]  5.0- 6.0 sec  2.79 MBytes  23.4 Mbits/sec  0.000 ms    0/162355 (0%)
[316]  6.0- 7.0 sec  2.79 MBytes  23.4 Mbits/sec  0.000 ms    0/162361 (0%)
[316]  7.0- 8.0 sec  2.79 MBytes  23.4 Mbits/sec  0.000 ms    0/162358 (0%)
[316]  8.0- 9.0 sec  2.81 MBytes  23.6 Mbits/sec  0.000 ms    0/163762 (0%)
[316]  0.0-10.0 sec  27.8 MBytes  23.4 Mbits/sec  0.000 ms    0/1619549 (0%)

一次发18字节的UDP包,一秒可以发十几万个包。速度2.78兆字节一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