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外接SDRAM是否影响FMC接口的地址和数据总线复用

楼主(2019-03-25):
STM32F4使用了SDRAM,同时FMC又接了其它并行总线设备,外接的这个设备可以使用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复用功能吗?应该不受SDRAM的影响吧,线太多了,能复用的话可以省不少事。

网友A:
用片选信号控制245芯片把总线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片选信号控制245芯片把总线分开。

这个可以,您这个主要是考虑的是物理信号的相互影响。
我想了解的是FMC功能方面的问题,若是使用了SDRAM,是否影响普通并行总线的地址与数据总线复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