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多层板过孔工艺的问题

楼主(2019-03-25):
对于多层板通孔的过孔,一般是所有层都有焊环,但是如果没有电气连接的层,如果把当前层的焊环去掉,这样BGA扇出布线就方便很多
不知道这样去掉没有电气连接的焊环,生产工艺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2-02-20):
引用 网友A:
同问,顶一个。

没有问题的, 已经打样确认过了

网友:
同问,是否会导致过孔镀不上铜,或者导致良率下降。
之前我这样干过,被JLC的审核建议加上焊盘。

网友B:
外层独立PAD不建议删除,孔铜有可能镀不上或被蚀刻掉的风险,内层独立PAD可以取消,但盲孔或埋孔的顶PAD与底PAD同样不能删除。

网友:
多层板是多个双层板叠起来的,不同层之间的连接靠的就是那个焊环,没有焊环,过孔可能就不通了

如果想实现楼主的目的,可以使用盲孔和埋孔工艺,贵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层独立PAD不建议删除,孔铜有可能镀不上或被蚀刻掉的风险,内层独立PAD可以取消,但盲孔或埋孔的顶PAD与 ...

盲埋工艺可下单了么,去年就说上HDI生产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层独立PAD不建议删除,孔铜有可能镀不上或被蚀刻掉的风险,内层独立PAD可以取消,但盲孔或埋孔的顶PAD与 ...

内电层独立pad是要在文件里取消掉,还是直接跟工厂说明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问题的, 已经打样确认过了

请问AD里可以批量设置或者自动去掉内电层孤立的via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电层独立pad是要在文件里取消掉,还是直接跟工厂说明就可以?

一般工厂是默认取消,你们也可以自己取消,如果要保留就要在下单时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