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下怎么把mentor graphics 原理图转为ORCAD格式的

楼主(2019-03-25):
RT:

   最近公司的老大交给了个设计任务,用xilinx的FPGA做个设计,管脚太多了快2000 PIN ,下载到了参考设计,但是原理图是mentor graphics 格式的,想转为ORCAD格式的,

   在网络上找了下资料,很少有这样的帖子,所以想请坛子里的高手指点下怎么把mentor graphics 原理图转为ORCAD格式的文件。

网友A: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呢!
Xilinx官方的原理图是pads Dxdesigner设计的,PCB却是Allegro,第一次见到这么变态的搭配。
以前我司是反着的,原理图是orcad,PCB是pads

网友:
确实很变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呢!
Xilinx官方的原理图是pads Dxdesigner设计的,PCB却是Allegro,第一次见到这么变态 ...

确实好多公司都是pads做pcb,这种搭配第一次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呢!
Xilinx官方的原理图是pads Dxdesigner设计的,PCB却是Allegro,第一次见到这么变态 ...

找到方法了没有?我只需要器件封装就可以了,不用使用他们的整个原理图

网友C:
自己用execl重新做封装吧,万一转错了一点,就哭吧。花不了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execl重新做封装吧,万一转错了一点,就哭吧。花不了多长时间

怕自己做错了原理图封装,哭的更厉害啊

网友:
前几天我在论坛里看到某个网友分享的下载封装的网址,试了一下挺好用,各种软件的都支持。你可以试一下

https://componentsearchengine.com/g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怕自己做错了原理图封装,哭的更厉害啊

xilinx网站下载引脚的文件,直接用execl打开,然后导入orc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好多公司都是pads做pcb,这种搭配第一次听到!

我已经找到封装了,我正使用的那种软件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linx网站下载引脚的文件,直接用execl打开,然后导入orcad

有具体怎么导入的方式吗?没这样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xilinx网站下载引脚的文件,直接用execl打开,然后导入orcad

刚才看了下网络上的教程,确实可以这样操作,制作SCH封装,非常感谢

网友D:
把要转的文件发一下,晚上我试着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要转的文件发一下,晚上我试着转一下

非常感谢!

这里是需要转换的DXD的项目文件

网友:
pcb文件可以先转成通用的中间格式

网友:
转换的不是太好

网友E:
转了个,不保证正确,楼主请自行确认。
DxDesigner导出的PDF原理图:
转换后的DSN:

方法:
DxDesigner导出EDIF原理图,OrCAD中导入EDIF文件(配置文件路径$SPB_16v5\tools\capture\EDI2cap.cfg)
参考:https://wenku.baidu.com/view/ddf ... 11f18582d00c44.html

原理图挺详细的,连螺丝和脚垫都有说明

网友:
你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了个,不保证正确,楼主请自行确认。
DxDesigner导出的PDF原理图:
转换后的DSN:

非常感谢

楼主:
看来可以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了个,不保证正确,楼主请自行确认。
DxDesigner导出的PDF原理图:
转换后的DSN:

还可以再帮转一个吗?

网友D:
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自己尝试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按照上面的方法,自己尝试转换一下

我试着转了,总是出错,我装的软件是PADS9.5版本的mentor dxdesigner
一直出错,找不到解决的方式,很是郁闷。但是也有转成功的,低版本的mentor的工程可以的,当然是其他的设计工程,不是这2个我要转的工程。

网友D:
schematic/symbol 名字不对,改成dxdesigner 里面看到的那个名字 就行, 你用这么厉害的 zynq做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hematic/symbol 名字不对,改成dxdesigner 里面看到的那个名字 就行, 你用这么厉害的 zynq做什么产品? ...

做图像增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chematic/symbol 名字不对,改成dxdesigner 里面看到的那个名字 就行, 你用这么厉害的 zynq做什么产品? ...

刚才又测试了下,还是没生成e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