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系统识别有时候很笨?以前识别率很高,这次SMT选错了封装

楼主(2019-03-25):
也不知道识别是怎么搞的导致我大量的手工选的件,选错了一个,0402焊盘我选成了0603,我用的是立创的封装库,以前有时候我记得识别率很高的

网友A:
现在的识别是一塌糊涂,惨不忍睹,以前能识别挺好的,今天下单,电阻电容几乎都是我手工选的,根本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识别是一塌糊涂,惨不忍睹,以前能识别挺好的,今天下单,电阻电容几乎都是我手工选的,根本识别不了 ...

是的,所以我选错了一个 0603贴到了0402上,好像勉强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所以我选错了一个 0603贴到了0402上,好像勉强可以用

不是有dfm检查的么

网友B:
明早安排同事查一下,

网友:
确实是的,现在SMT比之前困难,有几次数量不多,就回来自己焊接了

网友:
我0603的电阻识别成1206,然则我下单时也没注意,结果DFM检查说撞料,直接跳过不打,妈的,还不能改回来,起码给我个确认调整的机会啊

网友:
对于DFM这块近期有一个大改变,后期是一边DFm一边下下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识别是一塌糊涂,惨不忍睹,以前能识别挺好的,今天下单,电阻电容几乎都是我手工选的,根本识别不了 ...

工作人员查一下详细原因,到底是那有问题,按道理现在匹配总体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早安排同事查一下,

最近几次下单自动识别都很不好用,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很不错的。识别大多数,现在能识别少数。

网友B:
楼主提供一下 订单编号?

网友C:
上星期下了一单,只识别出一个470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供一下 订单编号?

SMT1903205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星期下了一单,只识别出一个470Ω电阻

你这个更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星期下了一单,只识别出一个470Ω电阻

层主提供一下订单单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更牛逼

没有细节没办法下结论说牛逼的,有可能人家只贴一个电阻呢?

网友:
昨天下的单,好多个电阻电容没有识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层主提供一下订单单号?

SMT190319362

跟上面很多网友一样,以前下单大部分能自动识别。

网友:
最近下单,基本只能识别1~2个阻容,其它都靠手动调整!好在运气不错,还没有选错的!

网友D:
感觉SMT BOM识别越来越烂了,刚贴了几片,在上次基础微调的,原件基本没变,结果红绿蓝三个LED灯(我用的JLC的库)都给识别成绿色了,关键这个之前做了好多次都没错过,拿回来才发现错了。另一个3.3V的LDO,不知为何非要识别成1.8V的,这个我倒是发现后调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SMT BOM识别越来越烂了,刚贴了几片,在上次基础微调的,原件基本没变,结果红绿蓝三个LED灯(我用的JLC ...

看来系统有大BUG

网友:
SMT190320519
SMT190319362

上面两个订单 问题类似.  这样确实方便我们定位问题.   IT工程师 加班 一个晚上,    现在基本定位 到代码位置了. 正在修复...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  我申请  送了每个人一张优惠券.

楼主:
瞬间感觉jlc服务提升了一个档次,看来以后有问题要反馈,但是多数人是忍着使用而已,那我顺便再提个改进点(不确定是不是有问题),就是小熊PC端,好多时候登录成功,需要刷新一次,此刻试了一下一次性成功了,不知道是跟网络有关系还是什么,我用的移动宽带

网友E:
我最近的一张单,由于太过于信任软件,自动识别的没去检查,结果电阻贴成电容。

网友:
话说,最近顺丰app 也刚大更新,也是比以前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的一张单,由于太过于信任软件,自动识别的没去检查,结果电阻贴成电容。 ...

我有时候会偶尔看一两个自动识别的东西,因为怕错

网友:
论坛回复后几个小时再下单已经能识别99%了,还有两个不能识别是我的型号没填完整。
刚才发现多了一张优惠券,看来以后有问题要积极反馈。

网友:
对对,遇到了电容贴贴成电阻的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做了几次板,其中0805封装被识别为了0402,但都是用的你们的封装库,之前一直都在使用,但最近几次贴板都贴错了。
贴出来的实物

订单记录,这几个订单是相同问题

如图,下单的时候和选择零件的时候看上去都是正常的,都被识别了。但贴的时候被弄成0402了。

问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
最近做了几次板,其中0805封装被识别为了0402,但都是用的你们的封装库,之前一直都在使 ...

查了一下记录.  2月份 选了一次 选成 0402.  系统记住了使用习惯. 后面按照这个习惯匹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记录.  2月份 选了一次 选成 0402.  系统记住了使用习惯. 后面按照这个习惯匹配了. ...

为什么要去记住了?
封装里面有0805,为什么会让它记录成0402呢。LC-0805-R这是你们官方的封装名称,该能识别吧。
应该是上一次没有识别到,我搜索电阻,使用了一个0402的电阻,这是一次选择错误。

即便是有记住,也要提醒的吧。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下次下单怎么处理?

网友:
如果按照JLC标准格式 比如0603 改成0603_R,是不是识别率会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