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实际项目中使用过开源物联网平台的?

楼主(2019-03-25):
在CSDN上看到一篇文章《9个顶级开发IoT项目的开源物联网平台

各位大侠在实际项目中没有使用过类似的开源物联网平台的?有什么经验能分享一下?谢谢!!!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在客户内网建一个这样的平台?有没有有过类似经验的大侠?

网友A:
国内因为网络一般都是用动态IP
所以一般IOT项目都得通过云端代理服务器转发,才能保证指令下发到设备

我个人关注过机智云的方案
你可以去他们官网上看看例程,有开源的方案,可以用手机APP操作STM32,通过ESP8266中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因为网络一般都是用动态IP
所以一般IOT项目都得通过云端代理服务器转发,才能保证指令下发到设备

我这个客户要求数据不能过公网,所以我打算用 Lora方式,要在内网建设一个平台,机智云的只能用他们的基于互联网的云平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客户要求数据不能过公网,所以我打算用 Lora方式,要在内网建设一个平台,机智云的只能用他们的基 ...

可以看看EMQTT,以前测试在内网也能使用的,目前使用的是免费版本

网友:
我也是用emqtt 在项目上跑了一年了 不过终端数量就10台 不多  没出过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客户要求数据不能过公网,所以我打算用 Lora方式,要在内网建设一个平台,机智云的只能用他们的基 ...

对的,机智云是基于公网的.
内网方案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貌似都是需要平台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