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遇到STM32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外部晶振停止

楼主(2019-03-25):
RT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的STM32,使用的UCOS操作系统。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几个小时)后,死机了。以为是程序的问题。但是程序逻辑和之前写的代码没有复杂的地方,于是加了看门狗,死机就会自动重启。然后今天测试了几个小时,居然表现的又死掉了(有个最低级的LED闪烁任务)。但是明明有看门狗(看门狗已测试!),不至于的,想来想去,就只有:外部晶振停止了。
但是也有奇怪的地方:我按了下复位键,居然又好了!这里的一个问题是:看门狗复位难道和按键复位有不一样的地方?
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PS,最后我把程序改成内部晶振了,用于串口通信够了,不过STM32F103用内部晶振最高到64M频率,不过也是够用的。)

网友A:
那你不用操作系统再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不用操作系统再试一试。

不好改了,而且里面带看门狗的,大约26S不运行,就会重启一次。

网友:
改用内部晶振运行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晶振的震荡裕量

网友B:
会不会进了HardFault_Handle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进了HardFault_Handler?

UCOS操作系统下 HardFault_Handler编译时候不提示吗  没有做过

网友:
硬件啥都不动   上一个跑马灯看看

网友:
STM32 没见过晶振坏的,还是最便宜的晶振

网友:
直接main里跑个while(1){}闪灯试试。

网友:
32有CCS时钟安全系统,连接到NMI中断,外部时钟故障会切换到内部时钟继续运行。同时无条件相应NMI中断,你测试下看是否是你说的时钟问题。

网友:
未试过晶振会发生这种问题

网友:
之前客户的项目碰到使用便宜的贴片晶振休眠后就再也起不来的情况,换车49S封装的不会出现此问题。

网友:
示波器看看不就得了

网友C:
挂着仿真器跑到死看看

网友:
如果必然出现,很好查啊

网友D:
定位还不准确,上示波器看看。也有可能hardfault

网友:
直接while(1)里点灯不死,就跟晶振无关。

网友:
国产品振质量不好,到阿莫这里买进口的

网友:
感觉不向是晶振的问题,你可以把时钟波形输出,死机的时候看引脚是否还有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位还不准确,上示波器看看。也有可能hardfault

使用看门狗难道也出不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进了HardFault_Handler?

使用看门狗也出不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着仿真器跑到死看看

挂了,跑到天亮,但是仿真器失去了单片机的联系

网友:
看门狗怎么添加的呢?如果开了一个优先级最高的任务来喂狗,不一定管用。
跑一个裸机试试

网友:
晶振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的,国产晶振不太稳定的

网友:
还是写个简单的程序试试是不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