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蓝牙转232,技术验证成功

楼主(2019-03-25):
前段时间在论坛发帖请教大家蓝牙转rs232的技术细节,经过一段时间摸索和等待(某宝买模块,材料),今晚测试成功了。1块钱的max232电平转换小板也是可以用的,要注意收发引脚。
报告一下所用材料,
1.bt04a蓝牙串口
2.max232电平转换板
3.锂聚合物电池1块

这下可以无线调试232了

网友A:
手机无线调试232?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无线调试232?可以的

笔记本调试啊

网友:
我之前用现成的蓝牙模块试过,就可以。就是淘宝上面买的那种带串口的蓝牙模块,直接可以蓝牙转TTL 232

网友B:
电脑用什么软件?现在ble的好像没找到蓝牙软件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用什么软件?现在ble的好像没找到蓝牙软件啊

电脑端估计是虚拟串口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用什么软件?现在ble的好像没找到蓝牙软件啊

电脑端可以用 千月BlueSoleil 有破解版的 ,可以虚拟蓝牙串口,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或者串口软件就可以使用了,但这个软件挑蓝牙,部分电脑内置的蓝牙不支持,官网有检测软件,可以检测电脑蓝牙是否支持,如果不支持也可以购买蓝牙适配器 二三十块钱 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脑端估计是虚拟串口了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用什么软件?现在ble的好像没找到蓝牙软件啊

中了ble的道了
先买了ble蓝牙,再买了蓝牙3.0的模块

网友D:
虚拟串口 电脑端时收发分开的端口吧?常规串口软件不能用?

网友:
一般使用PC自带的蓝牙spp虚拟串口相对来说方便,
要用BLE的话,需要PC的蓝牙支持,要用专门的调试助手BluetoothLEExplorer微软也有关于BLE的开发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虚拟串口 电脑端时收发分开的端口吧?常规串口软件不能用?

我用的是同一个串口收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虚拟串口 电脑端时收发分开的端口吧?常规串口软件不能用?

经典蓝牙透传模块配对成功后虚拟出两个串口,
传出COM端口和传入COM端口代表了通讯双方主动和被动的关系
一般蓝牙模块作为从机,所以收发数据只用传出的端口

网友:
另一端是手机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同一个串口收发

能提个供下淘宝链接和串口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提个供下淘宝链接和串口软件吗?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30640782603
蓝牙模块搜bt06, 只要是3.0或2.0的从机模块,带蓝牙的笔记本基本都能连接上
软件就是普通的串口软件,要注意的是蓝牙模块连接后会系统产生2个串口,其中1个可以收发数据,另1个不知道干嘛的(13楼说的很清楚了)
我连接过2个蓝牙模块,所以有4个串口

网友:
這個看起來不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