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干扰了蓝牙鼠标怎么解决?

楼主(2019-03-26):
新买的笔记本,用蓝牙鼠标机率性出现无法使用的现象,开机后不能马上使用,往往要等上好几分钟。但不是每次都是,有时是开机就能正常使用。于是我把公司的M585拿回来对比也是一样。早上出现了一次,发现蓝牙连接了但鼠标指针有时轻微动一下。于是我把WIFI硬件上停用了后就可以了。重新启用WIFI也没事。是不是都是2.4G所以干扰呢     ?如果解决?

网友:
无解。找根延长线把接收器放鼠标键盘边上。

楼主:
WIFI有12个信道,哪些信道可以避开蓝牙?

网友:
无解, 把WiFi 移远一点。 蓝牙鼠标那点功率,还不到 WiFi 10%

网友:
我的手机网络也经常跟蓝牙音箱打架,现在干脆用有线的了

网友A:
蓝牙鼠标已经彻底放弃!
手机安装一个检测WIFI的工具就知道,2.4G所有的信道都被占得满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鼠标已经彻底放弃!
手机安装一个检测WIFI的工具就知道,2.4G所有的信道都被占得满满的。 ...

笔记本自带蓝牙,用蓝牙鼠标可以省一个USB口,携带时也不用拔出来。

网友:
这样子的干扰是无解的吗

网友:
我的也是,只能将Wifi改成5G的了

网友B:
刚开始小米蓝牙鼠标,后来苹果那款装电池的,都无解。
最后换成5Gwifi路由,再也没出现过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小米蓝牙鼠标,后来苹果那款装电池的,都无解。
最后换成5Gwifi路由,再也没出现过干扰。 ...

为什么普通2.4G的无线鼠标又没有这个问题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普通2.4G的无线鼠标又没有这个问题 ?

占用频宽很窄吧,功能简单,协议开销就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普通2.4G的无线鼠标又没有这个问题 ?

也有,不如蓝牙明显。

网友:
是干扰。我的蓝牙鼠标也是,一直以为我鼠标问题,把WiFi切换用5g的就好了

网友C:
扔掉蓝牙鼠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扔掉蓝牙鼠标吧

蓝牙和wifi在设计时为什么就不能考虑周全点

网友:
这个之前也遇到过,好像是无解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蓝牙鼠标已经彻底放弃!
手机安装一个检测WIFI的工具就知道,2.4G所有的信道都被占得满满的。 ...

不会吧,wifi不是能在路由器上指定信道吗?多试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wifi不是能在路由器上指定信道吗?多试试呢?

不只是自己的路由器啊,左邻右舍的还有各电信公司的......

网友:
好像无解。。。

当年勇微软平板,微软鼠标,都解决不了。。。。

网友(2021-10-10):
基本也就无解了 还好我得键盘是可以有线上

网友:
罗技的便宜的无线鼠标,会跟WiFi碰撞,拔接收器(蓝牙的慢,且感觉到飘,于是用得少),开关重启鼠标,会有改善,但拥挤会议室,若同事们在用同款鼠标,会加剧。
于是鸟东上换买了贵的,支持双模的罗技无线鼠标,两台本本同时用,基本没遇到(当然,笔记本也尽可能用802.11ac 5.8GHz的WiFi)信号碰撞。
还特意配了USB 3.0的Hub,放公司,家里办公桌,2.4G收发器就常年插上头不取下来。

网友E:
买好点罗技比如MASTER2  300块以上,买的联想 THINKPAD的蓝牙鼠标本想省个USB 结果发现在公司根本用不了。换个了罗技MASTER3 就好了。

网友:
连5.8G 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买好点罗技比如MASTER2  300块以上,买的联想 THINKPAD的蓝牙鼠标本想省个USB 结果发现在公司根本用不了。 ...

问题是 发现键盘也不得行 还兴冲冲的弄了个三模的机械键盘 特么还不如直接有线的好了

网友:
只能上 5G wifi ,或者2.4G wifi 一个个测试信道

网友:
直接放弃使用蓝牙或者无线键盘鼠标。一般usb3.0干扰2.4g无线的多。这往往是笔记本主板emi设计缺陷。usb3.0干扰简直就是行业设计者恶噩梦,看似简单但是usb速率起不来,或者变为2.0,或者干扰无线或者蓝牙的问题很突出,还有就是usb不稳定,特容易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