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有计划做堵孔么?

楼主(2019-03-26):
有块板 也不是都堵 就是有100个小焊盘 太小太密 要在焊盘上打孔 装配的时候上面还有弹簧触点 所以这些孔要堵上
或者有没有导电胶水可以小批量用用

网友:
你说的就是盘中孔工艺

网友A:
我们现在都是BGA,0.3的焊盘大小,0.5pin间距,必须用这种工艺才能走线出来,

楼主:
应该就是那种铜塞盘中孔PCB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现在都是BGA,0.3的焊盘大小,0.5pin间距,必须用这种工艺才能走线出来, ...

JLC暂时不能做的话 你们在哪里打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JLC暂时不能做的话 你们在哪里打样?

给您一个联系方式 骏翔138 0277 3601

网友:
你应该是要做树脂塞孔,这个价格相当贵了!

楼主:
看工艺好像是要过孔灌树脂 然后再进行一次电镀

网友:
树脂塞孔都贵 ,那过孔塞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