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34063把直流12V升压到325V,该怎么设计变压器?

楼主(2019-03-26):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把直流12V升压到325V,输出电流1mA,想用34063+变压器来升压,因为体积问题,想用EE13的变压器。参考了附件里的设计电路,但它是100V的,我想知道如果升到325V,N2/N1设在多少比较好?变压器设计这部分还是看不太懂,请教一下各位。或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指出,谢谢!

网友:
升压电感,了解一下。

网友:
以前用34063做过类似功能,单节锂电升到380,用不着变压器。给你一个思路:boost+倍压

网友A:
实验可以做做 学习态度 要是产品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可以做做 学习态度 要是产品的话

你的意思是不是变压器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做?

网友:
10匝+200匝

网友:
MOS管反峰电压控制在30V左右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