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乞丐版SWD脱机下载器开源,含下载软件

楼主(2019-03-26):
基于 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98975 二次开发

基于 ST-LINK V2 硬件   s.taobao.com/search?q=stlink+v2
价格只要¥20+

支持批量烧录设备接口

支持脱机固件的更新,使用ST的通用dfu更新协议,USB接口

stmcu.com.cn/Index/search?search_keywords=dfu

支持加密
开源:目标mcu stm32f030f4 代码长度限制16KB
存在bug:芯片加密之后,重新下载,需要烧写1次,重启目标电源,然后再烧写一次才行。
代码:

支持加密
开源:目标mcu stm32f103 代码长度限制32KB
存在bug:烧写之后不能自动运行,需要人工复位目标mcu
代码:

目标单片机下载口:原ST-LINK V2  SWIM 4PIN接口(PB6  PB8)
批量烧录设备接口:原ST-LINK V2  20PIN接口,3,5,7,9PIN
烧写启动引脚:原ST-LINK V2  20PIN接口,3,4PIN短路就行
脱机固件下载口:STM32f103C8--USB

使用cubemx生成的框架,引脚定义:

求帮助BUG的修复和完善

网友A:
顶一下
楼主借用我的帖子名字了,自打我发布第一版乞丐版SWD离线下载器之后,这种帖子就多起来了
看来我开的头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
楼主借用我的帖子名字了,自打我发布第一版乞丐版SWD离线下载器之后,这种帖子就多起来了
看来我开 ...

干啥用啊,这个东西,离线器吗。。适合开源,适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啥用啊,这个东西,离线器吗。。适合开源,适合折腾。。。

配合 持批量烧录设备 使用的 ST离线烧录器

网友:
我也介绍一个:  https://github.com/csnol/STM32-OTA
不是我写的,是国内某位哥们大作, 应用更方便:

用ESP8266 给 STM32编程,通过wifi
不过不是swd,是串口.
改改也一样.

网友:
谢谢分享  一直想弄个离线下载器   也看过很多帖子    搞不定    空了好好看看这个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能否通过监测SWD数据流,获取烧录文件?

网友:
好資料,有空研究一下。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问题来了,能否通过监测SWD数据流,获取烧录文件?

完全可以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东西要顶起来,可以DIY的话,就不用买昂贵的脱机下载器了

网友D:
昂贵的下载器该买照买,别想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昂贵的下载器该买照买,别想太多

能买的,绝对不要自己搞....
只是有些芯片,没有合适的与 批量下载机 的接口,只能自己搞了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

楼主:
增加 DfuSe_Demo 的下载地址stmcu.org.cn/document/detail/index/id-215019

网友:
谢谢分享,目前也在了解这方面上的资料。谢谢。

网友:
这个是好东西,一直都在用jlink在线

网友E:
20块的会是原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块的会是原版的吗?

估计会告诉你是 原版优化 的

网友(2019-04-27):
有空捣腾下,谢谢

网友(2019-09-06):
这个一定得支持下!

网友F:
控制一下被烧写芯片复位引脚和电源引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一下被烧写芯片复位引脚和电源引脚吧

是的,可以这样,只是别人的硬件,引脚不好输出。只能吧引脚改到20PIN那个接口上面了,但是现在又加了烧写机的联动接口在那里..........

网友:
我用128K的M0做了个下载器,用Ymodem 串口更新程序文件 最大能支持100k程序 离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