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T中,利用qml开发,slider如何实现两个滑块的功能

楼主(2019-03-26):
你好:
         我现在用qml开发,平台主要是在IMX6上面,现在有个需求,就是slider如何试下可以有两个滑块:
          如下图:
(吐槽下,现在都找不到一个好的qt论坛,只能找阿莫了)

网友A:
qml就是个坑,遇到问题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B:
特殊控件只能自己用C++来搞

网友C:
用了QT,就不能让产品设计随心所欲的画了,他们的一个小样式我们就要忙活好几天

网友:
Silder 应该有类似属性,可以自己重画

网友:
qml这种界面还是很简单了, 可以去找现成的,没有的话自己去组合一下.根本没几个元素

https://doc.qt.io/qt-5/qml-qtquick-controls2-rangeslider.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qml就是个坑,遇到问题根本不知道怎么解决。

没找对路而已, 如果出得起钱,直接找官方

qt的文档算是很不错的了,如果你系统地看过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QT,就不能让产品设计随心所欲的画了,他们的一个小样式我们就要忙活好几天 ...

恰恰相反,新版本就是可以让设计可以随心所欲地画, (https://www.qt.io/ui-framework)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特殊控件只能自己用C++来搞

如果性能不是问题的话,qml完成一般的界面非常方便,C++要求还是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找对路而已, 如果出得起钱,直接找官方

qt的文档算是很不错的了,如果你系统地看过话 ...

出得起钱可大可小呀,出得起钱就让官方给你搞好就行了,不用自己搞呢.

网友:
qml   不知道怎么调试

楼主:
按这么说,我linux下面,各位大佬基本上是用什么做界面,要求效果好些的,我现在基本上是入坑了,哭啊。。。。

楼主:
刚才看了6楼 yj_yulin 给的链接,帮助很大,谢谢啊

网友(2021-09-26):
引用 网友D:
如果性能不是问题的话,qml完成一般的界面非常方便,C++要求还是高了点

看来层主是qt大神啊。我是C和C#深度用户,好几次说入门qml,都不好入门,习惯不了那种语法。请问层主有好点的教程可以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