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max6675这个芯片性能怎么样呢

楼主(2019-03-26):
从网上看了看  ,有的说这个芯片测出来温度偏高 ,,有的说这个芯片抗干扰能力很差
是使用方法不当 ,,还是这个芯片不行呢 ,,,

网友:
要校准吧

网友:
不用校准,要求不高的,可以用

网友:
我一直在用,芯片一致性不咋样,同一个热电偶,放在不同板子上,温度会有个+-1度左右的偏差。
我们应用场合要求不高,所以都无所谓。
优点是电路相当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