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数量的疑问:为什么只有样板全贴或贴2片的选项呢?

楼主(2019-03-26):
第一次在嘉立创SMT(PCB做过很多次)打样,下单的时候PCB做10块样板,SMT打算5块,但是怎么没有这个选项呢?
只有样板全贴或贴2片的选项,是我哪里操作的不对?
网站上有没有针对这个说明?是不是考虑下单助手里写个简单说明,不然新手容易迷糊啊。

网友A:
还真没有考虑到5片的应用场景,一般是5片打2片,或是5片全贴!

网友B:
你贴10块,扔掉5块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没有考虑到5片的应用场景,一般是5片打2片,或是5片全贴!

谢谢回复!
可能我这种需求比较特殊
不过没关系,我原来只是以为没找到正确设置数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贴10块,扔掉5块就行了

我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有没有回收这些pcb废料垃圾的,量少又不敢当普通垃圾乱扔,里面有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贴10块,扔掉5块就行了

有道理啊!
当时没想到这个方案。

网友C:
贴2片我没有意见,但是每次都把剩下不贴的刮锡膏,然后空板拿去过回流焊;  这要搞了后,剩下的PCB就报废了,除非手焊;

网友:
个人觉得3片比较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2片我没有意见,但是每次都把剩下不贴的刮锡膏,然后空板拿去过回流焊;  这要搞了后,剩下的PCB就报废了 ...

不贴的位置,也刮锡,就太浪费锡了,,,  也不好手工补其它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