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IO接口实现

楼主(2019-03-26):
一、前言

  本文设计思想采用明德扬至简设计法。以太网这一高效实用的数据传输方式应用于各个领域,如网络交换设备,高速网络相机等。虽然各FPGA厂商都提供MAC IP核,但大多收费,有时无法破解。不同厂家之间无法移植,而且为了通用性考虑牺牲了效率,因此自己动手写一个以太网MAC是个不错的选择。

  本博文讨论通过MDIO接口管理PHY芯片来验证其正确工作,为在此基础上设计MAC逻辑开个头。PHY芯片采用RTL8211EGVB,选用GMII接口与MAC连接。下面我们来开始第一步,在此之前明确设计目的:检测PHY芯片是否完成自动协商 链路速率是否达到1000M。所以要从datasheet中了解到芯片引脚 寄存器地址 接口时序。

二、设计分析

  管理帧格式如下:

  读写操作时序:

  MDC为MAC驱动时钟信号,MDIO是串行数据总线,需要连接上拉电阻保证idle状态下高电平。其中前导码包含32个比特“1”,PHY地址根据芯片引脚连接而定,此处为01.turn around域是为了防止读操作时数据冲突,在读操作过程中MAC和PHY均在第1比特处进入高阻态,PHY在第2比特处驱动MDIO接口为低电平以占据总线控制权。注意两点:第一如果时钟信号在读写操作后停止,时钟必须保证至少7个时钟周期持续翻转且MDIO高电平从而保证之前的操作完成。故在设计中可以等待一段时间后再拉低时钟使能信号。第二两个操作之间至少一个idle比特。

  正确驱动接口时序需要关注AC characterisics.

  很明显MAC驱动总线时,在MDC下降沿更新数据。而PHY驱动总线时,MDC上升沿后更新数据。根据datasheet中的timing参数设定MDC时钟周期是800ns,MAC接收PHY数据时下降沿采样。

  接下来关注要访问的内部寄存器地址,首先读取PHY寄存器数据以检测其工作状态,若发现异常再考虑写入数据。这里读取基本模式状态寄存器0X01的bit5,若为1说明自动协商完成。第二个寄存器是PHY特定状态寄存器0X11中的[15:14]和13,分别是当前速率和全/半双工通信模式。若检测到自动协商完成,且工作在1000M全双工模式下,说明工作正确。

三、硬件架构与状态机设计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现在开始设计。按照“自顶向下”设计原则,规划好整体结构和模块间接口,再设计内部状态机一步步实现逻辑功能。

  Mdio_ctrl模块负责完成PHY芯片的配置与检测逻辑,Mdio接口模块完成读写操作时序。此处仅通过读操作简单检测PHY状态,暂不进行配置,故两模块工作状态跳转如图所示:

  剩下的工作就是把两个状态机实现出来,非常简单。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关于芯片的具体参数详见:Realtek RTL8211E(G)-VB(VL)-CG Datasheet 1.8.上代码!

四、代码编写

MDIO控制模块:

  1 `timescale 1ns / 1ps
  3 module mdio_ctrl(
  4     input           clk,//100M
  5     input           rst_n,
  7     input           en,
  8     output reg          chk_result =0,
  9     output reg          chk_vld =0,
11     input           rdy,
12     output reg          rd_en =0,
13     output reg [5-1:0]  phy_addr =0,
14     output reg [5-1:0]  reg_addr =0,
15     input  [16-1:0] rd_data,
16     input           rd_vld
17 );
19 parameter MS_CYC = 100_000;
22 localparam  IDLE = 0 ;
23 localparam  WAIT = 1 ;
24 localparam  RD_PHY = 2 ;
25 localparam  CHECK = 3 ;
27 localparam WAIT_MS = 10;
29 localparam BMSR = 5'h01,
30            PHYSR = 5'h11;
32 reg [4-1:0] state_c = 0,state_n = 0;
33 wire idle2wait,wait2rd_phy,rd_phy2check,check2idle,check2wait;
34 wire link_up;
35 reg [16-1:0] rd_memory [0:1];
36 reg [ (17-1):0]  ms_cnt =0    ;
37 wire        add_ms_cnt ;
38 wire        end_ms_cnt ;
39 reg [ (4-1):0]  wait_cnt  =0    ;
40 wire        add_wait_cnt ;
41 wire        end_wait_cnt ;
42 reg [ (2-1):0]  rd_cnt  =0    ;
43 wire        add_rd_cnt ;
44 wire        end_rd_cnt ;
45 reg [ (2-1):0]  rdata_cnt  =0    ;
46 wire        add_rdata_cnt ;
47 wire        end_rdata_cnt ;
48 wire [5*2-1:0] registers;
49 reg rd_finish = 0;
51 initial begin
52     rd_memory[0] = 0;
53     rd_memory[1] = 0;
54 end
5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57     if (rst_n==0) begin
58         state_c <= IDLE ;
59     end
60     else begin
61         state_c <= state_n;
62    end
63 end
65 always @(*) begin
66     case(state_c)
67         IDLE :begin
68             if(idle2wait)
69                 state_n = WAIT ;
70             else
71                 state_n = state_c ;
72         end
73         WAIT :begin
74             if(wait2rd_phy)
75                 state_n = RD_PHY ;
76             else
77                 state_n = state_c ;
78         end
79         RD_PHY :begin
80             if(rd_phy2check)
81                 state_n = CHECK ;
82             else
83                 state_n = state_c ;
84         end
85         CHECK :begin
86             if(check2idle)
87                 state_n = IDLE ;
88             else if(check2wait)
89                 state_n = WAIT ;
90             else
91                 state_n = state_c ;
92         end
93         default : state_n = IDLE ;
94     endcase
95 end
97 assign idle2wait    = state_c==IDLE && (en);
98 assign wait2rd_phy  = state_c==WAIT && (end_wait_cnt);
99 assign rd_phy2check = state_c==RD_PHY && (end_rdata_cnt);
100 assign check2idle   = state_c==CHECK && (link_up);
101 assign check2wait   = state_c==CHECK && (!link_up);
104 assign link_up = rd_memory[0][5] == 1'b1 && rd_memory[1][15:13] == 3'b10_1;//auto_nego && gigabit && full_duplex
107 //计数器
108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09     if (rst_n==0) begin
110         ms_cnt <= 0;
111     end
112     else if(add_ms_cnt) begin
113         if(end_ms_cnt)
114             ms_cnt <= 0;
115         else
116             ms_cnt <= ms_cnt+1 ;
117    end
118 end
119 assign add_ms_cnt = (state_c == WAIT);
120 assign end_ms_cnt = add_ms_cnt  && ms_cnt == (MS_CYC)-1 ;//100MHZ时钟100_000
12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23     if (rst_n==0) begin
124         wait_cnt <= 0;
125     end
126     else if(add_wait_cnt) begin
127         if(end_wait_cnt)
128             wait_cnt <= 0;
129         else
130             wait_cnt <= wait_cnt+1 ;
131    end
132 end
133 assign add_wait_cnt = (end_ms_cnt);
134 assign end_wait_cnt = add_wait_cnt  && wait_cnt == (WAIT_MS)-1 ;
13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37     if (rst_n==0) begin
138         rd_cnt <= 0;
139     end
140     else if(add_rd_cnt) begin
141         if(end_rd_cnt)
142             rd_cnt <= 0;
143         else
144             rd_cnt <= rd_cnt+1 ;
145    end
146 end
147 assign add_rd_cnt = (state_c == RD_PHY && rdy && !rd_finish);
148 assign end_rd_cnt = add_rd_cnt  && rd_cnt == (2)-1 ;
15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151     if(rst_n==1'b0)begin
152         rd_finish <= 0;
153     end
154     else if(end_rd_cnt)begin
155         rd_finish <= 1'b1;
156     end
157     else if(state_c == CHECK)
158         rd_finish <= 0;
159 end
16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63     if (rst_n==0) begin
164         rdata_cnt <= 0;
165     end
166     else if(add_rdata_cnt) begin
167         if(end_rdata_cnt)
168             rdata_cnt <= 0;
169         else
170             rdata_cnt <= rdata_cnt+1 ;
171    end
172 end
173 assign add_rdata_cnt = (rd_vld);
174 assign end_rdata_cnt = add_rdata_cnt  && rdata_cnt == (2)-1 ;
176 //接口信号逻辑
177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178     if(rst_n==1'b0)begin
179         rd_en <= 0;
180         phy_addr <= 0;
181         reg_addr <= 0;
182     end
183     else if(add_rd_cnt)begin
184         rd_en <= 1'b1;
185         phy_addr <= 5'b00001;
186         reg_addr <= registers[10-5*rd_cnt-1 -:5];
187     end
188     else begin
189         rd_en <= 0;
190         phy_addr <= 0;
191         reg_addr <= 0;
192     end
193 end
195 assign registers = {BMSR,PHYSR};//5'h01,5'h11
197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198     if(rst_n==1'b0)begin
199         rd_memory[0] <= 0;
200         rd_memory[1] <= 0;
201     end
202     else if(add_rdata_cnt)begin
203         rd_memory[rdata_cnt] <= rd_data;
204     end
205 end
207 //用户侧输出检测结果
208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209     if(rst_n==1'b0)begin
210         chk_vld <= 0;
211     end
212     else if(state_c == CHECK)begin
213         chk_vld <= 1'b1;
214     end
215     else
216         chk_vld <= 0;
217 end
219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220     if(rst_n==1'b0)begin
221         chk_result <= 0;
222     end
223     else if(check2idle)begin
224         chk_result <= 1'b1;
225     end
226     else if(check2wait)
227         chk_result <= 0;
228 end
230 endmodule

MDIO时序接口模块:

  1 `timescale 1ns / 1ps
  3 module mdio_interface#(parameter MDC_CYC = 800)//ns
  4 (
  5     input                   clk,//100M时钟
  6     input                   rst_n,
  8     input                   rd_en,
  9     input       [5-1:0]     phy_addr,
10     input       [5-1:0]     reg_addr,
11     output reg  [16-1:0]    rd_data =0,
12     output reg              rd_vld =0,
13     output reg              rdy =0,
15     output reg              mdo =1,
16     output reg              mdo_en =0,
17     input                   mdi,
18     output reg              mdc =1
19     );
21     localparam N = MDC_CYC/10;
24 localparam  IDLE = 0 ;
25 localparam  WRI_COM = 1 ;
26 localparam  RD_DATA = 2 ;
28 localparam PRE      = 32'hffff_ffff,
29            START    = 2'b01,
30            OP       = 2'b10,
31            TA       = 2'b11;
33 reg [3-1:0] state_c =0,state_n =0;
34 wire idle2wri_com,wri_com2rd_data,rd_data2idle;
35 reg [ (7-1):0]  div_cnt  =0    ;
36 wire        add_div_cnt ;
37 wire        end_div_cnt ;
38 reg [ (6-1):0]  bit_cnt  =0    ;
39 wire        add_bit_cnt ;
40 wire        end_bit_cnt ;
41 reg [6-1:0] M =0;
42 wire [48-1:0] command;
43 reg   rd_flag  =0    ;
44 reg [5-1:0] phy_addr_tmp = 0;
45 reg [5-1:0] reg_addr_tmp = 0;
48 //寄存地址
49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50     if(rst_n==1'b0)begin
51         phy_addr_tmp <= 0;
52         reg_addr_tmp <= 0;
53     end
54     else if(rd_en)begin
55         phy_addr_tmp <= phy_addr;
56         reg_addr_tmp <= reg_addr;
57     end
58 end
61 always@(*)begin
62     if(state_c == IDLE && !rd_en && !rd_flag)
63         rdy <= 1;
64     else
65         rdy <= 0;
66 end
68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69     if (rst_n==0) begin
70         state_c <= IDLE ;
71     end
72     else begin
73         state_c <= state_n;
74    end
75 end
77 always @(*) begin
78     case(state_c)
79         IDLE :begin
80             if(idle2wri_com)
81                 state_n = WRI_COM ;
82             else
83                 state_n = state_c ;
84         end
85         WRI_COM :begin
86             if(wri_com2rd_data)
87                 state_n = RD_DATA ;
88             else
89                 state_n = state_c ;
90         end
91         RD_DATA :begin
92             if(rd_data2idle)
93                 state_n = IDLE ;
94             else
95                 state_n = state_c ;
96         end
97         default : state_n = IDLE ;
98     endcase
99 end
102 assign idle2wri_com     = state_c==IDLE     && end_div_cnt && (rd_flag || rd_en);
103 assign wri_com2rd_data  = state_c==WRI_COM  && end_bit_cnt;
104 assign rd_data2idle     = state_c==RD_DATA  && end_bit_cnt;
107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08     if(rst_n==0) begin
109         rd_flag <= (0)  ;
110     end
111     else if(state_c == IDLE && rd_en)begin
112         rd_flag <= (1'b1)  ;
113     end
114     else if(state_c == WRI_COM)
115         rd_flag <= 0;
116 end
119 //分频计数器
12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21     if (rst_n==0) begin
122         div_cnt <= 0;
123     end
124     else if(add_div_cnt) begin
125         if(end_div_cnt)
126             div_cnt <= 0;
127         else
128             div_cnt <= div_cnt+1 ;
129    end
130 end
131 assign add_div_cnt = (1);
132 assign end_div_cnt = add_div_cnt  && div_cnt == (N)-1 ;
134 //比特计数器
135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36     if (rst_n==0) begin
137         bit_cnt <= 0;
138     end
139     else if(add_bit_cnt) begin
140         if(end_bit_cnt)
141             bit_cnt <= 0;
142         else
143             bit_cnt <= bit_cnt+1 ;
144    end
145 end
146 assign add_bit_cnt = (end_div_cnt && state_c != IDLE);
147 assign end_bit_cnt = add_bit_cnt  && bit_cnt == (M)-1 ;
149 always@(*)begin
150     case(state_c)
151         WRI_COM:M = 48;
152         RD_DATA:M = 16;
153         default:M = 10;
154     endcase
155 end
157 //mdc时钟
158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59     if(rst_n==0) begin
160         mdc <= (1'b1)  ;
161     end
162     else if(add_div_cnt && div_cnt == (N>>1) - 1)begin
163         mdc <= (1'b1)  ;
164     end
165     else if(end_div_cnt)
166         mdc <= 0;
167 end
170 //mdio输出
17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72     if(rst_n==0) begin
173         mdo <= (1'b1)  ;
174     end
175     else if(add_bit_cnt && state_c == WRI_COM)begin
176         mdo <= command[48-1-bit_cnt]  ;
177     end
178     else if(state_c != WRI_COM)
179         mdo <= 1'b1;
180 end
182 assign command = {PRE,START,OP,phy_addr_tmp,reg_addr_tmp,TA};
18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85     if(rst_n==0) begin
186         mdo_en <= (0)  ;
187     end
188     else if(state_c == WRI_COM && add_bit_cnt)
189         case(bit_cnt)
190             0: mdo_en <= 1'b1;
191             46:mdo_en <= 0;
192             default:;
193         endcase
194 end
196 //mdio输入
197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198     if(rst_n==0) begin
199         rd_data <= (0)  ;
200     end
201     else if(add_bit_cnt && state_c == RD_DATA)begin
202         rd_data[16-1-bit_cnt] <= (mdi)  ;
203     end
204 end
206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207     if(rst_n==0) begin
208         rd_vld <= (0)  ;
209     end
210     else if(rd_data2idle)begin
211         rd_vld <= (1'b1)  ;
212     end
213     else
214         rd_vld <= 0;
215 end
218 endmodule

顶层封装:

phy_manage
五、功能仿真

之后编写testbench进行行为仿真:

  1 `timescale 1 ns/1 ps
  3 `define BIT_CNT uut.mdio_interface.bit_cnt
  5 module phy_manage_tb();
  7 //时钟和复位
  8 reg clk  ;
  9 reg rst_n;
11 //uut的输入信号
12 reg mdio_en;
14 //uut的输出信号
15 wire link_up;
16 wire chk_done;
17 wire mdc;
18 wire mdio;
19 wire [16-1:0] back_data1,back_data2;
21         //时钟周期,单位为ns,可在此修改时钟周期。
22         parameter CYCLE    = 10;
24         //复位时间,此时表示复位3个时钟周期的时间。
25         parameter RST_TIME = 2 ;
27         defparam uut.mdio_ctrl.MS_CYC = 100;
29         //待测试的模块例化
30        phy_manage uut(
31        .clk       (clk) ,
32        .rst_n     (rst_n) ,
34        .mdio_en   (mdio_en) ,
35        .link_up   (link_up) ,
36        .chk_done  (chk_done) ,
38        .mdc       (mdc) ,
39        .mdio      (mdio)
40     );
43      //生成本地时钟50M
44      initial begin
45          clk = 1;
46          forever
47          #(CYCLE/2)
48          clk=~clk;
49      end
51      //产生复位信号
52      initial begin
53          rst_n = 1;
54          #1;
55          rst_n = 0;
56          #(CYCLE*RST_TIME);
57          rst_n = 1;
58      end
60      //输入信号din0赋值方式
61      initial begin
62          #1;
63          //赋初值
64          mdio_en = 0;
65          #(10*CYCLE);
66          mdio_en = 1;
67          #(1*CYCLE);
68          mdio_en = 0;
69          //开始赋值
70         #100_000;
71         $stop;
72      end
74      //模拟PHY响应
76     //data
77     assign back_data1 = {16'b0000_0000_0010_0000};
78     assign back_data2 = {16'b1010_0000_0000_0000};
80     integer i = 0,j = 0;
81     initial begin
82         forever begin
83             wait(uut.mdio_interface.state_c == 1 && `BIT_CNT == 47 );
84             @(posedge mdc);
85             force mdio = 0;
86             @(posedge mdc);
87             j = j+1;
88             if(j == 1)
89                 force mdio = back_data1[16-1-i+1];
90             else
91                 force mdio = back_data2[16-1-i+1];
93             wait(uut.mdio_interface.state_c == 0);
94             @(posedge mdc);
95             release mdio;
96         end
97     end
99     initial begin
100         forever begin
101             @(posedge mdc);
102             if(uut.mdio_interface.state_c == 2)begin
103                 #10;
104                 i = i+1;
105             end
106             else
107                 i = 0;
108         end
109     end
112  endmodule

  testbench中利用force强迫更新mdio双向端口方式模拟PHY芯片响应。仿真波形上半部分为MDIO控制模块信号,下半部分则是MDIO时序接口模块信号。可见当读取寄存器数值满足PHY工作需求时,link_up信号拉高,证明此时MAC可以传输数据给PHY。

六、板级调试

  完整的设计,板级调试是必不可少的。真正地将接口调通,PHY芯片正确响应才能说明达到设计目的。顶层封装测试工程,内部例化:差分时钟缓冲原语、PLL、PHY管理顶层封装以及VIO ILA调试IP。我们来看下原理图顶层:

测试工程顶层:

1 `timescale 1ns / 1ps
4 module mdio_test(
5     input sys_clk_p,
6     input sys_clk_n,
7     input rst_n,
9     output mdc,
10     inout mdio,
12     output phy_reset//PHY芯片复位信号 低有效
13     );
16 wire sys_clk_ibufg;
17 wire clk;
18 wire en;
19 wire chk_done;
20 wire link_up;
22 assign phy_reset = 1'b1;//始终不复位
24 IBUFGDS #
25 (
26 .DIFF_TERM ("FALSE"),
27 .IBUF_LOW_PWR ("FALSE")
28 )
29 u_ibufg_sys_clk
30 (
31 .I (sys_clk_p), //差分时钟的正端输入,需要和顶层模块的端口直接连接
32 .IB (sys_clk_n), // 差分时钟的负端输入,需要和顶层模块的端口直接连接
33 .O (sys_clk_ibufg) //时钟缓冲输出
34 );
36  clk_wiz_0 u_clk
37    (
38     // Clock out ports
39     .clk_out1(clk),     // output clk_out1 100Mhz
40    // Clock in ports
41     .clk_in1(sys_clk_ibufg));      // input clk_in1
43  vio_0 u_vio (
44   .clk(clk),                // input wire clk
45   .probe_out0(en)  // output wire [0 : 0] probe_out0
46 );
48 phy_manage phy_manage(
49     .clk      (clk)  ,
50     .rst_n    (rst_n)  ,
52     .mdio_en  (en)  ,
53     .link_up  (link_up)  ,
54     .chk_done (chk_done)  ,
56     .mdc      (mdc)  ,
57     .mdio     (mdio)
58     );
61 endmodule

时钟引脚约束文件:

1 create_clock -period 5.000 [get_ports sys_clk_p]
2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R4 [get_ports sys_clk_p]
3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DIFF_SSTL15 [get_ports sys_clk_p]
5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T6 [get_ports rst_n]
6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15 [get_ports rst_n]
8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W10 [get_ports mdc]
9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mdc]
11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V10 [get_ports mdio]
12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mdio]
14 set_property PACKAGE_PIN L15 [get_ports phy_reset]
15 set_property IOSTANDARD LVCMOS33 [get_ports phy_reset]

  有一点相信调试过以太网的人大多都跳过一个坑:没有驱动PHY的复位输入信号。本人也在此处栽过跟头,这里直接连续赋值拉高PHY芯片复位信号。关于板级调试还有个小技巧,根据高亚军老师的书籍得知,将set up debug生成的ILA探针相关约束命令单独放入一个约束文件便于调试IP的管理和修改,debug约束文件就不贴出来了。

  查看debug波形,MDIO时序接口模块在释放MDIO串行总线时,由于存在上拉电阻为高电平,下一个MDC时钟上升沿时刻,PHY拉低MDIO信号响应并得到总线控制权,开始输出数据。

  得到读取的两个寄存器数据,根据数值分析满足:PHY自动协商完成,且工作在全双工1000Mbps速率下。

  最终RJ45接口绿色指示灯常亮,表明自动协商完成,网络连接正确。到此简易的PHY芯片检测管理模块设计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