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6*24、24*32这些非标准汉字点阵可以用什么软件生成?

楼主(2019-03-26):
最近做LED屏的点阵显示,需要用到16*24、24*32这样的非标准汉字点阵,但找到的字库生成软件都只能生成标准的。那么这些非标准的点阵可以用什么生成呢?特此请教

网友A:
非标准只能自己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标准只能自己画吧.

自己生成不现实啊, 又不是只显示固定的几个汉字。

网友:
这些字是扁的吗

网友:
软件把16*16、24*24的字模拉长?感觉效果不会很好。。

网友:
上下左右插空白点?

网友:
PCtoLCD   可以非标   不知道能不能大批量   小批量没问题

网友B:
刚刚 试了一下  可以用

网友:
这个软件 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 试了一下  可以用

下载了PCtoLCD2018,可以用,谢谢

楼主:
软件可以生成,谢谢。
但点软件上的齿轮没反应,去下载了2018版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