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GH60 开源机械键盘

楼主(2019-03-26):
GH60 开源键盘是 geekhack 成员做一款全开源的机械键盘 PCB。

原理图 PCB 源文件下载。

网友A:
然儿木有结构支持,只有软硬件都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儿木有结构支持,只有软硬件都是空的

某宝上很多 GH60 外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很多 GH60 外壳。

这就。。。牛叉了,哈哈哈

网友:
kicad有啥比较经典的教程和库吗?

网友B:
这么大的板子,打样费吓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板子,打样费吓死人

最贵的是按键,也就他们说的所谓的轴,数量又多,水又深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这么大的板子,嘉立创打样费要多少

网友C:
还不如买赛睿或者HHKB,浪费时间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买赛睿或者HHKB,浪费时间浪费钱

并不觉得化妆、逛街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觉得化妆、逛街浪费时间。

做个键盘要是真这么简单便宜就好了

pcb要打样,要有烙铁焊接,要凑齐元件,要买外壳,甚至螺丝,要烧写程序,可能第一次不熟悉会失败,还要买键帽。
随便干干1k块钱没了。。。

so,直接买个机械键盘才是王道。
没有太大必要在已经没什么研究价值的东西上浪费时间。。。

网友D:
轴3块钱一个,87键260+外壳200+键帽50+打样后平摊20一片。500元可以买很不错的客制化键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不觉得化妆、逛街浪费时间。

主要是按键和轴吧  开原pcb不如提供全套散件

网友:
60键少了点,最少87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轴3块钱一个,87键260+外壳200+键帽50+打样后平摊20一片。500元可以买很不错的客制化键盘了。 ...

有推荐的现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很多 GH60 外壳。

可以实现哪些牛叉效果呢?

网友:
某宝直接有套件卖

网友:
玩的是乐趣,当然你玩我看你玩我不陪你玩。

网友:
看成机械硬盘的举手

网友:
淘宝上面直接买一个套件好了。

网友:
这3D的效果还不错呀,再来几个多层板的复杂PCB设计案例让大伙开开眼

网友:
没有数字小键盘,电工用起来表示很着急

网友:
为开源点赞

网友(2019-05-13):
弱弱的问一下,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E(2021-01-08):
单片机里的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里的程序呢

TMK的开源代码,世上最牛的键盘代码,全世界许多大品牌都用它。

网友:
相比这种,自己做个PCB专用键盘配合84键的主键盘用更好
全自定义,把常用键放上去,放在左手边用,弄个Pin多的MCU,绝对无冲

网友:
买了一个工程师小键盘,机械轴,全部自定义按键,4层映射。KICAD画图时原理图开一层映射,PCB开一层映射。小键盘左手,手腕不用移动就能操作,右手鼠标。临时有其他软件操作时直接敲大键盘,非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