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 -site 语法过滤百度【4楼完美升级】

楼主(2019-03-26):
标题就不说脏字了。

windows defender 启动出现故障,这就去找解决办法。bing 下面搜出来大片大片的 tieba. baike. jingyan. 百毒.com。
这些方法有用就算了,可净是些陈年方案,上来就说我装360啥啥的了,然后让我卸载 QQ360 就能 Windows defender 了。
实际上 win10裸奔早就告别QQ360了,这些陈年经验只能让人.....

随即想起来了搜索器的 site 语法,可以指定或排除特定域名。一试果然安静了,贴图对照:

before:

after:

各位前辈如有更好的方案(例如国际版bing)欢迎指点!晚辈先谢过了: )

【追加内容】

感谢各位捧场!尤其感谢 #4楼 peteryzm 大神提供了更为彻底的方式:-site 可集成到浏览器的默认搜索里,省去手动输入。

网友:
有在输入框自动补全你的-site的方法吗? 这样,别人再找我告诉他们如何fq的时候,我就懒得麻烦了,告诉他们这个方法就行了

网友:
这方法不错。好用。

网友A:
可以把 -site:baidu.com集成到浏览器的默认搜索里,不用每次都手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site:baidu.com集成到浏览器的默认搜索里,不用每次都手输

这个办法要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site:baidu.com集成到浏览器的默认搜索里,不用每次都手输

这个厉害了,回家就试

网友B:
好像在baidu.com机以使用-site:baidu.co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site:baidu.com集成到浏览器的默认搜索里,不用每次都手输

顶你。。。因你而回帖

网友C:
能用到Google, 为毛要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site:baidu.com集成到浏览器的默认搜索里,不用每次都手输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用到Google, 为毛要将就

不是每个人都能保持google连接的。我都用了半年udp,最近转v2ray才恢复直连。

网友:
百度的市值还在就剩个阿里和腾讯的零头了. 再使劲作一作就没有了.

网友:
这个方法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 -site:baidu.com集成到浏览器的默认搜索里,不用每次都手输

的确是好方法,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以前只知道指定域名,原来还可以排除,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在baidu.com机以使用-site:baidu.com吗?

亲测……可以

网友:
太好了,感谢楼主与4楼分享

网友:
记号,我在火狐上试试。

网友:
好办法了,找个东西都能被烂度整死。。

网友:
已设置,好用,谢谢4楼分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