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2脚的红外接收二极管可以做NEC协议解码吗?

楼主(2019-03-26):
最近搞红外项目,由于壳子太小,一体的接收头太大了
,想找个3mm的接收头没找到, 如果用普通3mm的2脚的接收二极管可以做NEC协议解码吗?

网友:
2脚的内部没有解调芯片,要外部搭电路解调,或者直接MCU解码。

网友:
电路更复杂,参考cx20106A

网友:
当然可以,软件解调38K载波,只是程序量大了不少,对MCU要求也高了不少

网友:
这个麻烦程度还不如再找找小型的接收头呢

网友:
你需要的也许只是贴片的一体化接收头:
https://item.szlcsc.com/142508.html

网友:
使用TIM捕获解带载波的NEC协议。

网友:
如果楼主只是玩玩的那种,那么可以试一下用那种响应频率比较低的接收二极管
由于本身的响应比较慢,38kHz 的载波部分被忽略,正好可以实现类似包络检出的效果

网友:
38KHz载波的意义是可以进行高增益放大

网友:
找个小尺寸的接收头吧,用二极管还要搭建解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