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自动匹配不好的这里贴下订单编号或者BOM, 组织专项攻关

楼主(2019-03-26):
自动匹配确实非常下单体验,  增加劳动强度,  特别是现在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时代, 坐在电脑前折腾10几分钟确实很煎熬.

感觉自动匹配不够好的.  楼下 贴出一下订单编号.  或者上传BOM.    方便的话,说一下下那个位置匹配的有问题.      我们 组织专项攻关啦.      专攻自动匹配.

网友A:
SMT190323292,已经贴完收到了,以前识别无误的LED这次废了,一个3.3VLDO非要识别成1.8V,还都是用的JLC的库,都还有JLC的原件编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190323292,已经贴完收到了,以前识别无误的LED这次废了,一个3.3VLDO非要识别成1.8V,还都是用的JLC的 ...

我重新上传了一下你的BOM. 没有出现你说的识别错LDO.  现在 没复现出来.

网友B:
试下我这编号SMT190325386 ,昨天贴的,刚才试了下,识别还是不太好

网友:
先把JLC自己的集成库做到100%识别就行。这个应该可以做到。

网友:
前两天贴了一批,封装603全都识别不出来,非得改成06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重新上传了一下你的BOM. 没有出现你说的识别错LDO.  现在 没复现出来.

SMT好像有个大数据功能,就是我上次选的什么,这次会自动匹配,例如这次临时将100nF换成220nF,下次就会自动将100nF识别为220nF,这个应该是针对本人帐号的,其他帐号不能复现。

网友:
个人浅见,嘉立创先做到同样的BOM单无论何时何地由谁下单都能匹配出一样的结果,哪怕是出错也一摸一样
然后再来分析问题
最好能对匹配结果做一个量化评估,保证每次算法优化后都比前一次更准确

网友D:
SMT190325411  很多件都是手动添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MT好像有个大数据功能,就是我上次选的什么,这次会自动匹配,例如这次临时将100nF换成220nF,下次就会 ...

你说这个倒是有可能,我想起来我用的那个LDO上次SMT时我用过1.8V的型号,但不同型号我写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下我这编号SMT190325386 ,昨天贴的,刚才试了下,识别还是不太好

今天早上再上传,  和下单记录中对比,   情况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SMT190325411  很多件都是手动添加的

今天早上测试了一次. 现在还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再上传,  和下单记录中对比,   情况好了很多.

欧姆单位的电阻,后面必须带R才方便识别吗?
比如22欧写成22R。因为k,M单位的一般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欧姆单位的电阻,后面必须带R才方便识别吗?
比如22欧写成22R。因为k,M单位的一般没什么问题。 ...

只要不使用数值表达法, 都好识别,  写上欧姆符号好些. .     数值表达法确实很容易误会 例如 100.    他到底是10呢 还是100呢?

网友:
最可悲的是   自动会把把封装认错了。 已经两次了  0603的认成1206的   因为没发现,所以自认倒霉。  因为往往只看阻值 封装会相对忽略一点。 用的封装还都是LC的库
至于100欧姆以下电阻  自动识别似乎是放弃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