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在用的泰克示波器有2个模块,什么用啊?

楼主(2019-03-26):
这个同示波器绑定ID吗?换一个示波器可以吗?DPO的示波器可以用吗?

网友:
好像不绑定ID

网友:
如果在示波器模块管理界面传输后,就会绑定了。有dpo4bnd所有模块出售。

网友A:
TEK可以软解,我用的MDO3104已经软解全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K可以软解,我用的MDO3104已经软解全功能

有软解教程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K可以软解,我用的MDO3104已经软解全功能

花钱解的?效果怎样?
有人推荐我,不太敢解。万一菜了就几万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钱解的?效果怎样?
有人推荐我,不太敢解。万一菜了就几万没了  ...

可以找我解。

网友:
不要钱上EEVBLOG

网友:
解了在保修期内还送TEK北京全部给我校准了一遍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EK可以软解,我用的MDO3104已经软解全功能

传送门?

网友:
这东西里面就是一片st的24c02wq

网友:
回复楼上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送门?

https://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mdo3000-hacking/

网友D:
上一个发的文件是对MSO的,没注意是过时的文件,对MDO的是上面的压缩包,可以计算ke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一个发的文件是对MSO的,没注意是过时的文件,对MDO的是上面的压缩包,可以计算key

再问一下对于泰克DPO5034B,好像不再用硬件模块了,随机说明书上说,随机软件免费使用十次,这个是怎么限制的啊?

网友A:
是序列号许可,上面已经发了KEY生成了,自己看呗MDO,DPO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序列号许可,上面已经发了KEY生成了,自己看呗MDO,DPO一样的

DPO2000系里的有没有?

网友:
https://github.com/dmitrodem/tek_softhack

网友:
明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K可以软解,我用的MDO3104已经软解全功能

麻烦请教下,你的MDO3104固件软解前是什么版本?是最新的V1.30吗?我也想买个MDO3014再自己升级到500MHz,但怕最新的V1.30固件版本不能用EEVBlog上的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TEK可以软解,我用的MDO3104已经软解全功能

niu b

网友:
牛,周一看一下我用的示波器能否用的上。

网友:
MDO2024可以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