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个12.6V的锂电池充电芯片

楼主(2019-03-26):
求大家推荐一个12.6V的锂电池充电芯片,锂电池已经自带保护板了,输入能到24V最好,15、16V也没关系,充电电流最好能到1A左右,小点也可以。找到了都是3.7/8.4的芯片,12.6V的芯片太少了。

网友:
TI bq24170,bq24171,1,2,3串,最大4A

国产的如韵电子大把的可选,但是开关频率低一些,需要大电感
http://www.consonance-elec.com/product-11.htm

网友A:
HB6296 华大   2节到10节锂电,12V,24V铅酸电池充电ic,高耐压(60V),大电流

网友:
正在用LT3652HV,就是贵点,EMC不好控制,其他还可以

网友:
自带保护板随便一个dcdc就可以了啊

网友B:
CN3763,如韵的,使用没问题

网友:
SY6912,同步的,耐压23,外围比较少

网友:
上海如韵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B6296 华大   2节到10节锂电,12V,24V铅酸电池充电ic,高耐压(60V),大电流

片子不错, 貌似淘宝没有卖的

如韵的淘宝挺多  才开始用 cn3765  耐压30伏, 用在28伏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
如韵的很多人用,国外的那些价格高一些。看你用的场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片子不错, 貌似淘宝没有卖的

如韵的淘宝挺多  才开始用 cn3765  耐压30伏, 用在28伏不知道能撑多久 ...

说错了,是华太,如有需要,我有他们老总联系方式

网友:
电源的贵族方案--凌特ltc4162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N3763,如韵的,使用没问题

请教,你们使用CN3763,有做放电管理吗?怎么防止电池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你们使用CN3763,有做放电管理吗?怎么防止电池过放?

没有放电管理,看看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
如韵的可以。

网友:
备忘 如韵

网友E(2019-08-27):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是华太,如有需要,我有他们老总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能给一个吗?谢谢!

网友F:
MARK!MARK!也需要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系方式能给一个吗?谢谢!

已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RK!MARK!也需要联系方式!谢谢!

已私信

网友:
HB6296A   可以看下
没注意,前面有网友推荐了

网友:
SY6912 在用,可以1节,2节,3节,配置

网友:
现在就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