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上悬空焊盘存在虚压

楼主(2019-03-26):
    分析下:在低压情况下,一个简单PCB上的悬空焊盘为什么会产生虚压?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万用表表笔悬空还会有虚压呢

网友:
我还以为是pcb制作工艺出了问题,一个独立的焊盘脱落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事,把电一关再看看有没有

网友:
悬空焊盘?没引出线的?有些助焊剂会影响电路的
如果是干扰,常见的情况是拉出了引脚,却没有接到固定的电平,在高阻状态就容易受干扰。引线长一点,就算加了100K的下拉也同样容易受干扰

楼主(2019-04-26):
统一回复:助焊剂原因;PCB做了沟槽久没问题了。

网友:
又一集走近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