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072+PM2.5检测+ESP8266+MQTT连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楼主(2019-03-26):
前段时间做了个小东西,有些经验在此分享一下:
先上一张实物图

硬件:
        电源:锂电池供电
        单片机:STM32F072C8T6
        WIFI模块:ESP8266
        传感器:攀藤科技PM2.5传感器、DHT12
        显示屏:3.2寸并口TFT
        存储:TF卡
软件:
程序是基于STM32CubeMX+HAL库开发的,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USB虚拟串口、MQTT协议和CJSON。显示界面是自己做的,一些简单的字体,没有移植GUI。
功能:
        PM2.5检测、温湿度检测、甲醛检测(可选)
        WIFI连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        USB与上位机通讯
        电池电压监测
        背光调节
        时钟设置(上位机设置)
        数据存储(只移植了文件系统,功能暂时未做)
原理图:

48脚的单片机,内部高精度的48M RC时钟,做串口和USB通讯都不用外部晶振了。IO口基本都用完了。锂电池供电,充电芯片用的TP4054。PM2.5传感器需要5V供电,用了一个升压芯片SX1308。
(一)        关键分享一下MQTT连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MQTT协议具体内容就不详细说了):
1、        注册阿里云物联网平台,也不详细介绍了。
2、        创建产品,选择高级版。

3、        选择产品的属性,如图所示。然后点击完成。添加完成后会在产品列表中看到所添加的设备。

4、        增加产品功能。在设备列表中点击查看,查看产品详情,在功能定义菜单下,增加产品功能。其中标识符后面编程会用到。

5、        添加设备。在设备菜单下,点击添加设备,选择刚创建的产品,DeviceName随便取一个名字,点击确认。

6、        添加完成后查看设备的详细信息,其中Productkey、DeviceName、DeviceSecret后面编程会用到。

7、        Topic列表会自动生成一些Topic,后面会用到第一个。
(二)        平台设置完毕,下面就是单片机程序了。
1.        MQTT协议移植的paho.mqtt.embedded-c-master,用到的就是MQTTPacket\src目录下的文件和MQTTPacket\samples目录下transport.c和.h文件。需要修改的只有transport.c里的两个函数,一个发送,一个接收。

2.        打开和关闭连接已经在ESP8266实现了(ESP8266工作在TCP透传模式),所以直接返回0。
3.        还需要移植cJSON,只有两个文件cJSON.c和cJSON.h,添加到工程里,直接调用里面的函数就行。
4.        连接MQTT服务器,程序如下。抹掉的部分见后面注释。用户名中间有个“&”符号。密码可以是工具生成,也可以是函数生成。

5.        生成cJSON字符串,调用cJSON函数生成字符串,其中params内部的参数即为添加产品功能时的标识符。

6.        发布消息。函数参数char* pTopic为设备Topic列表中的第一条的字符串,char* PMessage为刚才生成的字符串。通过判断发布消息的反馈来判断服务器连接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重新连接。

7.        发布成功后,在管理平台上会看到设备上传的信息,以及历史曲线。

再分享一下USB虚拟串口的部分
STM32CubeMX生成源代码之后,只要修改usbd_cdc_if.c中的两个函数即可。在主程序中判断是否收到数据即可。

顺便写了一个简单的上位机软件,可以用于设置RTC、WIFI和采集数据。

楼主:
应大家要求,代码整理了一下,开源出来。包括单片机和上位机的,还有一个密码生成工具,可能有编写不合适的地方,望指教。PCB就不发了,随便画了一下,不献丑了。
有问题可以私信我。另外,手上还有几块板子,有需要也可以私信。

网友A:
有意思,开源吗?

网友:
正想学习这块,多谢

网友:
不错,之前搞过移动的云,因为只有设备上传,所以协议和JSON都是自己写的,比较简单

网友B:
大牛!界面做的真漂亮,求开源

网友C:
这个C#仪表控件好熟悉

网友:
非常详细,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好久没看到这么有含量的帖子了

网友D:
顶楼主,正在学习相关知识,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做IOT项目,基本上用户数据内容基本上都是用JSON格式呢?但这种格式感觉传输效率是不是太低了?尤其针对MOTT及NB来说?望楼主指点

网友E:
好贴子,开源吗,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C#仪表控件好熟悉

控件网上找的,莫非是你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楼主,正在学习相关知识,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做IOT项目,基本上用户数据内容基本上都是用JSON ...

阿里云平台还有OneNet平台都支持透明传输,但是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件网上找的,莫非是你写的?

我也是网上找的。

楼主:
这几天比较忙,回头把代码整理一下开源~

网友:
楼主做的非常不错,赞一个

网友F:
问下LZ,上面所有说的代码,都是STM32上的?
wifi模块使用官方固件?

期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LZ,上面所有说的代码,都是STM32上的?
wifi模块使用官方固件?

代码在STM32实现,wifi模块用的官方固件,AT指令的

网友: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这些物联网平台,感觉要害j8被人捏在手上。

网友G:
LCD界面是用GUI库的吗,真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比较忙,回头把代码整理一下开源~

致敬!世界因开源的大神们而美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LCD界面是用GUI库的吗,真漂亮

不是,单片机资源有限,没有用GUI库。其实只是一些简单的字体、小图标加一些线条

网友H:
ESP8266  是不是一定要平台的服务器,  买了一个模块一直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ESP8266  是不是一定要平台的服务器,  买了一个模块一直用不上。

不是啊,自己搭服务器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
厉害了,ESP8266+阿里云的应用,感觉今后也可能做类似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开源吗?

已开源,代码在3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子,开源吗,大神

已开源,在3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牛!界面做的真漂亮,求开源

已开源,在35楼

网友I:
段码字体很给力~~~我是不是关注点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段码字体很给力~~~我是不是关注点看错了~

只是一种字体而已

网友J:
UI漂亮!制作也很棒,再也不是程序猿审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UI漂亮!制作也很棒,再也不是程序猿审美了

看来我的审美还可以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来我的审美还可以啊

可以的,比大多数猿强了!
你的这个制作,用RT-Thread应该开发可以更快和容易一些,MQTT,文件系统以及阿里云适配等都集成了。

网友K:
楼主腾讯云也可以吗,腾讯云每月消息100万条以内是免费的,100万条,自己做着玩,家里挂一些设备完全够用了.

帮助文档上有说支持mqtt,但不知道怎么用,连给的网络是什么地址都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开源,代码在35楼

35楼不见了,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比大多数猿强了!
你的这个制作,用RT-Thread应该开发可以更快和容易一些,MQTT,文件系统以及阿 ...

RT-Thread还没用过,多谢指导,我也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腾讯云也可以吗,腾讯云每月消息100万条以内是免费的,100万条,自己做着玩,家里挂一些设备完全够用了.

腾讯应该也可以的,阿里云100万条也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楼不见了,楼主

置顶了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都被楼主开源了,楼主功德无量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棒棒哒

网友:
必须顶起来,向开源致敬。

网友L:
楼主有没除两个传感器以外套件?屏幕能触摸不?想弄个触摸屏的小东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有没除两个传感器以外套件?屏幕能触摸不?想弄个触摸屏的小东西玩玩 ...

这个不能触摸,暂时也没有其它套件。有什么建议可以提出来,可以进行些改进

网友:
致敬!世界因开源的大神们而美好

网友:
就像看看MQTT的部分

网友:
现在这类产品增长非常快,楼主找对方向了

网友:
MQTT的好像是事实上的传输标准了

网友M:
楼主,怎么不直接用usb hid?上位机编程方便?但模拟成串口速度受限
我有个项目用stm32f030+ch340,串口最大速度115200,我想换成带usb的f072
以前没搞过usb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怎么不直接用usb hid?上位机编程方便?但模拟成串口速度受限
我有个项目用stm32f030+ch340,串口最 ...

hid速度才有限,模拟串口速度可以很高,不受波特率限制

网友M:
楼主外壳哪弄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外壳哪弄的?谢谢

网上买的公模

网友:
楼主好厉害,物联网现在很火

网友:
请问这个MQTT协议是全功能的吗?比如消息等级都支持吗?我看移动云并不支持全功能的MQTT协议

网友M:
给楼主提两个建议:
bat54c的反向漏电流大(uA级),改用两个4148,反向漏电流小(na级)
电池分压后给adc,用100k或以上电阻
电池充电、升压用一个5410搞定

3.2寸LCD是ILI9341驱动的吗?

网友:
标记下,非常的不错

网友:
相当的酷!!!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给楼主提两个建议:
bat54c的反向漏电流大(uA级),改用两个4148,反向漏电流小(na级)
电池分压后给ad ...

建议很好,学习了,多谢。液晶驱动是ili9341。

网友N:
引用 楼主:
建议很好,学习了,多谢。液晶驱动是ili9341。

问一下: 这一整套下来硬件成本大概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一下: 这一整套下来硬件成本大概是多少?

PCBA+TFT+2000mAH锂电池+外壳,一共100多块钱吧。PM2.5传感器价格不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物联网工程技术是未来的一个职业!!

网友:
感谢开源,学习中

网友:
标记一下,这个很有用

网友:
感谢分享,标记一下

网友:
STM32072+PM2.5检测+ESP8266+MQTT连接阿里云物联网

网友:
多谢分享,高手啊!

网友(2019-04-28):
这个东西真的不错,大气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好东西,标记一下

网友N:
引用 楼主:
PCBA+TFT+2000mAH锂电池+外壳,一共100多块钱吧。PM2.5传感器价格不一

电池可以续航多久呢?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做得很漂亮,壳哪买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池可以续航多久呢?

具体没测多久,但是总电流比较大的,主要是PM2.5模块电流就100多mA,还有显示屏也比较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谢谢楼主分享,做得很漂亮,壳哪买的呀

淘宝买的公模~

网友:
感觉楼主分享单片机+MQTT

网友:
正在做MQTT,感谢

网友:
这样的云,如果要拿来做产品怎么弄,一个一个的配?

网友K:
楼主,设备连接 阿里云物联网服务器的 IP 或域名,和端口在哪里看 ?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设备连接 阿里云物联网服务器的 IP 或域名,和端口在哪里看 ?

阿里云物联网服务器域名和端口是固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里云物联网服务器域名和端口是固定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是吗,在哪里可以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阿里云物联网服务器域名和端口是固定的

还有个疑问,连接的时候,密码是需要通过计算出来的,里面有个参数是时间戳,如果设备不知道当前时间,是不是就没办法计算密码来登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有个疑问,连接的时候,密码是需要通过计算出来的,里面有个参数是时间戳,如果设备不知道当前时间,是不是 ...

时间戳是空也可以,域名和端口号你查一下吧,程序里也有

网友K:
引用 楼主:
时间戳是空也可以,域名和端口号你查一下吧,程序里也有

看到了,谢谢,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页计算密码的时候,clientId这个参数是只要填 "xxxxxx" , 还是要完整的"xxxxxxx|securemode=3,signmethod=hmacsha1|" ?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到了,谢谢,试了一下,还是不行

网页计算密码的时候,clientId这个参数是只要填 "xxxxxx" , 还是要完整的 ...

可以了,是计算密码的时候clientId填错了,只要xxxxxx就可以,谢谢了

网友:
这外壳看起来不错呀,方便给个链接吗

网友:
上位机是串口软件  通信协议是usb,怎么对不起来啊

网友:
做个标记,很棒的分享资料

网友:
这几天注册了阿里云,刚开始慢慢摸索,因为没有STM32那一套,所以使用MQTT直接与阿里云物联网通信。发现想传比如温度参数上去,然后阿里云运行参数那里显示出来也不容易。需要那种格式。引用别人的例子如下
数据解析引擎会按照脚本规则,将16进制透传数据转换为JSON格式数据。运行结果栏将显示解析结果。
{
    "method": "thing.event.property.post",
    "id": "2241348",
    "params": {
        "prop_float": 1.25,
        "prop_int16": 4658,
        "prop_bool": 1
    },
    "version": "1.0"
}
而我自己调试如图所示

网友P(2019-06-16):
楼主上位机软件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上位机软件是用什么做的?

C#做的~

网友Q:
请教一下楼主,ESP8266 AT指令连接到家里路后切换到透传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教一下楼主,ESP8266 AT指令连接到家里路后切换到透传模式吗?

是的,也可以不透传,都行~

网友:
真的强楼主 膜拜

网友:
感谢分享,我本来也想做ESP8266+阿里云接入,后感觉自己水平不够没啃动,转战机智云平台了,他们提供的demo可以直接用…

网友:
膜拜了膜拜了,界面做得这么好看,感觉都可以出产品啦,重点还开源,感谢

网友:
有简单的单片机操作的方法就好了…弄得这个格式还要花时间

网友:
esp8266 阿里云mark,谢谢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开源共享!!

网友(2019-09-26):
阿里云 JSON

网友:
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学习了!!!

网友:
大牛!界面做的真漂亮

网友:
楼主,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句话 7 、Topic列表会自动生成一些Topic 这个在哪儿看呀?还有这些文件transport.c和.h从哪来的  谢谢

网友(2020-06-24):
楼主有打算做活动出套件么

网友:
物联网,mark,学习一下!~

网友:
我用官方的STM32F469 开发板也做了个,显示界面没楼主的好。

网友:
这个不错,顶起来。

网友R:
厉害楼主!
我做过基于OneNET和华为物联网云平台的NB-IoT低功耗产品,啥时候用ESP32试一下WIFI 物联网开发还要请教楼主。

网友S(2020-09-12):
段式数码管那段字体用什么工具生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段式数码管那段字体用什么工具生成的?

找一个这种字体的文件,用字模生成软件生成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样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R:
厉害楼主!
我做过基于OneNET和华为物联网云平台的NB-IoT低功耗产品,啥时候用ESP32试一下WIFI 物联网开发 ...

OneNET和华为物联网云平台,这个有什么不同么?iot走的都是mqtt

网友T:
引用 楼主:
应大家要求,代码整理了一下,开源出来。包括单片机和上位机的,还有一个密码生成工具,可能有编写不合适的 ...

请问上位机您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上位机您是用什么软件开发的?

C#,随便写的

网友(2021-08-24):
mark ESP8266+MQTT连接阿里云物联网平台

网友(2022-01-22):
LCD_Write_CMD(0xE9); 楼主这个指令在9341上没找到,是什么作用

网友:
最近在学习MQTT的知识,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