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多台电脑间的文件同步工具

楼主(2019-03-26):
应用场景是这样:
一台笔记本(Win 7)、一台台式机(Win 7),一台服务器(Win Server 2012)。
在外办公时,改了笔记本里AD的封装库,回来后忘记同步到台式机了,某天可能又在台式机的封装库里加了新东西,时间一长,两台电脑的封装库内容不一样了,都不记得哪个是最新的了。当然不仅只有AD库,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文件。
服务器上有RAID1,用于备份文件和使用git。不知有没有好用的文件同步工具,能够将台式机和笔记本指定的目录文件同步,且能备份到服务器指定的目录上。

网友:
用nas,我一直想弄却没去实现。

网友:
SVN可能是你想要的

网友A:
微软的onedrive,超级好用

网友:
坚果云,可以同步。

网友B:
免费开源的syncthing
收费被封的Resilio sync

网友:
U盘(或者主电脑开FTP)+GoodSync

网友:
坚果云  免费版  一个月1g流量完全够代码和pcb使用   爽歪歪   根本不去花时间考虑其他

网友:
我目前正在用的腾讯微云,配合微云助手。目前效果不错,几台电脑之间同步,再也不用U盘。

网友C:
群晖的cloudstation,我所有电脑上的数据都是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免费开源的syncthing
收费被封的Resilio sync

syncthing貌似满足要求,不错,谢谢

网友:
不想折腾就用onedrive

网友:
我也用GoodSync,之前写论文的时候,每天都要备份两份,latex的源文件,还有Endnote的库,文件很多。

网友:
nas还是不错,如果nas崩了就算了

网友:
坚果云还行,不过我是用来处理word和excel等文件的。
技术资料一般还是放在公司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晖的cloudstation,我所有电脑上的数据都是同步的。

我在服务器搭了个黑群晖,不敢洗白用,怕不靠谱

网友:
坚果云

还可以设置垃圾文件类型不同步(黑名单)

网友:
目前使用seafile加蒲公英VPN。

网友:
坚果云,刚开始想充会员支持一下,结果发现免费有流量完全足够了.

网友:
都是高人,这么多办法啊。

网友:
goodsycs 你值得拥有

网友:
我用群晖的cloudstation
信不过国内网盘,国外的又速度不行
onedrive也不错,就是免费空间小了点

网友D:
群晖的cloudstation , 好象被drive代替了, 但觉得两个都不大好用,

网友E:
目前两台电脑。使用群晖NAS同步。

笔记本x1
台式机x1
群晖NASx1

台式机 跟 群晖NAS 同步保留两份副本。
笔记本 仅映射网络驱动器。跟操作本地目录一样。

本地文件直接更改。直接同步

映射网络驱动器。直接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群晖的cloudstation , 好象被drive代替了, 但觉得两个都不大好用,

觉得群辉的drive还可以啊,现在是6.xx的版本 7.x后面的版本会和OneDrive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两台电脑。使用群晖NAS同步。

笔记本x1

映射驱动器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
syncthing ,一直用这个,配置好后啥也不用管了,开机联网后就自动给你把活都干利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软的onedrive,超级好用

onedrive你们多大的?是不是可以免费5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服务器搭了个黑群晖,不敢洗白用,怕不靠谱

黑裙一样有这个功能,加ddns就行啦。

网友:
GoodSync可以用。

网友:
做个记录,这么多好方法,谢谢!

网友:
画电路图的话 嘉立创EDA 可以云存储 也有很多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