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W06这个锂电池保护芯片到底怎样接?

楼主(2019-03-27):
看到下面的帖子后,用DW06做了个板子,焊上一测,VCC到GND才1V。量一下电池两端,4V。电路如下图,请问接得对不对?

【优惠券买买买】DW06、DW03一颗料代替DW01+8205锂电保护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63280-1-1.html

网友:
充下电试试

楼主:
插上充电,再拔了,正常了。。。好神奇
激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上充电,再拔了,正常了。。。好神奇
激活了?

所有的保护ic都有这个功能,换电池需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保护ic都有这个功能,换电池需要激活

原来如此!受教!多谢

网友:
这是保护功能的一部分。电池电压低于阈值的时候会完全切断输出,切断之后只能充电才能重开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以为是电路搞错了,查了半天,需要激活下

网友:
如是单片机负载,我一般把dw06也给省了

网友:
用镊子短路一下BAT-和GND也可以,省的每次都要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