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M+MOS管+继电器组成H桥驱动电机,总烧MOS管,

楼主(2019-03-27):
1. 继电器K1是总开关
2. 继电器K2-K4组成双H桥
3. 单片机PWM 控制 IRF540N控制转速, SK2302是个小功率nmos

同断电时,IRF540N总烧,请大家帮忙怎么修改电路,谢谢!

网友:
晕,要并肖特基啊。4007反向恢复时间为1us以上,mos早烧了。

网友:
这么复杂,IRF540漏极并个快速二极管到M+。

网友:
按LS两位说的处理后,可能会继续烧

楼主:
@RAMILE 请指点

网友:
你这个MOS驱动电路只适合低速开关操作,不适合PWM调速

网友:
你的栅极驱动电阻等效于1K,这种大小的电阻,只适合秒级别的开关,如果是KHZ级别的PWM操作,MOS基本工作在放大区,不烧才怪

网友A:
如二楼说的,电机缺乏续流管,在电机上并联二极管即可。如果要实现刹车 那么就只有在将D6换为 单向TVS 耐压 1.3*M+
对于小电流应用 开关频率控制在1k以下是没有问题的sk2302 换三极管更好。
R1 纯粹多余,毫无任何作用。

网友:
楼主的目的是 实现换向和调速 ,推荐用一片电机驱动H桥 或2片 AO4606搭建H桥 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二楼说的,电机缺乏续流管,在电机上并联二极管即可。如果要实现刹车 那么就只有在将D6换为 单向TVS 耐压 ...

我搭电路实验一下,谢谢指教!

网友:
ST有一款,5090,一片搞定,电流小的话用5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