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按压桌面的力度 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9-03-27):
如题,某宝上有薄膜压力传感器。有没有更好的传感器,要求薄,面积大,面积大,任意一点有压力能检测到。

网友A:
桌四脚接触地面的地方加个称重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桌四脚接触地面的地方加个称重传感器?

不是称重,传感器放身上,检测有没有危险的撞击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称重,传感器放身上,检测有没有危险的撞击力。

正想推荐电容屏,放身上,是不是还得是软的?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薄膜压力传感器阵列,可以定制的,每平方英寸4个点,不过这个成本可不低

网友B:
之前找过,也是找到假货宝的薄膜压力传感器。
汽车坐了人没系安全带就告警,座椅下面不知道装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之前找过,也是找到假货宝的薄膜压力传感器。
汽车坐了人没系安全带就告警,座椅下面不知道装的什么传感器 ...

你想多了,那是行程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那是行程开关

我哩个去,放了包没事,坐上人就检测到了,我以为力值传感器来着,我太天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哩个去,放了包没事,坐上人就检测到了,我以为力值传感器来着,我太天真了 ...

估计100斤左右的人才能触发的,而且就一个开关,不是多个,你挪挪屁屁就能避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哩个去,放了包没事,坐上人就检测到了,我以为力值传感器来着,我太天真了 ...

我的日系低端车,放个包在副驾驶也能报警。

网友:
有游戏机上的那跳舞机选配件,找那个材料的器件估计能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日系低端车,放个包在副驾驶也能报警。

25万的本田奥德赛也这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想多了,那是行程开关

汽车都是薄膜开关吧。只是压力检测点数不同。
网上找的:
奔驰:

宝马:

凯迪拉克:

大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都是薄膜开关吧。只是压力检测点数不同。
网上找的:
奔驰:

大奔啊,4儿子这传感器都不会太便宜

网友:
强度不同的两层电阻屏。强度根据压力大小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称重,传感器放身上,检测有没有危险的撞击力。

楼主,你需要的是PVDF压电薄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