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50 uClinux加载QSPI Flash分区成功

楼主(2019-03-27):
emcraft的STM32F7 BSP默认是加载并行NOR Flash分区的,不加载QSPI Flash。老实说这个配置比较老了,现在用并行NOR的越来越少了,QSPI Flash越来越多。
为了加载我板子上的QSPI Flash,需要做以下工作:
1. 在编译kernel时加上mtd,qspi驱动,jffs2文件系统(当然也可以是其他filesystem);
2. 在设备树里面添加qspi设备,指定硬件引脚,指定地址范围并分区;
3. 在linux启动脚本里挂载qspi flash分区。

通过搜索源码,在linux源码包里有STM32 QUADSPI驱动,第一项条件满足。接下来修改设备树(设置QSPI CLK=54MHz,32MB的空间我分了两个区,一个放内核10M,另一个放用户数据22M):
/*
* QSPI
*/
&qspi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qspi>;
        freq = <54000000>;
        flash = "w25q256jv";

        partition@0x00000000 {
                label = "spi_flash_part0";
                reg = <0x00000000 0xa00000>;
        };

        partition@0x000a0000 {
                label = "spi_flash_part1";
                reg = <0x00a00000 0x1600000>;
        };
};

指定QUADSPI引脚
qspi {
                            pinctrl_qspi: qspi-0 {
                                        st,pins {
                                                    cs_n = <&gpiob 6 ALT10 NO_PULL PUSH_PULL FAST_SPEED>;
                                                    sck = <&gpiob 2 ALT9 NO_PULL PUSH_PULL FAST_SPEED>;
                                                    io0 = <&gpiof 8 ALT10 NO_PULL PUSH_PULL FAST_SPEED>;
                                                    io1 = <&gpiof 9 ALT10 NO_PULL PUSH_PULL FAST_SPEED>;
                                                    io2 = <&gpiof 7 ALT9 NO_PULL PUSH_PULL FAST_SPEED>;
                                                    io3 = <&gpiof 6 ALT9 NO_PULL PUSH_PULL FAST_SPEED>;
         };
                            };
};

编译linux,下载到板子,上电启动。可以看到在log出现了qspi分区信息,说明加载成功:

启动后在系统里查看mtd分区:

手动挂载用户分区到linux系统目录:
mount -t jffs2 /dev/mtdblock3 /mnt/qspi

拷贝几个文件进去,断电再上电文件还在没有丢失。证明qspi flash挂载成功!

网友A:
老板,你的750板子有配套资料吗,,就是你上面说的东西的详细流程

网友B:
Very Good,等楼主进一步将 H7 也搞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你的750板子有配套资料吗,,就是你上面说的东西的详细流程

linux都是相通的:)
这些步骤我也是从网上搜索arm linux spi jffs2…,再加上自己摸索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ery Good,等楼主进一步将 H7 也搞起!哈~

F7先搞完善了,H7就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7先搞完善了,H7就简单了:)

嗯,我估计也应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