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电解电容滤波怎么安排好呢

楼主(2019-03-27):
比如一个直流开关电源输出的12v电压   给板子上的比如电流大的7寸屏供电,,也给小电流的负载供电,,
是在电路板子的总入口放置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好,,还是在每个负载处放置电解电容好呢,,还是在电源入口放置一个大电容,然后每个需要12v供电的负载处再放置电解电容好呢 ,,

请教下坛友!

网友A:
负载轻的话只在电源处放,负载处用贴片电容就行了
负载重的话就都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轻的话只在电源处放,负载处用贴片电容就行了
负载重的话就都放

嗯,,谢谢 ,,,,我在想 如果只在负载处放置 ,在 电源入口不放置 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