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快感挺不错,PCB下单+SMT,不到72小时就能拿到手调试了

楼主(2019-03-27):
25号下单打样+SMT,今天27号发货,明天28号就能拿到手了。
这次贴了5片,其实除了插件,大部分在可贴SMT元件列表里也有,不过保险丝,磁珠,TVS管这几个舍不得给 20块钱/种 的换料费,就自己手工焊接下了。

网友:
我是来看快感的!

网友:
我是来感受快感的!

网友A:
已经感受过快感了。。前几天SMT有100的新人券贴了10块板子,保险丝、TVS、LDO没舍得花60块钱自己手焊了,就是micorUSB座子SMT库里没有,自己焊太费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感受过快感了。。前几天SMT有100的新人券贴了10块板子,保险丝、TVS、LDO没舍得花60块钱自己手焊了,就 ...

在JLC 搞样品SMT, 是不是设计板子的时候,PCB封装库必须要用立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JLC 搞样品SMT, 是不是设计板子的时候,PCB封装库必须要用立创的?

不太清楚是不是必须的,我是用力创EDA设计的,元器件直接从立创选,封装也是立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感受过快感了。。前几天SMT有100的新人券贴了10块板子,保险丝、TVS、LDO没舍得花60块钱自己手焊了,就 ...

microUSB的座子比较适合风枪吹,去年烙铁焊microUSB座子,几十个让人崩溃,后来改用风枪吹,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JLC 搞样品SMT, 是不是设计板子的时候,PCB封装库必须要用立创的?

没强制要求的,不过封装做得规范标准点,出问题可能性就小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是不是必须的,我是用力创EDA设计的,元器件直接从立创选,封装也是立创的 ...

自己画的非常规范  干嘛要改呢.  对吧.   所以 只要自己画的没问题, 可以无视嘉立创查封装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画的非常规范  干嘛要改呢.  对吧.   所以 只要自己画的没问题, 可以无视嘉立创查封装库. ...

对的。我一直用自己的库,在JLC贴片,没出过问题。就是那个PAM8610,商城有,可是贴片没有,自己焊有点麻烦。比较苦恼

网友:
嘉立创的阻容等封装焊盘设计尺寸余量留的有点大的,对于那种往死里堆的板子不合适,看应用情况用多套封装

网友E:
引用 楼主:
microUSB的座子比较适合风枪吹,去年烙铁焊microUSB座子,几十个让人崩溃,后来改用风枪吹,方便多了 ...

microUSB用风枪吹,里面接触点塑料不会融化吗?哦,可能是用红外热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我一直用自己的库,在JLC贴片,没出过问题。就是那个PAM8610,商城有,可是贴片没有,自己焊有点麻 ...

刚刚搜索了一下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icroUSB用风枪吹,里面接触点塑料不会融化吗?哦,可能是用红外热风枪。

不会,除非商品页面注明不耐高温。
我也是立创买的,绝大部分插座要过炉焊接,所以大部分都是耐高温的

网友F:
贴过几次,就只能贴最常见的电容电阻,连那些DCDC电路的特殊电阻都没有,即使是商城上有。阻容能贴个五分之一的样子,拿回来又用不了钢网,生不如死,从此再也不让力创贴。
不知道现在改进没有。
反正就是一点,商城的库跟贴片的库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过几次,就只能贴最常见的电容电阻,连那些DCDC电路的特殊电阻都没有,即使是商城上有。阻容能贴个五分之 ...

商城的基本上都要收扩展库换料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城的基本上都要收扩展库换料费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网友:
商城的基本上都要收扩展库换料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自己画的非常规范  干嘛要改呢.  对吧.   所以 只要自己画的没问题, 可以无视嘉立创查封装库. ...

封装库还是用立创的,否则对称的有方向封装很大概率会给你贴错的。虽然下单是可以申明封装符合立闯要求。
想SOT 23-6的mp2451,都给我贴错了,一次贴对一次贴反。
还有那个桥堆MB10s也贴反了,封装丝印清楚的加了点表示第一脚,居然还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封装库还是用立创的,否则对称的有方向封装很大概率会给你贴错的。虽然下单是可以申明封装符合立闯要求。 ...

都是自己画的,从来没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JLC 搞样品SMT, 是不是设计板子的时候,PCB封装库必须要用立创的?

建议RCL+电源全贴背面去,正面放芯片(大概率jlc没有),开钢网回来自己吹,效率最大化(

网友:
关键是什么时候能给双面sm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