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QmathLib中的_IQ29sin函数为什么会跳转到ILLEGAL_ISR???

楼主(2019-03-27):
MCU的型号为TMS320F28062,创建主程序如下所示:

设置了库的链接顺序如下:

map链接地址如下:

down到MCU中运行就会错误,如下:

请大神帮忙找一下错误的原因,谢谢!

网友A:
你在cmd文件里面配置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cmd文件里面配置了么

找到原因了,我用的MCU型号是28062F,它的IQTables和28062的地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