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M 14位精度高速adc采样,有可能流过stm32吗?

楼主(2019-03-27):
公司有个采集板要用stm32做,想要通过网口回传数据,stm32接受fpga上的adc数据流,如题目所示,有没有可能做到?

网友:
fpga采集数据?传输给STM32,再通过STM32的网口传到上位机?

网友:
为啥不是fpga直接传给网口
如果必须要用stm32,参考DMA模式,还是要控制数据直接传给网口

网友A:
400MB/S ,网口都扛不住吧

网友:
搞USB3.0靠谱点

网友:
这个级别只有万兆网或者PCIE靠谱了吧,或者专用总线

网友:
肯定不行啊
400MB/s,ADC传给stm32就没这么快的接口,另外即使是千兆以太网,这个数据也传不出去啊
还是直接做个PCIe数据采集板卡插在PC上吧

网友:
算算就把自己吓坏了. 还敢想STM32

网友:
这个简单算下也应该知道结果了吧。

网友:
持续的,一边采一边发,估计扛不住吧,还是间歇性的,采集一段再发一段?实际应用,后者居多

网友B:
问题不大。这世界上没多少实时数据流,fpga缓存加大点,比如512mb,这样可以缓存一段时间的数据,再给stm32传。dma用fsmc,或者你直接把fpga虚拟成fifo类型或者ssram设备,让stm32用dma读。

网友C:
看我头像.....这个板子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大。这世界上没多少实时数据流,fpga缓存加大点,比如512mb,这样可以缓存一段时间的数据,再给stm32 ...

至少采集的时候需要实时保存,
512mb内存的fpga,预算是多少钱?
加ddr吧。

如果是内部进行平均,实际输出的数据不多的另算...
比如说光纤dts系统的daq采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采集的时候需要实时保存,
512mb内存的fpga,预算是多少钱?
加ddr吧。

谁告诉你要用sram了?缓存缓存。512mb内存预算得有50rmb。

网友:
如果做类似示波器的工作方式(中间可以丢数据)那就没有问题,传输带宽、采样深度、fifo的大小决定了死区时间。
如果做SDR之类的实时数据流,直接这样做USB2.0就传不来了。不过可以根据需要,先用FPGA做抽取(只传目前关注的频率范围的数据),这样对传输带宽的要求就小很多了。

网友:
补充一下,如果用fpga,那么用ft232H(不用stm32)做USB的接口芯片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基本能达到USB2.0的极限传输带宽。
https://www.ftdichip.com/Products/ICs/FT232H.htm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0MB/S ,网口都扛不住吧

是啊,一想就脑瓜疼,老板就说让我提个方案,模块也行,反正fpga那个哥们估计直接搞网口感觉水平不够或者时间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头像.....这个板子就差不多了

你头像上板子,数据怎么流的?

网友:
肯定不能实时传,需要FPGA自己放本地管理大量数据

网友:
用xilinx MPSOC,集成多核arm,千兆以太网,还有pci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一想就脑瓜疼,老板就说让我提个方案,模块也行,反正fpga那个哥们估计直接搞网口感觉水平不够或者 ...

他搞不定换能搞定的嘛,你只管做可行的硬件方案好了。FPGA+USB3.0应该还好吧,USB3.0对FPGA来说也是个并口而已。

网友:
这是个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搞不定换能搞定的嘛,你只管做可行的硬件方案好了。FPGA+USB3.0应该还好吧,USB3.0对FPGA来说也是个并 ...

既然大佬也这个感觉了,说明确实是啊

网友:
没那么悲观。换个思路,先压缩再上传。

网友:
pcie或万兆网卡 或USB3.0
STM32就别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头像上板子,数据怎么流的?

ADC -> FPGA(fifo) -> PCIe x2
没有加外部ddr
如果不够快,PCIe x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搞不定换能搞定的嘛,你只管做可行的硬件方案好了。FPGA+USB3.0应该还好吧,USB3.0对FPGA来说也是个并 ...

现在不叫USB 3.0了,叫USB 3.2 Gen 1哈哈,后续的分别是USB 3.2 Gen 2和USB 3.2 Gen 2x2,USB一直就是在玩概念,从USB 1.1改名USB 2.0 Full Speed开始就是晕晕分不清。

网友:
没点深厚的功底驾驭不了这个,stm32在这里根本不够格,差太多了。。。

网友D:
400MB 如果是实时的 千兆网或USB3.0  真的可以? usb3.0 理论可是只有500MB 千M网是125MB
上光纤卡吧,比较实际,fpga端也有很多现成的解决方案   PCIE开发周期和传输距离也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MB 如果是实时的 千兆网或USB3.0  真的可以? usb3.0 理论可是只有500MB 千M网是125MB
上光纤卡吧,比较 ...

找了些资料,大体跟你说的差不多

楼主:
网上有些专业厂家,卖的就是adc高速采样之后的远距离回传设备,里面肯定有光纤传输这个部分,电解质根本达不到高速之后的长距离传输,USB3.0我查了下都说最多2米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些资料,大体跟你说的差不多

光纤估计都不便宜吧  得万兆

楼主:
关键fpga加光纤模块接口这部分,完全不懂

网友E:
200M直采不经过任何处理,传给电脑,电脑也处理不过来啊,这样做毫无意义,前端肯定要做降速率预处理的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把帖子改了?记得开始问题不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0M直采不经过任何处理,传给电脑,电脑也处理不过来啊,这样做毫无意义,前端肯定要做降速率预处理的 ...

是啊,明明fpga完成上传会更简单,可能老板只是想要一个现成的方案减轻开发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不是把帖子改了?记得开始问题不是这样啊

没改啊,就是这个东西

楼主:
结贴了,之前的fpga上是有以太网口和usb口的,老板没跟我说清楚,stm32上只过处理后的很少的数据

网友G:
毫不客气的说,STM32中等数据流面前就是垃圾……
做做小型控制就可以了……
大吞吐率的东西还是交给FPGA或DSP来吧,USB3.x、SATA欢迎你

对了,现在Xilinx支持在FPGA里面做M0和M3的软核了,在有FPGA的场合里面,单独的单片机已经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毫不客气的说,STM32中等数据流面前就是垃圾……
做做小型控制就可以了……
大吞吐率的东西还是交给FPGA或D ...

对的,现在确定了,只能在fpga里面做,而且很方便

网友:
STM32H7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