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mini掌上投影仪什么原理为什么那么清晰?

楼主(2019-03-27):
价格都卖的还不便宜,1-2000千呢,容易坏吗?这得超分辨率的lcd屏幕?LED多大功率背光发热应该很大把?

楼主:
好像叫做DLP技术,亮度好像也不很低,感觉还行看买家秀的图

网友:
不了解,估计灯得全关吧哈哈

网友A:
实际是480P吧,总感觉会坑

网友B:
手机拍照和人眼观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效果等同电视、显示器的720P还是1080P?别看宣传图片,得实景观测

网友:
就是DLP啊,这个亮度不高的,别看卖家的图,要看实际效果。

网友:
的确用的是DLP。那么小分辨率不可能太高,亮度也不会高,卖家拍的效果图大多是在全暗的环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实际是480P吧,总感觉会坑

这价真是480p的,720p的就不是这价了。

网友:
要亮度好一点至少得极米的吧

网友:
要小心分辨率虚标,买回来一定要数一下点数。
白天放近一点当个小电视看也可以的,晚上看大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价真是480p的,720p的就不是这价了。

对啊,不是480P的话怎么可能做到这种价格。。

网友D:
1、2千的不知道,我用过PPX4350,开灯看亮度调到最高开灯可以看清,当然关灯后,亮度调到1/3,效果也行

网友:
mems微振镜

网友:
这机器是800x480的,而且是菱形点阵排列。
480P的效果,实际投出来惨不忍睹。很多淘宝都有免费试用的,不合意,掏个运费退回去就可以。

网友:
谁信会这么清晰

网友:
楼主趁早退了吧,垃圾货!我前几天买了一台一样的,效果太差,我退了,买了一台大的,还凑合。

网友: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技术叫做P图。

网友:
至少1280*720的才能凑合看,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开始玩4K投影了。

网友: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技术叫做P图。+1

网友:
灯泡不给力,其他都白玩

网友:
因为是刷的评论所以清晰

网友:
兄弟别相信图片,这种适合小地方,比如帐篷内使用

网友:
小米体验店那种大的看着很大很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2千的不知道,我用过PPX4350,开灯看亮度调到最高开灯可以看清,当然关灯后,亮度调到1/3,效果也行{:sm ...

谢谢你对本人负责的产品的夸奖。这个产品的项目经理是我啊!
手头还有两台PPX4835的样机,亮度是200ANSI流明,实测的,不虚标。720P物理分辨率。欲购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对本人负责的产品的夸奖。这个产品的项目经理是我啊!
手头还有两台PPX4835的样机,亮度是200ANSI ...

多少米?

网友:
照片和实际的效果不一致。实际可以看到每个像素的颗粒。

网友:
之前玩过一台,朋友送的,片源支持1080P解码,实际物料分辨率800*480,亮度不怎么样,图像畸变有点严重。朋友也不是买的,是某论坛活动的奖品,转送给我。我用的时候经常遇到开机不会亮的,要用牙签捅复位按钮才亮。后来彻底不亮了,寄原厂,说光路元件坏了,修要400,然后扔垃圾桶了。当时查了一下,官方天猫要卖两千左右。

网友:
效果好都是p出来的吧,估计实际非常垃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对本人负责的产品的夸奖。这个产品的项目经理是我啊!
手头还有两台PPX4835的样机,亮度是200ANSI ...

PPX4835的样机  什么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PPX4835的样机  什么价

挂淘宝是1588,给坛友可以1388元。
非智能机,需要自己去花几十元配个投屏器

网友E:
不争了,直接上图。那个屏幕实拍图是用iphone4S在大白天拍的,当然,拉上半透光的窗帘。骗你们是小狗。
720P的DLP是一个分界线,是成本和清晰度上的一个最佳平衡。往下,惨不忍睹,往上,成本太高,存储空间也不够。亮度实测是200ANSI流明,标的是350,国内某果用的是同款光机,直接标1500流明,真的是芳草天。这个是可以塞进口袋的,女人的口袋就别试了,得塞胸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争了,直接上图。那个屏幕实拍图是用iphone4S在大白天拍的,当然,拉上半透光的窗帘。骗你们是小狗。
7 ...

说明书来了,本人倾心原创,用阿杜比的framemaker做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争了,直接上图。那个屏幕实拍图是用iphone4S在大白天拍的,当然,拉上半透光的窗帘。骗你们是小狗。
7 ...

这个效果看起来确实很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个效果看起来确实很不错

是啊,这个再看不清那就是阿炳了!

网友H:
还楼上一点价,1200来一台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这个再看不清那就是阿炳了!

膜拜大牛的作品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还楼上一点价,1200来一台玩玩

指甲刀可以,谢谢支持!成交!已私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挂淘宝是1588,给坛友可以1388元。
非智能机,需要自己去花几十元配个投屏器 ...

收一个怎么走

网友I:
这照片是骗人的,看仔细,这个是480p的,买回来就后悔了
上次也被宣传照吸引,弄了个二手的想玩玩,到手后隔天就给退回去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指甲刀可以,谢谢支持!成交!已私信!

1200,看起来很不错!!   这个机器不是智能投影,没有内置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J:
1200,看起来很不错!!   这个机器不是智能投影,没有内置系统?

投屏器才几十块。这跟买车一样,首先看三大件,而不是看娱乐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照片是骗人的,看仔细,这个是480p的,买回来就后悔了
上次也被宣传照吸引,弄了个二手的想玩玩,到手后 ...

是的,这些无良卖家商家专门欺骗不懂行的人。把输入分辨率当成输出物理分辨率瞎标。退货时就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拍照和人眼观测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正解。手机的ISO可以做到很低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投屏器才几十块。这跟买车一样,首先看三大件,而不是看娱乐系统。

直接找你淘宝店?

网友E:
引用 网友J:
直接找你淘宝店?

刚刚试着在淘宝发布,搞半天搞不定,还是咸鱼吧,我有备件,所有的坛友买家免费保修三个月,只要不是人为损坏的。小区附近的几个烧烤店在去年世界杯的时候拿了好几台,一直在用,至今也没见坏的。
为避免广告嫌疑,已私信微信联系方式和咸鱼淘口令链接。
所有坛友买家,跟我的开发板一样,终身免费技术支持。我这个系列产品是欧洲同类销量蓝波湾,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网友:
玩具而已,买过一个同类的

网友K:
我的HATICHA,1024×768画面都不咋滴,你这个这么小还这么清晰你让Epson、Sony 这些投影机品牌怎么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HATICHA,1024×768画面都不咋滴,你这个这么小还这么清晰你让Epson、Sony 这些投影机品牌怎么混! ...

他这个是超近的距离投射,可能投影面积不到14英寸,用手机全屏拍,你这样根本看不出投影机有多远的距离。我那个图片是投到50英寸到60英寸拍的。
常规的投影仪,越近越清晰,越近亮度越高。有一个UST超短焦投影机可能是个例外,那种贴着墙都可以投好大的面积。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刚刚试着在淘宝发布,搞半天搞不定,还是咸鱼吧,我有备件,所有的坛友买家免费保修三个月,只要不是人为 ...

还有货吗,我也来凑个热闹。

网友E:
引用 网友L:
还有货吗,我也来凑个热闹。

我得找找,已私信!

网友:
1200我都心动了,在和ld审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得找找,已私信!

多搞几台优惠给我们坛友啊

网友E:
谢谢各位捧场,跟以前做QA的手下联系了,他说他还能搞到几台。说是二手,其实是崭新的机器,为避免纠纷,才定义为伊拉克垃圾成色。我可以对着上帝发毒誓保证不是老化测试机。我们的老化测试机都是原地销毁的。已经有几个坛友订了,今天会发货,收到后,假如满意,希望给个好评!
这机器的喇叭是广州国光代工的,就是JBL的御用代工厂,音腔是为此机器外壳定制的,项目初期光打样就花了两千五百大样,国光就给三个样品喇叭,3D打印的。
后续机器的成色我不敢保证有多新,但是今天发货的几台,保证非常新,原装电源适配器都是没有拆过封,今天发货前要试机才拆来的。
另外,第一批订货的朋友,友情赠送了一条MHL转HDMI的线,入手后可以花个几十块淘个mate7,MI3之类的支持MHL的二手手机作dongle播放器。此机是我设计的,定位为商用,主要目标人群是销售人员,所以带了充电宝功能,机身上有USB供电。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各位捧场,跟以前做QA的手下联系了,他说他还能搞到几台。说是二手,其实是崭新的机器,为避免纠纷,才 ...

激光电视看着好沉重  是因为超短焦距光路原因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刚刚试着在淘宝发布,搞半天搞不定,还是咸鱼吧,我有备件,所有的坛友买家免费保修三个月,只要不是人为 ...

想问一下:
有没有不带电池的720P的?
有没有1080P的微投?

网友N:
商机啊,这么好的东西多一点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想问一下:
有没有不带电池的720P的?
有没有1080P的微投?

不好意思,我手头木有。
DLP投影仪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DMD微镜在异常断电的情况下容易损坏,跟早期的硬盘一个德性,因此带电池的比不带电池的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手头木有。
DLP投影仪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DMD微镜在异常断电的情况下容易损坏,跟早期的硬 ...

求一个PPX4835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谢谢各位捧场,跟以前做QA的手下联系了,他说他还能搞到几台。说是二手,其实是崭新的机器,为避免纠纷,才 ...

给个报价吧,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给个报价吧,朋友!

坛友都是一口价啊,1200包邮非偏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商机啊,这么好的东西多一点就好了。

哈哈,我早就改行做开发板,卖开发板,搞培训了,这个完全是处理闲置!这机器从前期市场调研,ID设计(前底特律的福特汽车ID设计工程师操刀),功能性能规划、硬件设计,软件设计、测试、试产、量产、包装设计、认证,全部是我一手把控的。实际上是我的baby啊。
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龙泉白菜BB板和白菜Zynq板。

网友O:
有点兴趣,有买到的,给大家测评反馈一下。

网友P:
楼主要来收场地租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要来收场地租金了

我觉得是的,话题是我发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点兴趣,有买到的,给大家测评反馈一下。

已反馈,请点我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对本人负责的产品的夸奖。这个产品的项目经理是我啊!
手头还有两台PPX4835的样机,亮度是200ANSI ...

你好,我需要入手一个您设计的投影,怎么操作呢

网友Q:
有意入手一台,怎么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意入手一台,怎么联系?

已私信!

网友:
3米抗锯齿,5米变高清
呵呵

网友R:
感兴趣开发板的事业比产品经理好?

网友:
索尼的MP-CD1 看着这还凑活  不过分辨率也只有854*480

网友:
还有吗?怎么联系?

网友:
你好,微投还有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R:
感兴趣开发板的事业比产品经理好?

不一样的,为什么鲁迅要弃医从文呢?!
做开发板,卖的是技术,可以让千千万万的大学生和刚入职的小白少走弯路学到知识,培养更多的产品经理和研发经理,其功德堪比恒河之沙!
做产品经理(准确说是打杂的研发经理),卖的是苦力,只是消费者和鬼佬老板受益,其功德只算孤鸿一羽!

网友O:
【坛友都是一口价啊,1200包邮非偏远啊】,还有货吗?给我来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O:
【坛友都是一口价啊,1200包邮非偏远啊】,还有货吗?给我来一台!

1200的没有了

网友:
LCOS或DLP,一般是480P,好的一点会到960X54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一样的,为什么鲁迅要弃医从文呢?!
做开发板,卖的是技术,可以让千千万万的大学生和刚入职的小白少 ...

这一段回复有理有据,高屋建瓴。

网友E:
1200没有了,前同事调过来的货成色不一样,他要1400,实在对不住。
已经下单的还是按1200,明天或后天统一发货,清明节一过就能收到。毕竟贵重物品,申通普快,因为快递喜欢把包裹放保安室门卫处或前台,隔几天去找就很难找到,前几天有个坛友买开发板就遇到这种情况,还好他找了半天找到了,不然我就要补发。因此缓几天发货,也想测试得更充分一点。毕竟存放时间有点长了,虽然半年拿出来充一次电。

另外强调两件事,重要的事说三遍:
1、长按开机,长按关机;长按开机,长按关机;长按开机,长按关机;
2、镜头表面有灰不要擦,要用皮老虎吹;镜头表面有灰不要擦,要用皮老虎吹;镜头表面有灰不要擦,要用皮老虎吹;

网友:
你好,坛友,还有吗,打算入手一台?

网友S:
引用 网友E:
投屏器才几十块。这跟买车一样,首先看三大件,而不是看娱乐系统。

大侠能否推荐个靠谱的投屏器!

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S:
大侠能否推荐个靠谱的投屏器!

感谢!

买那种5.8G的双频投屏器就行了,去年看的价格应该是七十左右,今年不知道什么价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E:
买那种5.8G的双频投屏器就行了,去年看的价格应该是七十左右,今年不知道什么价了。 ...

淘宝找了一圈 双频的投屏器都要200左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S:
淘宝找了一圈 双频的投屏器都要200左右了吗!

买白牌的,或者上咸鱼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00没有了,前同事调过来的货成色不一样,他要1400,实在对不住。
已经下单的还是按1200,明天或后天统一 ...

大侠,还有没有了

网友:
我买的斐讯t1来适配投影仪,s912处理器2g ddr够了

网友T:
引用 网友E:
不争了,直接上图。那个屏幕实拍图是用iphone4S在大白天拍的,当然,拉上半透光的窗帘。骗你们是小狗。
7 ...

收到货好几天了,接上移动送的魔百盒,现在当电视看,买了魔百盒里面的会员,还可以看很多电影资源。
投影仪晚上表现特别出色,颜色饱和度好,很靓丽,晚上投70英寸效果好,白天投32英寸吧,能看清,,1500元物超所值

发现手机图片太大了,假期结束我用电脑上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收到货好几天了,接上移动送的魔百盒,现在当电视看,买了魔百盒里面的会员,还可以看很多电影资源。
投 ...

谢谢好评。多测一下,不测我不敢收款啊。
好象摄像机或手机拍电视、电影或投影的动态视频效果都不好,也难怪第一时间放出来的D版枪片图像效果这么差。好象跟nyquist采样定理有点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T:
收到货好几天了,接上移动送的魔百盒,现在当电视看,买了魔百盒里面的会员,还可以看很多电影资源。
投 ...

买了个爱普生的二手的 500,成色可以,买了个反光幕布 ,效果不错看电影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了个爱普生的二手的 500,成色可以,买了个反光幕布 ,效果不错看电影 ...

楼主太容易满足了。楼主位480P的投影仪你都觉得很清晰很爽了,不用说爱普生的1024*768或800*600的投影仪了。对了,这也是我们这种LED+DLP的口袋投影仪卖不动的主要原因,很多小公司都会买二手打印机复印机投影机,反正这年头天天有大量公司倒闭或搬东南亚,运气好的,也能收到成色不错的好货。

后面没有MHL线送了,已经送完了。请原谅!
硬盘上有600G的国家地理频道的720P高清中英文视频,没有百毒会员,传不上去,或者说比较慢。有需要的可以寄硬盘给我帮拷,自行承担来回运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容易满足了。楼主位480P的投影仪你都觉得很清晰很爽了,不用说爱普生的1024*768或800*600的投影仪 ...

哈哈哈,没钱还能说啥呢,可以看要啥自行车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哈,没钱还能说啥呢,可以看要啥自行车呢

楼主武汉伢吧,老乡握个爪!
多囤几套房吧,武汉的房还是看涨。
满城挖完的时候,武汉的房价就上天了。
九省通衢,华中第一大都市,正在申请直辖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武汉伢吧,老乡握个爪!
多囤几套房吧,武汉的房还是看涨。
满城挖完的时候,武汉的房价就上天了。

牛,怎么不说是宇宙中心呢

网友U:
引用 楼主:
牛,怎么不说是宇宙中心呢

我支持你们申请宇宙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支持你们申请宇宙中心。

有可能,满城挖坐了火箭,很快就是国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