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对多路可编程电池模拟器了解吗?请教下内部电路架构

楼主(2019-03-27):
设备是百度搜索直接出来的,我不是卖这个设备的,新能源行业 都需要这种多路可编程电池模拟器来模拟电池测试BMS,像这种设备内部的电路架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精度能做这么高,而且每路都是隔离的,难道内部真的每路是工频隔离变压器+1个高精度基准,DAC+功率放大,高精度ADC采集输出闭环反馈实现的?
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实现类似的功能, 12路都用高精度的基准 、ADC、DAC实在是太贵了。
主要原因是买不起这种HIL测试系统,想自己做个功能简单的实现12通道的模拟电池输出,0~5V ,精度1mV,12通道互相隔离。

网友A:
ADI有个套件是做这个的
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技术笔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I有个套件是做这个的
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技术笔记

有 关键字吗? 兄弟~

网友B:
如果只考虑输出精度,也就16位精度了。所以重点是,隔离电源。我有想法是用共扼电感代替变压器,据说频率高点是ok的,不过没试验过。电压源好控制,变压器整流之后挂dcdc,然后dac直接加fb,这里可以用串口dac,3个光耦足够。高压端电流源我也没解,做了这么多年电路就算用运放我也没法精确控制电流。

不过说句实话,这东西你做出现之后就会发现,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考虑输出精度,也就16位精度了。所以重点是,隔离电源。我有想法是用共扼电感代替变压器,据说频率高 ...

DAC 输出 给运放同相端,再用2个高精度电阻采样输出电压给运放反相端做负反馈吗?
这样的电路结构,是不是对DAC的线性及其他要求比较高?

这种东西是有实际意义的,没有这个东西,每次调试都组个包调试是很麻烦的事情,
还有电池的很多边界条件如过压欠压,短路开路等故障用真实电池很不好模拟的。

网友:
还是买买买比较好
自己做多费时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DAC 输出 给运放同相端,再用2个高精度电阻采样输出电压给运放反相端做负反馈吗?
这样的电路结构,是不 ...

dac输出要标定,做到0.01mv没问题,dcdc只要fb满足条件就会开通或关断,不过极低电压输出用dcdc可能会造成输出纹波太大。所以其实你可以考虑大电流ldo。3a的ldo用dac接一下,然后做好标定,可以做到uv级别精度。不过ldo也有高端和低端稳压,如1117是高端稳压但电流不大。重点是限流,这个很难做。

还有一点,你做模拟电池就得能source和sink,因此ldo你好像还用不成--我没见过能sink的ldo。

网友:
标准设备还是买买买的好, 自己搞一个出来,开发太费时间了

网友C:
有点不太明白,电池使用的时候,不是应该串联起来使用的吗?那么,模拟电池每个通道相互隔离,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太明白,电池使用的时候,不是应该串联起来使用的吗?那么,模拟电池每个通道相互隔离,目的是什么呢 ...

电池应该有串有并

网友:
没你们想的那么复杂,一路可调电源和一路恒压负载并联起来的电路而已。而且可调范围这么小 16位ADC和DAC搓搓有余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1台数字电源+1台电子负载,就可以当模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说的对,1台数字电源+1台电子负载,就可以当模拟电池

1路输出当然可以这么搞~  但是12路任意串并联输 我认为没这么简单。
如果只是简单的做加法就好了 。

网友E:
哈哈,这个东西我在做。
搞得很复杂,架构和7楼说的一样,带能量回收。用来测电池充放电循环,检验电池耐久性用的。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个东西我在做。
搞得很复杂,架构和7楼说的一样,带能量回收。用来测电池充放电循环,检验电池耐久 ...

  现在这个电池模拟器产品,很多公司已经标准化了.....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A:
ADI有个套件是做这个的
你可以看看他们的技术笔记

有这个套件吗,好像没有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