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Microsoft Teams?

楼主(2019-03-28):
更新了office,冒出来一个Microsoft teams,每次开机都会运行,找不到关闭的地方,卸载后,只要联网就会再装上,吃不消了。

网友A:
下载一个LTSC版本,整个世界清静了

网友B:
LTSC版本局域网传输文件只有几百K,直接有线千兆网连接的,试过安装SMB1.0支持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后来换成LTSB后速度有近100MB/s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TSC版本局域网传输文件只有几百K,直接有线千兆网连接的,试过安装SMB1.0支持也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后 ...

没有的事,驱动没装对,我的网卡是Killer 1535ac 无线连接局域网里的ds218pro 速度达到71MB/S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事,驱动没装对,我的网卡是Killer 1535ac 无线连接局域网里的ds218pro 速度达到71MB/S ...

吓尿了  无线网卡传输都到70多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吓尿了  无线网卡传输都到70多m

现在2x2 MIMO(双发双收)的无线网卡已经到1766M了,还不贵

Intel 9260

当然你路由器也要是2X2 mim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的事,驱动没装对,我的网卡是Killer 1535ac 无线连接局域网里的ds218pro 速度达到71MB/S ...

台式机,也装了官方驱动,也试过苹果mbp 2018,同样是ltsc版本,局域网复制都不到1M,换成ltsb的就没问题,是复制群晖的文件
而且苹果mbp复制局域网文件速度也是正常的,不知道ltsc要怎么设置,现在还是用ltsb,不过最近升级了几个安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2x2 MIMO(双发双收)的无线网卡已经到1766M了,还不贵

Intel 9260

用联发科MT7621芯片的路由器, 2018年的各种牌子的本,速度从没上过40M

网友:
全部都工作在433M模式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一个LTSC版本,整个世界清静了

和系统无关啊,是office的组件

楼主:
求救啊,好像网上搜不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