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Windows10 LTSC 版本太好用了,不敢独享

楼主(2019-03-28):
强烈推荐Windows 10 LTSC 版本,微软良心发泄,终于提供了一个纯净的系统

1.没有任何预装软件!!
2.没有频繁的软件更新,驱动更新!!
3.没有卸不掉的系统应用,程序管理器里面空空如也!!
4.不会后台自动装软件,没有应用商城!!
5.系统资源占用比旗舰版少,但保留gpedit,等重要功能,运行速度超快
6.优点太多了等等。。。电工必备啊

整个系统安装完只占7G,比旗舰版12G小很多

安装资源自己搜,顺便提供一个能用的注册码。。。(为避免法律责任,此处引用站外资源)
https://blog.csdn.net/liangjiabao5555/article/details/84887324

网友A:
看了看评论还是继续用ltsb2015

网友:
LTSC  和 LTSB  ,我都晕了,不仔细看的话。。

网友B:
坚定不移的用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撸的nas主机装的精简版win10ltsb,装完大小也是7G

我群晖虚拟机上也是LTS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评论还是继续用ltsb2015

Win7铁粉飘过

网友D:
回头有空了老电脑试着装装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群晖上虚拟win10???

图个什么呀

科学上网,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头有空了老电脑试着装装看

到时会说不好用,比新电脑的win7慢

网友:
我还是喜欢WIN7

网友E:
才开始用啊,嘿嘿,我从去年10月用到现在了,都半年了

不过电脑老的,推荐LTSB2015,升级的几个版本对速度影响还是比较敏感的,当然I的电脑里是从来没有I系列的CPU的,都是G

网友F:
小白表示不为所动。自从华硕给出了7代核显驱动之后,妈妈再也不担心我没win7用。
窃以为华硕良心

网友:
我在站内分享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才开始用啊,嘿嘿,我从去年10月用到现在了,都半年了

不过电脑老的,推荐LTSB2015,升级的几个 ...

10年前的电脑,coere p8700+4g内存,现在装的win10痛不欲生,xp运行如飞,用这个会不会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10年前的电脑,coere p8700+4g内存,现在装的win10痛不欲生,xp运行如飞,用这个会不会有效果 ...

贴1000去二手市场换个吧,不用谢。 即使是z3735(450可以买,含4g内存)这种单片机电脑都跑的起win10旗舰

网友:
电脑配置低的话还是不要装这个了。

网友:
有些FPGA的工具 不幸 不能安装&&&完蛋了……

网友:
昨天刚从WIN7换成了WIN10 LT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坚定不移的用win7

+1
win10降级win7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遍了,自从上次降级完再也不想用win10后,发现彻底安稳了

网友:
官方版本?哪里下载的?为什么我的安装后还是12多g。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0年前的电脑,coere p8700+4g内存,现在装的win10痛不欲生,xp运行如飞,用这个会不会有效果 ...

查了一下P8700和我的笔记本T9300相差几乎是0,可以试试换个固态SSD,推荐老版本LTSB2015,不过这个版本的远程桌面有点问题,不设置密码的话,外面远程过来几秒钟就会自动踢下线:)

网友H:
这个就是 KMS 激活……还是 LTSB 2016 爽,用工具数字激活。

网友:
工作电脑是win10,工作用虚拟机装win7

网友I:
怎么禁止更新,电脑自带普通版win10。

网友:
没有Ltsb好用

网友:
LTSB和 LTSC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用win10,生不如死,stm32有个目录 drivers,里边是空白,本来是有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P8700和我的笔记本T9300相差几乎是0,可以试试换个固态SSD,推荐老版本LTSB2015,不过这个版本的 ...

哈哈是同时代的,话说硬盘确实也不行,那个时代的硬盘读速度只有50-80MB/s,现在的非固态硬盘速度也比这高多了,关键是xp运行如飞啊

网友:
谁有资源提供一下,最近电脑老是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就是 KMS 激活……还是 LTSB 2016 爽,用工具数字激活。

求工具。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小白表示不为所动。自从华硕给出了7代核显驱动之后,妈妈再也不担心我没win7用。
窃以为华硕良心 ...

只有华硕主板可以用?别的主板品牌却可以用吗?

网友:
在用win10 企业版,半夜时经常来个更新自动重启,也是服了

网友:
LZ 说的我都想把笔记本预装的正版 Win10 换掉了……
然而貌似厂家没提供多少可下载的驱动

网友K:
从LTSB升级到了LTSC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从LTSB升级到了LTSC

无损升级?来个方法……

网友:
LTSC=老坛酸菜
LTSB=老坛酸梆

网友:
上个月下了个LTSC,还在体验中,感觉还过得去

网友:
早就用上LTSC了,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以前换过几次win10,最终又换回win7了。

网友L:
关机开sourceinsight 看关机是否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只有华硕主板可以用?别的主板品牌却可以用吗?

https://dlsvr04.asus.com/pub/ASU ... _81_V2120164508.zip
按理跟主板牌子无关,不确定啊,有问题不负责,因为我是用华硕B250M主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只有华硕主板可以用?别的主板品牌却可以用吗?

https://www.asrock.com/MB/Intel/ ... dex.cn.asp#Download

华擎也有7代核显win7驱动发布,搜索主板型号--文件下载--选win7,就看到了。酌情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https://www.asrock.com/MB/Intel/B250M%20Pro4/index.cn.asp#Download

华擎也有7代核显win7驱动发布, ...

多谢。

网友M:
去年刚出来时装的LSTC,用了20元买的序列号和谐。刚开始其实不那么好用,电脑总是卡,CPU总是莫名飚到100……后来好像升级了几次,目前挺好用的了。

网友N:
我把nas换成ltsc了,省了几百m内存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以前用W10出过问题 画图软件没办法用  重装了好几次W10 都是搞不定 解决不了  又回来WIN7了  还是WIN7用着舒服   以后有机会再试试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无损升级?来个方法……

下载ISO镜像然后加载,运行安装就可以了,升级过程有选项的。但是还是有些调整,大部分软件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把nas换成ltsc了,省了几百m内存

NAS可以把不需要的服务禁止掉,这样除了硬盘空间,内存占用和运行速度,就和那些精简版一样了,关键是可以自己控制,精简版都是别人封装,一方面不太放心,另一方面,精简的不移动符合自己的需求。

网友:
我也是用LTSC,再增加应用商店,就跟正式版的没啥区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去年刚出来时装的LSTC,用了20元买的序列号和谐。刚开始其实不那么好用,电脑总是卡,CPU总是莫名飚到100… ...

如果联网了,后台应该在匹配驱动程序和下载安全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怎么禁止更新,电脑自带普通版win10。

必须要旗舰版才能通过gpedit.msc把windows update和antivirus彻底禁用掉

网友:
字体模糊,重影,楼主能搞吗?试了很多办法,都无效,快坚持不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要旗舰版才能通过gpedit.msc把windows update和antivirus彻底禁用掉

还是老老实实wind

网友O:
谁能告诉我win10访问QNAP的nas的网络共享打不开怎么解决,访问xp的网络共享也打不开,安装了smb1.0也没用。
还有自动更新怎么完全禁用掉。

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不用10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群晖虚拟机上也是LTSC

群晖系统不好用吗?我还打算入手呢???

网友:
还是用的W7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P8700和我的笔记本T9300相差几乎是0,可以试试换个固态SSD,推荐老版本LTSB2015,不过这个版本的 ...

T7300还在服役中,win10 ltsc

网友:
哥们 我在msdn下载的 ltsc 2019 怎么安装后18.4G啊 求系统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谁能告诉我win10访问QNAP的nas的网络共享打不开怎么解决,访问xp的网络共享也打不开,安装了smb1.0也没用。 ...

我能用啊,就随便找个资源管理器,比如说我要连mega_nas这台机就\\mega_nas回车就行了。本人使用群晖的DS218 PRO

楼主:
引用 网友P:
群晖系统不好用吗?我还打算入手呢???

群晖很好用啊,我是在群晖环境下装了一个windows的虚拟机,上面跑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机开sourceinsight 看关机是否报错

无问题,我用SI4

网友:
楼主是个很阳光的小伙子。

网友:
实不相瞒,我周末果断装了win10 ltsc,10年老机重新焕发新春,还能再战3年

网友Q:
LTSC还是会有升级提醒的,我的LTSC用了四五个月了,刚开始确实没升级...现在有了,两三天就弹出来提醒一次...每次我好只选"推迟"

楼主:
引用 网友Q:
LTSC还是会有升级提醒的,我的LTSC用了四五个月了,刚开始确实没升级...现在有了,两三天就弹出来提醒一次. ...

在服务里面把“Windows update”关掉

网友Q:
引用 楼主:
在服务里面把“Windows update”关掉

已经如上操作了,看看还会不会提醒升级。
另外,有个“window update medic service”,这个禁不掉,没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已经如上操作了,看看还会不会提醒升级。
另外,有个“window update medic service”,这个禁不掉,没影 ...

那个没关系

网友:
激活方式好使,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撸的nas主机装的精简版win10ltsb,装完大小也是7G

精简了哪些东西?

网友:
安装的时候,记得选择广告,改善计划啥的,一定要禁止掉,特别是那个广告那项,否则就会安装一堆软件!!
禁止后,安装的特别干净的一个win10.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能用啊,就随便找个资源管理器,比如说我要连mega_nas这台机就\\mega_nas回车就行了。本人使用群晖的DS ...

我访问qnap的共享访问不了,xp的共享、打印机也访问不了,win2008的可以访问

网友R:
引用 网友O:
我访问qnap的共享访问不了,xp的共享、打印机也访问不了,win2008的可以访问 ...

试试LTSB版本,说不定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访问qnap的共享访问不了,xp的共享、打印机也访问不了,win2008的可以访问 ...

用户组问题吧,xp这种东西就别说了,想要赶上时代的脚步,就要脱离自己的舒适圈

网友:
win10,一直心有余悸,最长的一次安装折腾了一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群晖虚拟机上也是LTSC

群辉上是用VMM?还是用第三方比如 Visual box啥的?哪个好用点?

网友(2019-05-30):
有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Q:
LTSC还是会有升级提醒的,我的LTSC用了四五个月了,刚开始确实没升级...现在有了,两三天就弹出来提醒一次. ...

这个版本都是关键性的安全升级,没有功能改进升级,所以还好,我是有更新就升级的。

网友:
换笔记本电脑,让卖家给装了win10,各种不爽,什么小娜等等,下了ltsc和ltsb,都装了,最后用了LTSC,感觉确实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下载一个试试,之前一直在用win10企业板

网友S:
在局域网中,这个版本无法访问其它电脑共享文件夹和打印机,其它的电脑可以访问这台的共享内容。
在网络中能看到计算机名,只能打开自己电脑的共享内容。
装了两台都是这样的效果,网上找了很多办法都没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R:
试试LTSB版本,说不定有惊喜

我宿舍的LTSB用了两年了,共享没有问题。

网友T:
没看到哪里可以下载啊

网友U:
我也用的LTSC,但是有个小问题,“此电脑”的图标不能防到桌面上呢?

网友:
笔记本电脑不支持win7了,显卡驱动安装不上,升级到win10去

网友V:
引用 网友T:
没看到哪里可以下载啊

I tell you上有 但是我昨天下载根本没有速度。。

网友:
已经用上了。比LTSB感觉快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V:
I tell you上有 但是我昨天下载根本没有速度。。

外面的镜像没有人用过不敢乱用啊。就算是纯净版的还是各种坑。我现在电脑都还在用坛里莫大推荐的N合一WIN7版本

网友:
Windows 10 LTSC 2019一直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也用的LTSC,但是有个小问题,“此电脑”的图标不能防到桌面上呢?

没激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S:
在局域网中,这个版本无法访问其它电脑共享文件夹和打印机,其它的电脑可以访问这台的共享内容。
在网络中 ...

升级了共享协议。不允许打开没有密码的了。 要不你就修改共享电脑加上用户名和密码。要不就修改注册表改成不需要密码的。

网友(2019-07-14):
楼主怎么装的,才7g,我装完差不多20g,你优化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也用的LTSC,但是有个小问题,“此电脑”的图标不能防到桌面上呢?

可以的,用dism++优化一下,设置一下,比在系统一个个设置简单多了哈

网友(2021-06-25):
下来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系统下哪里下载呢?????

网友W(2022-04-11):
目前最好用的还是最新出的 WIN10 2021LTSC,以前存在的输入法应用商店占用问题好像也可以在线自动更新去除了这个BUG。

网友X(2022-10-25):
引用 网友W:
目前最好用的还是最新出的 WIN10 2021LTSC,以前存在的输入法应用商店占用问题好像也可以在线自动更新去除 ...

WIN10 2021LTSC  在那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X:
WIN10 2021LTSC  在那里下载?

SW_DVD9_WIN_ENT_LTSC_2021_64BIT_ChnSimp_MLF_X22-84402.ISO (4.7 GB)

网友:
LTSC把系统自带截图的功能阉割了一半,所以我就没兴趣了。

网友Y:
引用 网友X:
WIN10 2021LTSC  在那里下载?

magnet:?xt=urn:btih:366ADAA52FB3639B17D73718DD5F9E3EE9477B40&dn=SW_DVD9_WIN_ENT_LTSC_2021_64BIT_ChnSimp_MLF_X22-84402.ISO&xl=5044211712

网友Z:
引用 网友Y:
ed2k://|file|SW_DVD9_WIN_ENT_LTSC_2021_64BIT_ChnSimp_MLF_X22-84402.ISO|5044211712|1555B7DCA052B595 ...

大佬,请问这个怎么激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Y:
magnet:?xt=urn:btih:366ADAA52FB3639B17D73718DD5F9E3EE9477B40&dn=SW_DVD9_WIN_ENT_LTSC_2021_64BIT_Ch ...

命令提示符(管理员):slmgr /skms kms.v0v.bid && slmgr /ato

支持复制粘贴,一个命令激活,激活原理是替换了kms激活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Z:
大佬,请问这个怎么激活呢?

命令提示符(管理员):slmgr /skms kms.v0v.bid && slmgr /ato

支持复制粘贴,一个命令激活,激活原理是替换了kms激活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