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G以太网怎么和fpga接口怎么搞。

楼主(2019-03-28):
那个XAUI是不是10G以太网的接口啊,有没有arm带这种借口啊,其他资源无所谓。

网友A:
有这种ARM啊,比如NXP的LS1046A

网友B:
fpga有高速接口,GTH,可以直接连10G光模块
ARM带10G的比较少,如楼上所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种ARM啊,比如NXP的LS1046A

之前没用过cortex A系列的,A72这个太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有高速接口,GTH,可以直接连10G光模块
ARM带10G的比较少,如楼上所说

谢谢,很有用,我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没用过cortex A系列的,A72这个太猛了

能接10G以太网的,当然要比较猛了

10G其实是4个2.5G拼起来的,你用4路2.5G的SERDES就可以做,不过那个没做过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其实还有一个方案,如果只是接入10G网,也可以用PCIE转10G的芯片或网卡,intel很多
arm带10G的不多,带pcie的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接10G以太网的,当然要比较猛了

10G其实是4个2.5G拼起来的,你用4路2.5G的SERDES就可以做,不 ...

确实没做过,我就不作死了,还是留给fpga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有一个方案,如果只是接入10G网,也可以用PCIE转10G的芯片或网卡,intel很多
arm带10G的不多,带pcie ...

传感器的高速AD信号,fpga先处理,只是数据量基本不变,然后就要回传,相当于一个探测头,网卡是不是大了点啊,能这么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有一个方案,如果只是接入10G网,也可以用PCIE转10G的芯片或网卡,intel很多
arm带10G的不多,带pcie ...

回传使用光介质还是电介质,看你挺有经验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感器的高速AD信号,fpga先处理,只是数据量基本不变,然后就要回传,相当于一个探测头,网卡是不是大了 ...

我也觉得你用pcie网卡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你用pcie网卡更好。

这确实是个省力的方案

楼主:
果然之前fpga就有告诉以太网口,吓得我不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