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低功耗电压基准,带使能的

楼主(2019-03-28):
电压基准,静态功耗超低的那种
最好要有使能,不用了可以关掉,关掉后低于1uA的,
求推荐,然后LC商城买得到的,
谢谢。

网友A:
431加个供电控制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加个供电控制不就可以了么?

431电流低于1mA稳不了的,我的是CR2302电池,要工作2年

网友B:
431的A级接MCU,IO,不需要时致高电平,功耗可做到1uA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的A级接MCU,IO,不需要时致高电平,功耗可做到1uA

脑袋没转过来,哈,是的,这样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感觉需要时io口输出,不用时io口关闭靠谱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431电流低于1mA稳不了的,我的是CR2302电池,要工作2年

2032可顶不住1ma,尤其老化后。你这还不如用ua级ldo。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32可顶不住1ma,尤其老化后。你这还不如用ua级ldo。

不常期用,要可控的,一个生命周期内可能用三四次,一次1S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常期用,要可控的,一个生命周期内可能用三四次,一次1S

ldo也接io上呗。多么简单。2032不适合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