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C8外部中断导致SysTick异常无法再次进入中断

楼主(2019-03-28):
今天在制作一个市电过零检测电路时发现一个问题,正常工作时有一定的概率发生SysTick无法再次进入中断的现象,调试截图如下:
当SysTick中的'P'状态位置1后,SysTick便无法再次进入中断。
请教各位,这个'P'状态为是什么状态,什么情况下会出现'P'位置位?
谢谢大家!

修改原因:错别字

网友A:
是不是pend,其它高优先级的一直在?

网友B:
Pending is checked when this interrupt occurred but has not been serviced. You may manually trigger the interrupt by setting this bit.
P应该是指有中断挂起,还没处理。
官方有说明www.keil.com/dd/vtr/4602/8690.htm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在写程序flash时,systick不再正常了,我只好暂时舍弃使用,写完后再打开一次。求大师指导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nding is checked when this interrupt occurred but has not been serviced. You may manually trigger  ...

感谢您提供的资料,经过逐级测试,确定是外部中断优先级别的问题造成的。
由于SysTick默认优先级最低,故在任务轻载的时候可以正常工作,在突发任务重载时被其他优先级别的任务占用导致无法正常工作!
再次感谢Do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pend,其它高优先级的一直在?

确定是Pending,由于优先级过低导致SysTick无法正常工作,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已经确认并解决,至此结贴,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提供的资料,经过逐级测试,确定是外部中断优先级别的问题造成的。
由于SysTick默认优先级最低,故 ...

怎么解决的?提高SysTick优先级?
SysTick中断不频繁,时实性要求也不算高,晚一点处理也没问题,如果被阻塞,是不是要看看哪个中断服务程序占用时间太长,而不是简单的提高SysTick优先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提高SysTick优先级?
SysTick中断不频繁,时实性要求也不算高,晚一点处理也没问题,如果被 ...

采用数据分散处理的方式,在中断中只标记事件,在空闲时再处理数据。另外查询改为投递消息的方式,可以节省不少的中断处理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