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IAR,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

楼主(2019-03-28):
MDK AC5(ARM Compiler5)编译STM32H7的HAL库带Browse Info时速度巨卡,电脑性能稍差点,编译个大点的工程能编译出几十分钟。

测试条件:
1、IAR8.30开最高等级的最小代码优化
2、MDK5.27正式版使用AC5开最高等级优化3
3、MDK5.27正式版使用AC6开最小代码优化
4、Embedded Studio4.15 beta版使用GCC开最高等级代码大小优化
5、Embedded Studio4.15 beta版使用CLANG开最高等级代码大小优化
6、全部开启多核并行编译
7、电脑配置是i3-3220,机械硬盘
8、暂未测试芯片实际执行性能。

注意,现在MDK的AC6和IAR打开后都会主动创建Browse Info,在窗口的最下方正中间有个提示。
MDK标识,要等待标识消失才可以使用go to def

IAR标识,要等到进度条到头才可以使用go to def

提供一个STM32H7的例程供大家测评:

先测试编译时间:
MDK5使用AC5带Browse Info
耗时8分51秒

MDK5使用AC6带Browse Info
耗时1分07秒

IAR带Browse Info(IAR的编译速度很快,等Browse Info时间较长)
耗时2分03秒

Embedded Studio4.15使用GCC带Browse Info
耗时38秒

Embedded Studio4.15使用CLANG带Browse Info
耗时21秒

总结,Embedded Studio使用CLANG完胜其它方式。

生成代码大小
MDK5使用AC5: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17060 (16.66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6536 (  6.38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7120 (16.72kB)

MDK5使用AC6: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15960 (15.59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6544 (  6.39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5980 (15.61kB)

MDK5使用AC6,开启Link-Time优化(2019-03-29,晚11点)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11476 (  11.21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6512 (   6.36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1484 (  11.21kB)

IAR(printf选择full):
20 290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142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6 677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IAR(开Link优化,printf选择small,新增small测试,2019-03-29,晚10点):
16 734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90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6 621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Embedded Studio4.15使用GCC

Embedded Studio4.15使用CLANG

Embedded Studio4.15使用CLANG开Link-Time优化,效果明显(2019-03-30新增测试)

总结,MDK的AC6生成的代码最小。

现在MDK5的AC6也是用的CLANG,总的来说,无论是编译速度还是生成代码大小,CLANG都表现出巨大优势。

当前HAL库使用AC6编译的警告有点多,可以选择使用AC5的警告临时屏蔽,提供的测试例子是采用的这种方式。

另外使用中文也会有很多警告,所以干脆使用UTF-8编码,就没有警告了,不过程序中的打印有中文的话,串口助手要使用支持UTF-8的,比如SecureCRT即可。

网友A:
CLANG是专门的版本还是就是CLANG官网下的通用的版本?

网友:
这种比较,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又出神作了!!

网友:
硬汉顶一下你的持之以恒的精神

网友:
很不错的评测

网友:
clang看来是大趋势!

网友:
AC6编译ST的旧外设库一堆报错,无奈啊,没有动力换HAL,感觉旧库用得习惯又顺手

网友B:
一直听人说IAR编译生成的代码小,,没想到MDK强这么多,,之前都被误导了

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测评

网友:
AC5确实很慢,但AC6要消除一堆告警也挺麻烦的。
可能优化上还有一些坑要填,我就遇到过AC5编译能正常运行,换了AC6就挂的问题,后来把读写寄存器的函数换成了内嵌汇编就好了。

网友C:
总结,MDK的AC6生成的代码最小。

这个总结怕是有问题。我试了楼主提供的工程。MDK选用了MicroLIB,而IAR工程的库选项都是Full,IAR的链接器优化也没开。用的不同的库,怎么好直接比较最终生成的程序大小呢。这比的恐怕不是编译器吧。

应该直接看map文件比较
MDK AC6的结果:

Image component sizes

      Code (inc. data)   RO Data    RW Data    ZI Data      Debug   Object Name

       426         16          0          0          0       6299   bsp.o
       436         64          0          0          4       7210   bsp_fmc_io.o
       634         20         64          0        173       7458   bsp_key.o
       136         12         16          0          0       1308   bsp_led.o
       612         68         63          0         76      15163   bsp_timer.o
       978         80         35          0       2092      17140   bsp_uart_fifo.o
        18          0          0          0          0        308   hardfaulthandler.o
       720        284       1045          0          0       1503   main.o
       248         56          0          0         68       3458   segger_hardfaulthandler.o
        36          8        664          0       4096        960   startup_stm32h743xx.o
       138         12          0          8          4      14390   stm32h7xx_hal.o
       324         32          0          0          0      11816   stm32h7xx_hal_cortex.o
       388         20          0          0          0       6601   stm32h7xx_hal_gpio.o
      1796         48          0          0          0       9521   stm32h7xx_hal_rcc.o
      2964        154          0          0          0      15072   stm32h7xx_hal_rcc_ex.o
       102          4          0          0          0       8008   stm32h7xx_hal_sram.o
       330         32          0          0          0      36501   stm32h7xx_hal_tim.o
      1776        154         24          0          0      21172   stm32h7xx_hal_uart.o
        14          0          0          0          0        862   stm32h7xx_it.o
       320         12          0          0          0       9235   stm32h7xx_ll_fmc.o
       100         16         16          8          0       4389   system_stm32h7xx.o

    ----------------------------------------------------------------------
     12520       1092       1964         16       6524     198374   Object Totals
         0          0         32          0          0          0   (incl. Generated)
        24          0          5          0         11          0   (incl. Padding)

IAR的结果
    Module                     ro code  ro data  rw data
    ------                     -------  -------  -------

    HardFaultHandler.o              18
    SEGGER_HardFaultHandler.o       32
    bsp.o                          482
    bsp_fmc_io.o                   472                 4
    bsp_key.o                      680               176
    bsp_led.o                      148
    bsp_timer.o                    712                77
    bsp_uart_fifo.o              1 024             2 092
    main.o                       1 756
    startup_stm32h743xx.o        1 224
    stm32h7xx_hal.o                142        7       12
    stm32h7xx_hal_cortex.o         328
    stm32h7xx_hal_gpio.o           504
    stm32h7xx_hal_rcc.o          1 860
    stm32h7xx_hal_rcc_ex.o       2 768
    stm32h7xx_hal_sram.o           102
    stm32h7xx_hal_tim.o            290
    stm32h7xx_hal_uart.o         1 758
    stm32h7xx_it.o                  14
    stm32h7xx_ll_fmc.o             272
    system_stm32h7xx.o             120        5        8
    ----------------------------------------------------
    Total:                      14 706       12    2 369

其中startup_stm32h743xx是汇编,应该去除(IAR开启连接器优化后,startup_stm32h743xx会变小)。
如果只比较这些代码的结果,RO Code和Data加在一起算的话,MDK是13784,IAR是13494。RW Data的话,MDK是2428,IAR是2369。
当然,这个例子也不能说明IAR生成的代码就小,仔细看每个文件的话,可以发现有的大有的小。。。但是差距不会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听人说IAR编译生成的代码小,,没想到MDK强这么多,,之前都被误导了

感谢楼主这么详细的测 ...

说不定现在也是被误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总结怕是有问题。我试了楼主提供的工程。MDK选用了MicroLIB,而IAR工程的库选项都是Full,IAR的链接 ...

谢谢,把full这茬给忘了。

IAR也还不错

网友D:
一直是用IAT 批处理编译 + qzone调试

楼主:
修正下IAR的测试,修改如下三个地方

大小变为:
   HardFaultHandler.o              18
    SEGGER_HardFaultHandler.o       32
    bsp.o                          480
    bsp_fmc_io.o                   476                 4
    bsp_key.o                      680               176
    bsp_led.o                      148
    bsp_timer.o                    712                77
    bsp_uart_fifo.o              1 024             2 092
    main.o                       1 756
    startup_stm32h743xx.o          684
    stm32h7xx_hal.o                140        7       12
    stm32h7xx_hal_cortex.o         328
    stm32h7xx_hal_gpio.o           504
    stm32h7xx_hal_rcc.o          1 860
    stm32h7xx_hal_rcc_ex.o       2 768
    stm32h7xx_hal_sram.o           100
    stm32h7xx_hal_tim.o            288
    stm32h7xx_hal_uart.o         1 758
    stm32h7xx_it.o                  14
    stm32h7xx_ll_fmc.o             272
    system_stm32h7xx.o             120        5        8
    ----------------------------------------------------
    Total:                      14 162       12    2 369

  16 734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90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6 621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是用IAT 批处理编译 + qzone调试

你说的是SEGGER的Ozone吧,这个小软件挺牛。

楼主:
继续开启MDK5中AC6的Link-Time优化,大小巨减

楼主:
继续开启MDK5中AC6的Link-Time优化,大小巨减。

Total RO  Size (Code + RO Data)                11476 (  11.21kB)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6512 (   6.36kB)
Total ROM Size (Code + RO Data + RW Data)   11484 (  11.21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NG是专门的版本还是就是CLANG官网下的通用的版本?

专用的,估计他们自己都做优化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专用的,估计他们自己都做优化了。

就是MDK带的哪个吗?还是从其他哪里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MDK带的哪个吗?还是从其他哪里下的?

是MDK带的,集成到IDE里面了,在安装目录里面有相关文件。

网友A:
MDK自带的CLang就是AC6咯?结果相差有点大,估计时编译参数或者库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K自带的CLang就是AC6咯?结果相差有点大,估计时编译参数或者库的原因。

MDK5中AC6的Link-Time优化有点厉害。

Embedded Studio里面有个SEGGER Linker,优化也很强,一直没有测试成功,现在暂时用的GCC Linker

网友A:
引用 楼主:
MDK5中AC6的Link-Time优化有点厉害。

Embedded Studio里面有个SEGGER Linker,优化也很强,一直没有测试 ...

GCC开了Link-Time optimization(LTO)之后也很厉害,无论是运行时间还是还是HEX的尺寸都会大幅下降,不过调试的时候会恶心点。最新的GCC8.2强化了LTO后的调试功能,但是有BUG不能用,我试了一下老是链接失败,新版应该会修复,现在还是用的GCC 7.3。之前由于FLASH空间很紧张,试过对比AC5,AC6,IAR跟GCC编译我同一个项目,都打开优化尺寸跟LTO,总HEX大概32K的情况下,不同编译器结果差异不是很大,只有几百字节。gcc开了lfto跟Os,AC6开了lfto跟Oz,gcc的HEX31.5k,AC6的HEX32K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GCC开了Link-Time optimization(LTO)之后也很厉害,无论是运行时间还是还是HEX的尺寸都会大幅下降,不 ...

我这个例子到时差异很大,你方便的话,可以对比下。

Embedded Studio的话,使用GCC也有Link-Time优化,就是编译不通过,暂时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例子到时差异很大,你方便的话,可以对比下。

Embedded Studio的话,使用GCC也有Link-Time优化, ...

你用的是最新的gcc么?最新的8.2的有bug,开不了LTO,这个bug是官方确认过了的,改用老一点的7.3就可以。

网友:
我当时用AC6的时候没注意用的什么库,可能用的库不对,导致clang编译出来尺寸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最新的gcc么?最新的8.2的有bug,开不了LTO,这个bug是官方确认过了的,改用老一点的7.3就可以。 ...

GCC和CLANG的版本

GCC开不了,测试了下CLANG可以LTO,效果明显

网友A:
2018-q4是gcc8.2,用2018-q2的gcc7.3是可以开LTO的
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 ... in/gnu-rm/downlo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q4是gcc8.2,用2018-q2的gcc7.3是可以开LTO的
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and-software/open- ...

感谢,看来GCC8.2开LTO真是有问题。

网友E:
很喜欢这种测试风格,不过我关心的是代码效率,跑benchmark才能见真功夫。IAR在效率方面绝对是顶尖的,特别适合强迫症患者。当然AC6也很牛了,错误提示比AC5友善很多,编译速度也很快,缺点是调试不友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喜欢这种测试风格,不过我关心的是代码效率,跑benchmark才能见真功夫。IAR在效率方面绝对是顶尖的,特别 ...

IAR的确比较溜,所以我们现在一直保持制作IAR版本的例子。

等后面制作二代DSP教程的时候会再次制作一期,分享下。

AC6的调试挺好用的,最近刚发现AC6使用中文路径问题稍多,所以不可使用中文

网友:
对比做的很不错,非常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8-q4是gcc8.2,用2018-q2的gcc7.3是可以开LTO的
https://developer.arm.com/tools-and-software/open- ...

Embedded Studio刚发布的4.16正式版修正了GCC做Link-Time优化,可以正常使用了,GCC貌似还是之前的版本

网友F:
Eric2013大神,我在您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ee3a930102w4gf.html上看到"SEGGER发布的可以在Cortex-A8上面运行的emWin工程(TI的AM335X入门套件)",请问您有下载到相关的工程吗?如果有能发一份给我吗?谢谢!147880150@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Eric2013大神,我在您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ee3a930102w4gf.html上看到"SEGGER发布的可以 ...

他们网站没有改版前是可以下载的,升级后不行了。

之前申请没有回复我,帮你刚刚又申请了一次,如果回复了,我回复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他们网站没有改版前是可以下载的,升级后不行了。

之前申请没有回复我,帮你刚刚又申请了一次,如果回复 ...

谢谢你,大神。准备入手你们的示波器开发板。

网友G:
我感觉HAL库比标准库编译器起来要慢很多,不是一点、两点。
好像同样是HAL库,F103,F030,编译的速度要比F407要快很多。楼主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HAL库比标准库编译器起来要慢很多,不是一点、两点。
好像同样是HAL库,F103,F030,编译的速度要比F40 ...

其它系列的HAL库还没有试过,后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大神。准备入手你们的示波器开发板。

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回复我,估计跟上一次一样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截止到现在,还没有回复我,估计跟上一次一样了。

嗯,不知道segger的用意,开放不好吗?多人用才会买产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嗯,不知道segger的用意,开放不好吗?多人用才会买产品呢.

今天还是没有回复,看来真跟上次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还是没有回复,看来真跟上次一样了。

我自己也申请了,也没有回复。

网友(2019-05-09):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HAL库比标准库编译器起来要慢很多,不是一点、两点。
好像同样是HAL库,F103,F030,编译的速度要比F40 ...

HAL 适合用来配置各种外设,如果要周期性操作的地方可以考虑直接寄存器操作。

网友H:
LLVM Clang目前在Coremark上还是落后gcc, ac6和iar一大截……

网友H:
LLVM自己的linker也有bug……首先是不知道自己选库,其次是生成的elf不能正确的被很多loader正确使用(有静态变量未被正确初始化的问题,注意不是静态变量没有被初始化,而是初始化的值是错的)。受影响的loader有MDK的debugger , DS-5的debugger ,这个已经很要命了。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用objcopy把elf转化为hex或者bin来绕开。

楼主:
引用 网友H:
LLVM Clang目前在Coremark上还是落后gcc, ac6和iar一大截……

AC6就是基于CLA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LLVM自己的linker也有bug……首先是不知道自己选库,其次是生成的elf不能正确的被很多loader正确使用(有静 ...

非常谢谢告知这个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AC6就是基于CLANG的。

我当然知道arm compiler 6是基于llvm的。但arm compiler 6的很多优化是要经过一段时间验证才会上传到社区的,是不是会被社区接受加入主干是另说了。真是的例子就是,一年前很多arm compiler 6的优化就被提交到开源社区了,结果到了LLVM8/9,还是没能体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当然知道arm compiler 6是基于llvm的。但arm compiler 6的很多优化是要经过一段时间验证才会上传到社区 ...

优化问题我专门做了两个大点的综合Demo在H7上测试AC5开三级优化,并且开时间优化,而AC6开最高速度优化。

性能提升了一丢丢,稳定性也不错,稳定运行一周后停止测试了。

楼主: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AC5被取代只是时间问题了,编译个HAL库待Browse Info,完全没法用,而生成代码大小和性能跟AC6比,也处于下风。

最后就是稳定性,实测还是可以的,后面开几个板子,长期测试一段时间看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优化问题我专门做了两个大点的综合Demo在H7上测试AC5开三级优化,并且开时间优化,而AC6开最高速度优化。 ...

最高的速度优化是-Omax,不是-Ofast。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高的速度优化是-Omax,不是-Ofast。

感谢告知,我说怎么只提高了一丢丢,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告知,我说怎么只提高了一丢丢,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Omax 会默认打开 LTO。 记得在 MDK里勾选Link-Time-Optimisation。否则linker会报告错误。
-Omax无法通过下拉列表获得,只能通过在 Misc Control的文本框里添加。在这里添加的选项会覆盖其它通过GUI配置的选项(因为在命令行中更靠后)。

另外MDK也是原生态就支持GCC的。

网友H:
不要全信文档说的……-Omax是很激进的,他还会比-Ofast额外做很多其他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要全信文档说的……-Omax是很激进的,他还会比-Ofast额外做很多其他优化的。 ...

太感谢了,之前一直没注意过还有-Omax这种优化选项,我说怎么下拉列表里面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之前一直没注意过还有-Omax这种优化选项,我说怎么下拉列表里面没。

另外,开-short enum也会对性能有一点点影响(有时候感觉不到)
One ELF Section Per-Function对性能也有影响(但是对size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开-short enum也会对性能有一点点影响(有时候感觉不到)
One ELF Section Per-Function对性能也有 ...

谢谢,这种基本忽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另外,开-short enum也会对性能有一点点影响(有时候感觉不到)
One ELF Section Per-Function对性能也有 ...

今天实际测试-Omax和-Ofast,带RTOS和各种中间件的,测试性能基本没区别。

反倒代码大了一些。后再做个复杂些的DSP工程测试下。

网友I:
MDK5.27正式版使用AC6编译HAL库那些警告处理起来还是很麻烦,等等hal库适配ac6再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实际测试-Omax和-Ofast,带RTOS和各种中间件的,测试性能基本没区别。

反倒代码大了一些。后再做个 ...

DSP最好用 CMSIS-DSP,依靠编译器是不靠谱的。j
想要性能,就要用IAR,开最高speed优化,开multiple-file-compilation。依靠armclang是不靠谱的。另外尺寸问题上,我觉得你没用好IAR,IAR开multiple-file-compilation,并且打开discard-unused-publics,结果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在linker里,Optimisation要打开 Merge Dulicated sec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H:
DSP最好用 CMSIS-DSP,依靠编译器是不靠谱的。
想要性能,就要用IAR,开最高speed优化,开multiple-file- ...

编译器还可以,之前用AC5开时间优化做JPEG软解,性能提升不少,还是比较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MDK5.27正式版使用AC6编译HAL库那些警告处理起来还是很麻烦,等等hal库适配ac6再试试 ...

AC6编译HAL可以的,当前测试了F4和H7的,都没问题,其它的系列还没有测试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编译器还可以,之前用AC5开时间优化做JPEG软解,性能提升不少,还是比较给力的。 ...

我只能说你还没有发挥最大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能说你还没有发挥最大性能。

编译器能开的全开了,而需要手动开的,没整。

大部分应用场合,编译器还是非常给力的,而有些应用场景就不那么给力了,就像前面那个-Ofast和-Omax的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器能开的全开了,而需要手动开的,没整。

大部分应用场合,编译器还是非常给力的,而有些应用场景就 ...

一般也不需要把编译器榨干到这种程度。很多时候还是要依靠编码技巧的。比如如何尽可能减少volatile的使用,
减少静态变量的使用,尽可能使用结构体,尽可能使用指针来访问变量,尽可能使用局部变量——这都是arm
环境下给编译器更多优化机会的举措。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刚试了一次V6,吓人,好多不明的警告。。勉勉强强修改适应后可以编译通过,性能感觉比V5要快点,但是ROM ...

开启LTO优化,flash和ram变化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刚实施,用了你说的LTO,编译后运行也是有点问题,不知道是语法不够严谨还是怎样 ...

可以先用一些简单的程序做测试。

网友:
一般来说 gcc 加 lto 是指会改变代码和数据的布局,本身不改变优化选项,不会出大的问题。
如果开了 lto 出了问题,多数情况下是代码本身就有问题,只是没有暴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初略比较一下性能,我不是用HAL库,与那个无关,是一段有部分数学运算的的算法,具体什么不重要了,看看时 ...

这个东西还没有顾上去测试,后面做第2版DSP教程了,更新下这个帖子,做个系统的比较。

网友K(2019-06-18):
引用 楼主:
是MDK带的,集成到IDE里面了,在安装目录里面有相关文件。

已经安装了5.27但是发现界面好像和你发的截图有点不同

这是我哪里选择错了吗?工程是以前用4.7建的。

用AC6得用UTF-8编码格式,如果要控制串口屏,它的格式是GB2312那有什么方法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已经安装了5.27但是发现界面好像和你发的截图有点不同

1、你这个是AC5的效果,你要切换到AC6就跟我上面的一样了。
2、这个只能直接发汉字的GBK编码值了

网友:
看完了大神们的讨论,好 NB 啊,以前都没有关注过这些,涨知识了

网友:
iar 8.32.2沒開優化
uint32_t * uint32_t 32~63 bit會是0,
這個bug在iar 8.40就沒了,不過我司購買的授權沒到8.40

网友(2020-11-21):
请教硬汉,实际项目推荐开优化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