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靠的串口语音模块吗?不想在科大讯飞一棵树上吊死!

楼主(2019-03-28):
有可靠的串口语音模块吗?不想在科大讯飞一棵树上吊死!  这企业被央视点名多次,股价也腰斩不少,怕过几年企业不行了,产品也跟着完蛋了。

网友:
亚马逊的,不知道识别中文效果怎么样。

楼主:
是文本转语音的TTS呀 不是语音识别

网友A:
串口TTL转语音模块?
用过宇音天下的SYN6288,短句还可以,长句比较生硬,我的应用到是够用了。

如果成本和体积不敏感,用树莓派跑系统,软件合成语音怎样?

网友B:
宇音天下的试一试,引脚可以向下兼容5152,比5152多一点电阻电容,其他指令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宇音天下的试一试,引脚可以向下兼容5152,比5152多一点电阻电容,其他指令兼容 ...

有现成的模块卖吗?  推荐一下购买渠道

网友C:
同样用科大讯飞的5152,MB的这芯片太贵了,真买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用科大讯飞的5152,MB的这芯片太贵了,真买不起。

价格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TTL转语音模块?
用过宇音天下的SYN6288,短句还可以,长句比较生硬,我的应用到是够用了。

有什么语音合成的库推荐不?

网友(2019-08-14):
楼主有选到满意的吗

网友:
WIFI模块很多带TTS , 还有合宙的2G/4G模块也是带的, 可以入坑试试, 反正我没有试过

网友(2019-11-01):
启英泰伦、互问、华镇电子......太多了

网友:
启英泰伦  单麦离线识别国内第一

网友:
还是要看功能
如果偏重于语音识别,那可替换的还真不多。但是还可以替换
如果偏重于TTS,那宇音天下就是唯一的选择,无其他

网友:
同问,离线语音识别,单麦或多麦均可,某宝上能买到的模块,哪一家的比较好?

网友:
启英泰伦的不错,有模组和芯片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