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些关于DLP投影仪的干货!码到100楼上秘籍!秋裤贴

楼主(2019-03-28):
最近好象很多电工坛友关心投影仪,有些坛友可能想了解更多的关于DLP投影仪的相关技术及评价标准!以下内容未经搜索引擎校正,全凭笔者从业经验及记忆,难免有错误,请多多包涵。还是那句话,靠百毒写文章不是我的菜!

一、概述
投影仪,又称无屏显示器,揉合数字电视技术的投影仪又被称为无屏电视。

常见的投影仪按构造分为两种:LCD投影仪、DLP投影仪。前者是透射,后者是反射。可能还有其它构造的,比如说早期电影播放机,用的是分色轮技术。近年来DLP技术突飞猛进,已经取代LCD技术变成主流。目前新型的高清电影播放机,如巴可等制造厂的产品,已经切换到4K DLP,并成功更新到各大影院。

DLP,digital light processing的缩写。核心是基于MEMS的微镜技术。通俗来说,就是一片单晶硅上,制造出N个可翻转一定角度的小镜子,藉由电路控制小镜子的翻转角度,实现对光线的不同强度的反射。分色分时反射,可重现彩色画面。

按光源,可分为卤素灯泡型投影仪和LED投影仪。前者功耗巨大,但可以得到更高的亮度。后者体积小巧,节能减排,但因为LED制造技术和散热技术的限制,亮度远不如卤素灯炮。三色RGB LED投影仪可得到更炫丽的色彩,一般轻松达到100% NSTC色域。微型投影仪,或者说口袋投影仪,英文称为pocket projector或pico-projector,清一色采用LED光源。

二、DLP投影仪的关键技术
1、光源设计及其驱动
以LED光源为例,RGB LED灯珠一般采用高品质高效率的芯片,目前以OSRAM为最佳。我以前主持微型投影仪研发的时候,一般要跟踪两个核心供应商的最新技术动向,其中之一就是osram。因为是超高亮度的大功率LED,驱动电路的可靠性设计极具挑战,通常会采用昂贵的芯片和部件,也是为什么微投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散热设计更为重要,基本上都需要用散热片加风扇的形式主动散热。风扇的噪音在后面会成为投影仪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同一面镜子,会分时反射三种颜色的光线,所以需要有专用芯片来控制LED的亮灭并同步。一般会由DLP的独家供应商提供套片。

2、DMD技术
DMD,即digital micromirror device。是TI的看家技术,全球独家,别无分号。它也是TI最引以为豪的技术,曾荣获好来屋的大奖,这也是好来屋第一次给芯片制造商发奖。前面讲到DLP技术的核心构造是一排排的小镜子,也就是DMD,每片镜子装上两个铰链,由驱动芯片精确控制它的翻转,翻转角度对应的是亮度参数,或者说图像的灰度值。这种技术就是MEMS,第一次了解这个技术的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人类的智慧是无穷无尽,一切皆有可能。现在的手机麦克风,也大量采用这种技术,称为硅麦,体积超小,灵敏度高。

3、评价指标及评测方法。
    先上几篇经典文章请各位读者预习一下,有不懂的可以跟贴提问。我在2015年下载过全国所有关于LED或DLP相关技术的硕博论文,只要我下载得到的,我都下载了。这几篇是经典。其中就有评价指标。最近比较忙,我就不翻书不查网了。先列几个重要指标如下。
1)亮度
    亮度是投影仪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之一。一般来说,超过1000流明的都是灯泡,最好的投影仪专用灯泡是百年老店飞利浦生产的。截止笔者告别此行业为止,LED投影仪的最高亮度没有超过500流明,欧司朗的最好。后来笔者再也没有跟踪欧司朗的最新的技术,若有读者知道新的最高亮度是多少,敬请告知,不胜感激。亮度参数可细分为中心亮度和ANSI亮度,前者比后者更高,后者是在屏幕上取九点平均,因为边缘亮度较低,故而ANSI亮度比中心亮度要低。市面上许多投影仪都标的是中心亮度。比如说,笔者主持研发的投影仪PPX4835,原本型号为PPX4825,最后两个数字表示亮度,之前保守标注为250流明,后来市场部发现竞争对手都标中心亮度来恶性竞争,也改成350流明了。光机为精密构件,同一批光机的亮度分布也不一样。西方人非常讲究诚信,从不瞎标。国内某果某米采用同款光机或旧款光机的竞争产品,一标就是几千流明,吓死宝宝了。笔者当时用的亮度计是小日本的美能达造的,直接购买了最高端的型号,采购价格在12万软妹币以上。我们的供应商,反而舍不得买这么好的亮度计,在协同研发的过程,经常闹一些笑话出来。亮度越高,可以投得越远,屏幕越大。亮度不够时,投得太远没有意义。
2)对比度
     投影仪的对比度相对于传统的LCD、CRT、OLED电视机显示器来说,一直是个最大的弱项,特别是DLP技术的投影仪。前面讲到微镜原理,光源的亮度是恒定的,灰度由镜片反射角度调制,那些光并不会消失,都在光机里被黑体吸收,实际上这个黑体并不是理想黑体,故而仍然会有光线散射出来。所以说,对比度,一般能做到500:1就相当了不起了,LCD技术的投影仪,我没有研究,若有读者知道,敬请告知。
3)几何失真
     作为光学系统,几何失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一般都会带有梯形校正,有的还有枕形校正。
4)色彩
     色彩包含色域范围以及色彩还原准确性。相关的有色温等很多参数。
5)运行噪声
     LED微型投影仪,几乎都有风扇主动散热,会产生噪音,这也是高档微投的一个重要指标。
6)清晰度
     这个指标比较难以界定和测量
7)分辨率
     这个就不用讲了。现在的主流还是720P。1080P和4K早就面世,但成本居高不下。
还有其它一些指标,如电池续航能力,至于说自带解码和智能操作系统,无线连接,这些都不是重要功能或性能,跟买车一样,行家首先看发动机、波箱和底盘,再说外观中控娱乐舒服性。
还有其它一些指标,我就不一一列出了。得查资料!

三、市场分析
    这个主题,好象大家都很关心。为什么投影仪看上去很美,却是叫好不叫座。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笔者曾经在全球TOP3的半导体公司担过几年技术市场经理,虽未读过MBA,但也菲力普科特勒的铁杆粉丝,他的著作,我读了七遍,中文英文对照起来读。以下只分析LED DLP微投,那些大型投影仪是刚需,不可取代,就没有分析的必要了,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电影院不可能挂一个电视机来取代屏幕。
1、技术进展缓慢,成本居高不下,TI独家垄断,光机厂家太贪。
     还是那句话:DLP技术作为TI的看家技术,全球独家,别无分号。技术突破也是从2014年左右开始的,2014年左右,TI突然发力,推出720P的DMD。之前一直象牙膏厂那样推一些不入流的产品的,分辨率都没突破XGA,要知道2008年全球就迈进高清电视时代,2008年的CES展上,90%的展品都是HDTV,就如同2016的CES展,90%的展品都是智能硬件及机器人。6年时间,DLP微投都停留在非高清时代,想起来就痛苦。还好,近年来,得益半导体制造工艺的突飞猛进,TI的DLP技术已经达到巅峰,4K技术都已经很成熟。听说巴可制造的IMAX放映机都改用TI的4K DLP。
     成本相当高,TI的套件,包含图像处理及时序控制、DMD、LED驱动等三大件,外带的PMIC,都不便宜,谁让人家独家垄断呢。光机厂家心太贪,打着超高精密光学技术的旗号,制造出一些垃圾光机,却吃掉整个DLP投影仪一半的利润,这就是中国国内的光机厂家,如得罪此行业的读者,还请多多包涵!唉,没办法,谁让那些整机和品牌制造商没有象董大姐那样掌握核心技术呢?!
2、电视机显示器技术进步太快,降价太猛!
     以乐屎和小霉为代表的电视机厂商,打着免费硬件的旗号,直接让电视机行业从长虹时代的暴利行业变成微利行业,因此以前CRT时代超级强大的日本厂商全军覆没。超大尺寸的电视机价格已降到大多数人能接受的程度。国内几家知名度较高的微投厂商,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拜倒在媒体内容供应商的淫威之下。现在市面上好多微投几乎是不赚钱地在卖,植入许多广告,沦为广告机。
3、DLP投影仪自身的缺陷
    对比度太低,见不得光,需要白色墙壁或幕布。家庭用户,很少有人能装双层隔光窗帘,特别是客厅,客厅又流行NC的电视背景墙。OLED电视机的色彩和LED DLP投影机相比,不分伯仲。虽然如此,发烧友还是愿意购置高端投影,体积小,方便携带,沉浸式。
     亮度也是个软肋。
     光机本身的技术限制。投影机,只要有光路系统,都会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热后失焦。懂行的用户,都知道热机十分钟之后再用文字对焦,对好就不要动。一些小白用户不知道,开机对焦,越看越模糊,于是惊呼:垃圾产品!
4、DLP投影仪厂商和分销商的不实宣传
    中国不同于欧洲,吹牛不上税,造假不犯法。250流明的ANSI亮度,可以吹到1500流明,不知道某果的广告改过来没有,看着就恶心。借用摄影技术和PS技术对效果图片造假。产品质量跟不上,售后支持跟不上。我知道我们的产品造不得一点假。参数虚标,欧洲买家,特别是飞利浦的粉丝,非常较真,随时花个几万欧元买个亮度计实测,然后上tweeter,我们的EMC指标,一般都会留6dB的margin,比FCC和CE要求的多留3dB的余量,以防抽查不合格。抽到不合格的,或被客户起诉造假的,直接赔到破产。参见大众尾气排放造假事件。

搬砖去了,未完待续!

网友A:
怎么,这是要不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是要不过了?

神马情况,违规了么?请前辈明示!

网友:
盖一层,等干货。

网友:
干货,盖一层。

网友B:
不晓得LZ是哪个公司的从业者

网友C:
楼主,我家的电视机是DLP的背投,它的灯泡坏了扔了怪可惜的,分辨率也不低1280*800的我能不能改装成LED的呢?主芯片是DDP10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LZ是哪个公司的从业者

四水连星家下流
二仙并立贝山头
明明道出真名姓
仔细参详莫浪求

说不得,说不得,这个圈子很小的,一说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好想知道DMD的基本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家的电视机是DLP的背投,它的灯泡坏了扔了怪可惜的,分辨率也不低1280*800的我能不能改装成LED的呢 ...

改不了的,驱动电路完全不一样的。灯泡光源控制与LED的控制完全不一样。LED是直接断电,亮灭亮灭,只不过肉眼看不到而已。灯泡要是这样搞,一天换一百万个灯泡都不够用。

网友D:
顶一下,比前几年应该成熟不少了吧,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在搞微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顶一下,比前几年应该成熟不少了吧,各大互联网公司都在搞微投

后续会有市场分析的,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微投微利,热不起来。

网友:
那么,到底买哪家的好?性价比高?

网友:
一直想了解投影仪,谢谢楼主科普

网友:
想知道家用合适么?

网友:
盖一楼,等楼下干货咯

网友E:
一直想购买一个:手机屏幕显示什么,投影就显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马情况,违规了么?请前辈明示!

不好意思,没违规,我想说如果开始是做项目,这么发出来就是项目砍了,不赚钱过日子了?!!!

网友:
也是奇怪,几年前DLP很火,就是市场没热起来。TI投入很大,现在应用也广了,不止局限在投影上。

网友:
盖楼等资料啊!

网友:
座等续篇。

网友:
隔行如隔山,坐等分享

网友:
先码一层再说

网友:
正想买微投,等推荐

网友:
有台DLP,绿光LED坏了一次,在淘宝淘了一个换上,后来又坏了。

网友:
盖一楼,等楼主上干货。

网友:
盖一层等资料

网友:
过年回家时买了个极米play x,效果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购买一个:手机屏幕显示什么,投影就显示什么

我是更想扩展一个桌面出来。( '▿ ' )

网友:
我是更想扩展一个桌

网友:
我也来盖一楼

网友:
盖楼等楼主干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不了的,驱动电路完全不一样的。灯泡光源控制与LED的控制完全不一样。LED是直接断电,亮灭亮灭,只不过 ...

我是想把灯泡的安定器换成LED的恒流驱动器把灯泡换成LED

网友:
盖楼,盖楼。

网友:
先盖个楼等秘籍。mark DLP投影仪。

网友:
有一个坚果投影仪,效果也不错,用了两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星期刚刚把我的极米投影机放闲鱼卖了,除了能投大屏幕,其他都不如电视机,亮度,风扇噪音,还要幕布,还 ...

我上周准备把我的凯迪拉克卖了,除了开得快,其它各方面都不如自行车。耗油、不能闯红绿灯,堵车,找不到停车位,不环保,还要交过路费和保险费!

网友:
楼主介绍下买投影仪要注意什么,对投影仪很感兴趣,家里的电视没开过几次

网友:
盖楼,坐等楼主干货

网友G:
楼主做过DLP和LCD对比么?LCD的色彩还原度不是同等价位DLP能过做到的,单DLP芯片的红色差距有点大,3DLP的价格又如何做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了极米的Z4X用了快三年了,一直没买电视,感觉不错,今年装了投影幕布,以前一直是白墙直投 ...

发烧友,鉴定完毕!有一种珍珠屏幕布卖得比电视机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做过DLP和LCD对比么?LCD的色彩还原度不是同等价位DLP能过做到的,单DLP芯片的红色差距有点大,3DLP的 ...

我做LCD的驱动芯片做了五年,随便找块屏,给我规格书,配上我的龙泉白菜Zynq7000开发板,半小时点亮秀个color bar出来。
色彩取决于光源。跟LCD还是DLP无关。
红色,是因为红光LED的色温比较高,发热更大,你买那种高端的LED投影仪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红色LED的散热片做得更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改不了的,驱动电路完全不一样的。灯泡光源控制与LED的控制完全不一样。LED是直接断电,亮灭亮灭,只不过 ...

你这就完全扯了。led改灯泡没戏,但是灯泡改led无非就是常亮了,又有什么不可。我们天天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就完全扯了。led改灯泡没戏,但是灯泡改led无非就是常亮了,又有什么不可。我们天天这么干。 ...

呵呵,膜拜大牛!谢大牛捧场!
我没研究过灯泡的,我司也做灯泡。
我第一次LED DLP投影仪的时候,也是觉得不可思议,那些LED还是一亮一灭的,这是TI的DLP事业部的技术总监SUSAN美女给我们上课的时讲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信了。
当然了,你要仅仅替代光源,那也是没问题的,小学生都知道怎么换灯泡,前些天我推荐的那个1.5包邮的LED灯泡就很好用。

网友J:
家里的东芝DLP投影用了快10年了,1024*768 的,换过一次灯泡,今年装新房子,换3LCD抖4K的了,噪声色彩对比度分辨率甩老投影好几条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家里的东芝DLP投影用了快10年了,1024*768 的,换过一次灯泡,今年装新房子,换3LCD抖4K的了,噪声色彩对比 ...

3DLP更恐怖,直接把你家变成imax了!

网友:
dlp据说可以做3d打印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膜拜大牛!谢大牛捧场!
我没研究过灯泡的,我司也做灯泡。
我第一次LED DLP投影仪的时候,也是觉 ...

led dlp没有转盘,所以肯定是控制led开关的,这不废话吗?

你快速抖眼是可以看到闪烁频率的。60hz刷新率led闪烁频率是180hz。

网友:
盖楼,等干货

楼主:
引用 网友I:
led dlp没有转盘,所以肯定是控制led开关的,这不废话吗?

你快速抖眼是可以看到闪烁频率的。60hz刷新率 ...

谢大牛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led dlp没有转盘,所以肯定是控制led开关的,这不废话吗?

你快速抖眼是可以看到闪烁频率的。60hz刷新率 ...

是的,我废话比较多,欢迎大牛拍砖,嘿嘿!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投屏就是干这个事的,无线有线的都有,推荐买有线的,无线的还是卡的一逼,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

5年前我们就做无线投屏,我们是外加硬件做的,不走用户的wifi。效果还可以的,延迟还可以,赛车类的互动游戏都可以玩。 可惜太贵了,成本当时就要1000左右了。做出来市场反馈很一般。

网友:
盖楼,一直感兴趣,没细研究,等干货

网友:
干货,盖一层!

网友I:
引用 网友D:
5年前我们就做无线投屏,我们是外加硬件做的,不走用户的wifi。效果还可以的,延迟还可以,赛车类的互动 ...

wifi传赛车游戏貌似除非实时用mpeg压缩,否则基本上不现实的(保码流降分辨率倒是可以)。我用gbe用radmin远程开赛车都要卡到爆,实测网络达到40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年前我们就做无线投屏,我们是外加硬件做的,不走用户的wifi。效果还可以的,延迟还可以,赛车类的互动 ...

试试以色列amimo的解决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I:
wifi传赛车游戏貌似除非实时用mpeg压缩,否则基本上不现实的(保码流降分辨率倒是可以)。我用gbe用radmi ...

用了博通的芯片做实时压缩/解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同时走的5G wifi频段 相对2.4G 更干净一些,带宽也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博通的芯片做实时压缩/解压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同时走的5G wifi频段 相对2.4G 更干净一些,带宽也更 ...

5年前似乎还没有ac吧。指望11a肯定不用想,封顶30mbps。不压缩门都没有,一秒数据量大概有4gbps,1080p。

网友:
搬小板凳,准备上课!

网友J:
引用 楼主:
3DLP更恐怖,直接把你家变成imax了!

3DLP哪敢想呀3LCD的都快把后槽牙咬碎了才上的。

不过3LCD的噪音控制的非常赞,老投影色轮启动声,风扇声比较明显,

新投影安静得很,要靠近才听得到,吊房顶上就想听也听不到了,

电动镜头非常方便,不用上去开镜头盖手动调整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体积太大了,顶4个老投影机的大小。也很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J:
3DLP哪敢想呀3LCD的都快把后槽牙咬碎了才上的。

不过3LCD的噪音控制的非常赞,老投影色轮启动声,风扇声 ...

4K投影可以买一辆本田飞度或者丰田雅力士了吧。。。。

网友L:
现在有些投影说是激光的,里面是机械扫描吗?

网友:
座等干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4K投影可以买一辆本田飞度或者丰田雅力士了吧。。。。

抖4K,不是真4K,没有那么豪。物理分辨率还是1080P的,看介绍说是抖动半个像素来提高分辨率。

网友:
坐等楼主干货

网友:
引用 网友L:
现在有些投影说是激光的,里面是机械扫描吗?

激光只是光源是激光,把几束激光经过光学机构变成面状光还是需要pld反射,不是一束激光用振镜扫描那种方式

网友:
现在家里用的爱普生的3LCD投影明显比LED光源的好行多

网友:
坐等楼主干货,关注投影仪也好久了,一直没下手

网友:
搬砖盖楼,学习学习

网友:
坐等干货

网友:
坐等楼主干货!

网友:
盖楼等楼主干货!!

网友M:
DLP与lcos那种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M:
DLP与lcos那种效果好?

这个没有比过,我猜应该是DLP好,因为lCOS的光机便宜得多。

网友:
虽然不懂,但也想看下。

网友:
感觉还是大屏电视看爽,起码要65以上

网友:
这个东西可以DIY吗?小型的,学习一下

网友:
有啥干货?爬楼看看

网友:
99楼  下面的兄弟继续

网友:
兄弟,上干货!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还在搬砖中。
干货已上啊,一楼就是啊,你们都没看过么?
晚上上武功秘籍

网友:
我盖一层

楼主:
谢各位捧场,先上如来神掌!

网友:
这个干货厉害了

网友:
干货来了,赶紧收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水连星家下流
二仙并立贝山头
明明道出真名姓

看起来不像我老东家 老东家9年前做微投 一直没有做起来

网友:
超过100楼

网友N:
超过100楼了   静等上干货(原来已经第二页了  尴尬

网友:
来看干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超过100楼了   静等上干货(原来已经第二页了  尴尬

是啊,中国盖楼技术不是盖的,十个小时不到就超过100层了,把楼主吓尿了。
一楼位有更新,盖到200层,再上九阳真经!

网友:
摩天大楼盖起来……

网友O:
我就问问,家用合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就问问,家用合适不

第一批订购的坛友,今天已经发货,坐等他们的评测!好或不好,是客户说了算的。我不是余大嘴,天天在那里吹牛不上税!

网友P:
楼主的PPX4835能不能改紫外光源?想diy光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PPX4835能不能改紫外光源?想diy光固化

哈哈,你这真是脑洞大开,我们的客户当时要求我们加一个手电筒功能,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不过也不是没道理,我朋友家的灯泡坏了,他就开着电视机切到雪花屏状态当灯泡用!

网友Q:
微控制器破解好现在论坛里见过这个资料啊~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这真是脑洞大开,我们的客户当时要求我们加一个手电筒功能,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不过也不是没道理 ...

这个不算脑洞大吧?感觉是个常规操作啊!

ti的dlp产品介绍里就有3d打印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微控制器破解好现在论坛里见过这个资料啊~

我不记得了,这个是很久以前下载到的。论坛里即使有人发过,也没发过英文版的,中文版有阉割。
前几天有坛友问关于芯片鉴定的技术,假如你会这个,啥芯片都能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不算脑洞大吧?感觉是个常规操作啊!

ti的dlp产品介绍里就有3d打印应用的 ...

理论上可以,但难度太高,需要改光机。这种情况,你不如买一个灯泡投影仪好了,那个直接外紫外灯管就行了。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不记得了,这个是很久以前下载到的。论坛里即使有人发过,也没发过英文版的,中文版有阉割。
前几天有 ...

确实是高端硬核操作。

网友:
蹭干货,坐等200层九阴真经

楼主:
引用 网友Q:
确实是高端硬核操作。

是的,在我们眼里是很高端,但在老外眼里都是湿湿碎。关键这个还是一个博士的毕业论文,咱们国家培养那些个博士好象大多数偏重于理论研究。
FIB,离子注入,我就亲自干过,成本比较高,2002年时候,搞一次得十万新台币。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不算脑洞大吧?感觉是个常规操作啊!

ti的dlp产品介绍里就有3d打印应用的 ...

DLP的应用很广,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你说的这个应用对于它来说就是湿湿碎。LED DLP投影机,一般用的是一体化光机,光源只有光机厂家才能换,用户和售后是换不了的。灯泡的可以。
有个经典应用就是高端宝马的DLP大灯,能识别路上的坑。在我们这种豆腐渣路上很实用。

楼主:
没人来帮盖楼么,我来码一层,上个DLP投影仪的电路图和维修手册,也是干货。

网友:
我来盖一层,坐等200楼九阳真经

网友:
半夜盖楼。。。。。。。。

网友:
盖一楼,为200楼九阳真经!

网友:
干货,膜拜下楼主。

网友:
我来添块砖

网友R:
这个技术有点偏门,深入了解会上瘾,盖楼看九阳真经!

楼主:
引用 网友R:
这个技术有点偏门,深入了解会上瘾,盖楼看九阳真经!

谢谢各位兄弟,不对,各位坛友捧场,技术是相通的。任何一款产品背后的开发模式是相似的。

网友S:
被那两篇破解的文章吓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被那两篇破解的文章吓到了

哈哈,别怕别怕!
软件硬件都要加密,不然被视觉中国加个水印就变成碰瓷帮凶了!

网友:
来盖一楼

网友:
为了九阳真经,加盖一楼

网友:
佛系盖楼

网友:
再盖一楼,等好料

网友:
盖楼,等楼主的九阳真经

网友:
我也来看盖楼。

网友:
盖中盖,巨能盖。

网友T:
从楼主咸鱼收的投影仪到手很久了,一直忙,没时间。趁周末,汇报下感受。

先说缺点,如前面坛友 活到老学到老 说的一样,这个机器镜头的聚焦,中心和边缘不能同时精确聚焦。(使用电脑HDMI输出,图形模式;OSD不是单像素图像,看不出聚焦问题)
问题也不是很严重,调节的时候,平衡一下中心和边缘,在可接受范围。

再说优点
1. 便携,非常便携,比4x18650的充电宝大不了多少。
2. 电池,经济模式,可连续使用2.5小时左右,非常不错了。
3. 偏轴光机,投影图像在投影机水平线以上,机器在桌面可以直接摆放,不用垫高。
4. 亮度,使用经济模式,夜晚房间开灯的情况,投射到白色墙面,投影尺寸约30寸,亮度合适。如果设置为"优化"或"演示模式",这个距离就太亮了。
5. 噪音,机器使用两个2.5cm风机,声音非常小。相比我试用过的那个没有自己品牌,只标榜腾讯云视听极光官方授权的微投,静音多了。
5. 分辨率,物理分辨率1280x720,方形像素排列,电脑HDMI投射点对点显示,不存在图像压缩问题。
6. 色彩,比廉价LCD投影仪好太多了,看迪士尼的Coco,会觉得色彩太艳丽。

综合来说,这台微投我很满意。

就不上图片了,没有对比看不出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T:
从楼主咸鱼收的投影仪到手很久了,一直忙,没时间。趁周末,汇报下感受。

先说缺点,如前面坛友 活到老学 ...

谢谢亲的公正评测。我略为解释一下聚焦的问题。
1、此机的镜头为树脂材质,非球面结构,非球面镜片如用玻璃研磨则成本特别高,树脂材料,则可以直接射出成型。市面的微型或迷你投影仪的镜头都为树脂材料。坚果P1和P2的光机与此相同。此光机制造商为广景视睿,为我司与其共同研发。说起这款光机,有许多心酸的故事,我就是那风雨中撑船的船夫,莫提起,莫提起啊,提起来都是泪。树脂材质的镜片有两大缺陷,一是不耐刮,二是精度没有玻璃的好。

2、投影仪之类的显示设备与LCD显示器的显示原理和构造大不一样。首先要安装调试,一般来说,家里的墙壁也很难做到纯平,投影仪的位置也很难做与幕布完全垂直,再加上镜片本身的缺陷,所以很难做到各点清晰度一致。一般来说,这种显示设备不是用来看代码的,一般是看PPT或电影,而PPT的字号都很大,电影除了字幕,也不太需要特别高的清晰度一致性。我前面的贴子讲过,关于对焦有两个Tips,一是预热十分钟再对焦,二是用OSD菜单上的文字来对焦。

3、关于镜头的保养,我再重申一下。
        1)千万请不要用手摸镜头,如实在是不小心摸上去了,赶紧关机,用镜头纸沾洗洁精或酒精轻轻地刷,注意这个刷字,本人是中国第一代单反用户,曾经在摄影比赛得过一次第一名和一次第二名,所以对于镜头保养的经验比较丰富,镜头纸不是用来擦的,而是卷个筒,撕一点,留下毛,轻轻刷;
        2)镜头看似有灰很正常,特别是在开机状态下,350流明的手电照在哪里都可以看到灰尖,就如同电影院那个光柱。这个问题,我特别请教过光机厂家光学专业博士技术总监,香港理工大学的博士,他就是这么解释的。镜头表面沾灰了,请用皮老虎吹,不要用小嘴吹或者眼镜布擦。
        3)光机不用时,最好放防潮箱,但也不是那么娇贵,细心的顾客可能发现收到的光机都用无眼尼龙袋包得严严实实,这是为了减少受潮发发霉的可能性。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亲的公正评测。我略为解释一下聚焦的问题。
1、此机的镜头为树脂材质,非球面结构,非球面镜片如用玻 ...

不是业内人士,对于聚焦问题仅仅基于自己的物理常识。
对于聚焦问题的行业现状不了解,没有贬低的意思。
成本和效果需要一个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不是业内人士,对于聚焦问题仅仅基于自己的物理常识。
对于聚焦问题的行业现状不了解,没有贬低的意思。

没有看出贬低的意思,还有一个坛友也反映这个问题,我统一回复并解释一下。IP1238光机,坚果也在用,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期待楼主Copy遥控器

网友:
坐等干货,楼主果然经验丰富。

网友E:
搞的我都想买一台投影仪。
请问:
没有wifi网络,手机通过移动4G上网看咪咕爱看,
能不能无线 连接 投影仪,投影手机的画面?

网友U:
引用 网友E:
搞的我都想买一台投影仪。
请问:
没有wifi网络,手机通过移动4G上网看咪咕爱看,

买个盒子就可以了
投影当显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U:
买个盒子就可以了
投影当显示器用

请问,什么样的盒子?

网友:
也来盖一楼

网友:
好久没有见到这种精华贴了

网友:
推荐一下爱奇异的电视果,有爱奇艺会员就更方便了,我的三星s9+自带的视频播放器,播放本地电影用smart view直接投屏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 盖楼,九阴真经,快快来

网友:
盖楼了,300楼上葵花宝典吗哈哈

网友:
盖楼,看看有什么干货。

网友:
盖楼,继续来干货

网友:
我也来搬块砖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捧场,我也来盖一楼,上个TI confidential的slide。

网友:
先盖楼慢慢爬

网友:
盖楼蹭干货,谢谢LZ

网友:
谢谢干货,盖楼

网友:
我也要看看九阴真经

网友:
我也来添块砖,望早点盖到200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继续盖楼

网友:
这个要好好学习

方便的话,对比一下Lcos技术吧

网友T:
楼主,能不能帮忙找找投影仪的遥控器,我来帮你复制和分发给需要的坛友。
我太想要个遥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楼主,能不能帮忙找找投影仪的遥控器,我来帮你复制和分发给需要的坛友。
我太想要个遥控器了。 ...

你上次推荐的那个学习型遥控器不行哦,退了。我再想想办法,大不了用血糖仪给你们做一个出来,就是样子难看点。

网友T:
引用 楼主:
你上次推荐的那个学习型遥控器不行哦,退了。我再想想办法,大不了用血糖仪给你们做一个出来,就是样子难 ...

我怎么记得我从来没有推荐过学习型遥控器给你。

用学习型遥控器的方法还是你提出来的,虽然我家里已经有好几个学习型的遥控器,用来把机顶盒、电视遥控器合二为一。

楼主:
引用 网友T:
我怎么记得我从来没有推荐过学习型遥控器给你。

用学习型遥控器的方法还是你提出来的,虽然我家里已经有 ...

反正有个网友推荐过,不记得ID了。放心,我手上有原版的,肯定能把这个遥控器搞出来。
最近搞到一大批FT232转换器,以成本价在卖,还没挂出来。保证正宗的FTDI芯片,假一罚十,放心,不会发十一个给亲。到时你们帮捧捧场吧。正宗的FT232,某宝要20多还不保证是正品。

网友(2019-04-28):
继续盖楼等干货

网友:
马上就200了

网友:
200有什么?

网友:
盖个楼到200

网友:
我也来个盖中盖.

网友V:
顶一下,买了一个楼主的投影仪。

楼主:
引用 网友V:
顶一下,买了一个楼主的投影仪。

谢谢坛友大力支持

网友E:
买了个 极米(XGIMI)Z6X, 谈谈使用感受:
1,清晰度很好。
2,亮度低,但环境暗,效果也不错。拉厚窗帘,不要开灯就OK。
3,投影到白墙也可。但买一个不到200元的120寸屏幕,效果更佳。

网友W:
引用 楼主:
谢谢坛友大力支持

请教大神,用来替代现在看电视用得等离子电视,又不喜欢液晶电视的动态,激光投影电视 里面有没有哪个厂家做得比较靠谱的,请推荐品牌或者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个 极米(XGIMI)Z6X, 谈谈使用感受:
1,清晰度很好。
2,亮度低,但环境暗,效果也不错。拉厚窗帘, ...

极米做得不错,不象某宝上那些三五百的投影机。

网友T:
有广告的设备,坚决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T:
有广告的设备,坚决不要。

没有广告的投影仪,估计很难找。
投影仪没有广告,视频网站还有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教大神,用来替代现在看电视用得等离子电视,又不喜欢液晶电视的动态,激光投影电视 里面有没有哪个厂 ...

激光电视,只知道原理,我还真的没去看哪家做得好,无可奉告,骚瑞

网友X:
我靠,马上200楼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X:
我靠,马上200楼了,哈哈

谢谢支持!
200楼上电路图

网友:
哈哈,凑个热闹

网友:
盖楼来了,马上200

网友:
不好意思,再盖一层,期待楼主的干货

网友Y:
盖楼,现在才来凑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Y:
盖楼,现在才来凑热闹

200楼已到,围观中。

网友Z:
200楼已到,围观中。

楼主:
引用 网友Z:
200楼已到,围观中。

谢谢各位坛友大力支持,原理图来也!

网友:
大神总是那么刺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大力支持,原理图来也!

能出PDF吗,jpg的不清楚。

楼主:
统一回复一下:许多坛友在催遥控器,我已经买了五个空调遥控器在研究,但这段时间搞开发板和一个客户的大项目,时间太紧了,所以暂时没弄,源代码我有,逻辑分析仪我有,原版遥控器样板我也有(牛屎板),肯定是可以弄出来的,再加上打样很便宜,之前也撸了十个血糖仪,里面有颗STM8L的芯片,超低功耗的,至少做十个遥控器是没有问题的。
之前某坛友推荐的那款学习型遥控器不能用。
只是时间问题,请各位亲再等一等,请多多包涵,谢谢!

楼主(2019-07-17):
各位坛友,大家好!弄到一批学习型的遥控器,学习原装测试遥控器成功了。现在在小店上架,按成本价卖给大家。可以到我的小店拍了。
只有机器尾部是半透明的窗才可以使用遥控器。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各位坛友,大家好!弄到一批学习型的遥控器,学习原装测试遥控器成功了。现在在小店上架,按成本价卖给大家 ...

大佬,投影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大佬,投影还有吗

还有几台!!!!

网友AB:
引用 楼主:
还有几台!!!!

我想顺便请问一下楼主,目前市场上这种微型led投影机已经面市的最高可以做到多亮?有什么牌子型号可以推荐,我想用在一个项目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我想顺便请问一下楼主,目前市场上这种微型led投影机已经面市的最高可以做到多亮?有什么牌子型号可以推 ...

好多年没关注了,你要亮度高的,就用灯泡吧,轻松达到3500流明!

楼主:
与PPX4935原装遥控器的对应关系如下图,请注意PPX4835的power键因为主机软件设计问题不起作用(这款机型的遥控器只用于测试,官方正式版不支持遥控器!)。

网友AC:
引用 楼主:
与PPX4935原装遥控器的对应关系如下图,请注意PPX4835的power键因为主机软件设计问题不起作用(这款机型的 ...

看来我能第一时间用上遥控器
顺便还想到一个问题 LED光源的寿命是多长时间 ?

楼主:
引用 网友AC:
看来我能第一时间用上遥控器
顺便还想到一个问题 LED光源的寿命是多长时间 ? ...

一般来说是3到5万小时,本投影仪用的是欧司朗的高亮LED,规格书标注的寿命是5万小时左右。

楼主:
大家假如发现亮度忽明忽暗,敬请打开设置菜单把“智能亮度”关掉。这是TI的一个高级特性,本意是为了省电或提高图像对比度,但实际上用AC电源的时候用处不大,还有很多副作用。
电源按钮旁边有一个透明的洞洞,那就是环境光传感器。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还在搬砖中。
干货已上啊,一楼就是啊,你们都没看过么?
晚上上武功秘籍 ...

楼主,我这个投影去年7月份京东买的,刚过保修期,现在以现有好几次,直接开机不行,得拨了电过一会重上电,才能再开机。
是啥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我这个投影去年7月份京东买的,刚过保修期,现在以现有好几次,直接开机不行,得拨了电过一会重上 ...

这个是接220V市电的吧,检查一下电源板。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接220V市电的吧,检查一下电源板。

刚过保修期一个月。

网友(2019-08-23):
现在微投最高的高度已经达到1900ANSI

网友AE:
引用 网友C:
4K投影可以买一辆本田飞度或者丰田雅力士了吧。。。。

抖的4K现在5-6千就有了,正经效果好的7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刚过保修期一个月。

明基的投影仪,可能会有Service manual,会有电路图,你要是找到了就可以修,电源板坏掉很容易修好!

网友AE:
引用 楼主:
谢谢亲的公正评测。我略为解释一下聚焦的问题。
1、此机的镜头为树脂材质,非球面结构,非球面镜片如用玻 ...

说得太对了,我用蔡司镜头纸,也是你说的方法刷,直接镜头镀膜脱落,一千多块没了。
投影镜头没事不要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抖的4K现在5-6千就有了,正经效果好的7K左右

巴可的影院级投影仪主要是亮度高才导致造价高,还有版权管理系统什么的,都会增加造价。4K已经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说得太对了,我用蔡司镜头纸,也是你说的方法刷,直接镜头镀膜脱落,一千多块没了。
投影镜头没事不要碰 ...

莫吓我!镜头纸的标准用法就是卷成筒扯出毛,粘上无水酒精,轻轻刷,这样不会导致镀膜脱落吧,我试过不会哦。
镜头镀膜脱落,我也没有办法,这玩意儿光机的成本就占了将近一半,手头也没有多余的光机代换。
沾上指纹之类的,把镜头倒过来,镜片朝下,用质量好的纯的洗洁精,沾在手指上,再沾点水,轻轻抹几下,再沾清水,再轻轻抹几下,保持镜片朝下自然风干。反正我的宾得虫虫镜沾了指纹和睫毛汗液就是这么弄干净的。

网友AE:
引用 楼主:
莫吓我!镜头纸的标准用法就是卷成筒扯出毛,粘上无水酒精,轻轻刷,这样不会导致镀膜脱落吧,我试过不会 ...

千真万确,我这台是ACER的V7500+, 价格4K+,入门投影的镀膜真的是脆弱不堪
我还是专门买了蔡司的纸,哭瞎

楼主的投影在哪买?有点兴趣

网友AE:
引用 楼主:
莫吓我!镜头纸的标准用法就是卷成筒扯出毛,粘上无水酒精,轻轻刷,这样不会导致镀膜脱落吧,我试过不会 ...

虫镜不错,你的是几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E:
千真万确,我这台是ACER的V7500+, 价格4K+,入门投影的镀膜真的是脆弱不堪
我还是专门买了蔡司的纸,哭瞎 ...

看我的签名档!还有几台!
看样子,只能用我说的第二种方法了。
这种镀膜是蒸上去的,我问过光机厂的朋友,说是没有办法补救,除非让光机厂帮你换最外面那个镜片,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E:
虫镜不错,你的是几代的?

我也不知道几代,就是上上个月跟风599买的,买了就吃灰,哈哈。6.5的,可能还是8.0的更适合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的签名档!还有几台!
看样子,只能用我说的第二种方法了。
这种镀膜是蒸上去的,我问过光机厂的朋友 ...

是的,一千多打水漂。
看到了,ANSI亮度多少?投射比多少?

网友AE:
看一下,规格有点老了,现在新品功能类似的有坚果H6,还有当贝的某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E:
看一下,规格有点老了,现在新品功能类似的有坚果H6,还有当贝的某款。

还好吧,720P是性价比的平衡点,反正我的硬盘上存的电影大多是720P的。家用的投影距离不会太大,4K没必要。许多坛友买了,都很满意!

网友C:
楼主有DAD1000  DAD2000 图纸吗? DMD驱动方法可不可以透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DAD1000  DAD2000 图纸吗? DMD驱动方法可不可以透漏一下

这个,过些时候有空了再跟你们讲一下吧!

网友AE:
引用 楼主:
还好吧,720P是性价比的平衡点,反正我的硬盘上存的电影大多是720P的。家用的投影距离不会太大,4K没必要 ...

8系统好像是没有系统,9系列才有,内置电池机再带个盒子很麻烦,另外投射比卧室用的话1.3以下比较好。
另外350好像不是ANSI亮度,现在这个价位加两三百可认买到400ANSI以上的
从我的经验,1080P还是基本的,现在在线电影基本都到这个水平。
不过,一千多买以前的旗舰还是挺划算的。

以上纯分享探讨,有说得不对的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E:
8系统好像是没有系统,9系列才有,内置电池机再带个盒子很麻烦,另外投射比卧室用的话1.3以下比较好。
另 ...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9系列的也有两台,没8系列的好用。安卓更新换代太快了,好多应用装上去都无法正常运行。买东西不讲性价比就没法说了。没剩几台了,卖不掉就送给亲戚朋友了。说是保修三个月,现在已经超过四个月了,好象没有哪位客户反映说坏了的。

网友AF(2019-12-12):
引用 楼主:
明基的投影仪,可能会有Service manual,会有电路图,你要是找到了就可以修,电源板坏掉很容易修好! ...

请教楼主,DLP6500上的那几根SCP信号线是做什么的?就是SCP_DO, SCP_DI, SCP_CLK, SCP_ENZ,这芯片上电后还要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请教楼主,DLP6500上的那几根SCP信号线是做什么的?就是SCP_DO, SCP_DI, SCP_CLK, SCP_ENZ,这芯片上电后 ...

当然需要配置啊。这几个信号就是SPI接口啊。
SERIAL COMMUNICATIONS PORT (SCP)
SCP_DO B2 Output LVCMOS SDR Serial Communications Port Output 525.78
SCP_DI F4 Input LVCMOS SDR Pull-Down Serial Communications Port Data Input 509.96
SCP_CLK E3 Input LVCMOS Pull-Down Serial Communications Port Clock 403.93
SCP_ENZ D4 Input LVCMOS Pull-Down Active-low Serial Communications Port
Enable
464.17

网友AF:
谢谢,手册上的东西我看过,具体SCP寄存器访问有资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F:
谢谢,手册上的东西我看过,具体SCP寄存器访问有资料么?

这个需要跟TI签NDA才能拿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跟TI签NDA才能拿到

你拿到过没?

楼主:
我有老款芯片的,但不方便公开。

网友:
赞一个,讲得明白,透彻

网友:
盖楼+MARK。
市场上投影仪太多,想挑一台家用的,挑花了眼

网友:
看一看 谢谢LZ科普

网友:
感谢LZ分享投影仪,学习了

网友(2020-02-11):
蹭点干货, 不错。

网友:
赞一个。期待见到大作。

网友(2020-08-06):
我想问一下,DMD分时点亮时,是频率大于60Hz频率,时间小于16.67mS的三色 RGB LED 分别点亮吗?

网友:
助力等上干货,厉害了

网友:
还有机器吗

楼主:
有啊,看我签名档!!!

网友AG:
你淘宝店只有个1500多的飞利谱的啊。

网友AH(2021-01-30):
您好,可否请教一下,小弟正在开发一款投影仪,DLPC4422+DLP650NE+三色LED(高亮度),现在DLPC4422单板+DMD单板调试(DLP650NE)使用ti官网提供的固件Flash_DDPC4422_DLP650NE_LED.img,DMD可显示dlp logo和外部视频动画, flash内部的程序应该是运行了的,测量GRN_EN LED_EN BLU_EN管脚都有波形,但是BLU_PWM GRN_PWM无波形,RED_PWM有波形,又感觉异常,DLPC4422无法通过USB连接到PC机调试,USB_ENZ(GPIO_38)一直为高,导致USB不通,不知为何? 如果hold bootloader,能够识别USB,能够与PC机链上,设备管理器里显示USB Composite Device,但是dlp composer软件只能写DLPC4422寄存器,无法进行读取,测量USB_ENZ(GPIO_38管脚)是拉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你淘宝店只有个1500多的飞利谱的啊。

坛友有优惠,拍前跟我说一下。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您好,可否请教一下,小弟正在开发一款投影仪,DLPC4422+DLP650NE+三色LED(高亮度),现在DLPC4422单板+DM ...

看一下是不是板上有个配置用的EEPROM,要写入一些东东让它变成非composite device.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下是不是板上有个配置用的EEPROM,要写入一些东东让它变成非composite device. ...

您好,板上确实有一个AT24C32D的EEPROM,读地址0XA8,这个EEPROM要写什么数据呢,用烧片机烧进去?

网友:
国内做dlp的极米上科创板了,全套ti的方案

网友AI:
请楼主帮忙:春节假期用了几次,发现扬声器有破音,同样音量手机和PAD是没有问题的,想问下投影机种的扬声器规格型号,我想自己换一下。还有在拆解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AJ:
请楼主帮忙:春节假期用了几次,发现扬声器有破音,同样音量手机和PAD是没有问题的,想问下投影机种的扬声器规格型号,我想自己换一下。还有在拆解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我的也一样,楼主也没回复

网友:
现在激光投影仪很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请楼主帮忙:春节假期用了几次,发现扬声器有破音,同样音量手机和PAD是没有问题的,想问下投影机种的扬声器规 ...

对不起,我没看到您提出过这种问题,也没发过私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请楼主帮忙:春节假期用了几次,发现扬声器有破音,同样音量手机和PAD是没有问题的,想问下投影机种的扬声器规 ...

您好,喇叭是广州国光定制的,带定制音腔的,所以很难买到。
您看回忆一下是一开始就有破音,还是后来才有破音。
喇叭是JBL那种,您可以拆开看一下是不是喇叭烂边了。
关于破音,不排除全部最大音量会有破音,因为这个喇叭比较特殊,低频响应比较好。音频功放部分是可以限制的,但当时为了音响效果,就没有加太大的限制,当时的参数只是以测试时方波最大音量不烧喇叭为准。我不是音响方面的专家,坛里如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以解释一下。我的惠威MK2000II打到最大音量也是有破音的。假如是中等音量也有破音,那就是电路上有个电阻不对,假如您会焊接,我告诉您改一下就可以了。很奇怪,每一台机发货之前我都是测过的。我是连到我的败家国度游戏本上用《猫咪观察》记录片来测的。败家国度是一万五的高端本,但很奇怪这个本自带音箱打到最大音量也不会有太大的声音,这个本是有低音炮的。
晚上给您拆解方法和拆解图。比较难拆,看图之后再动手。
更多的问题,您可以加我的微信私聊。

网友AI:
一开始没太注意,这几天孩子要看国乐大典才发现的,然后我将高音和低音都调到最低,音量调到18才勉强不会听到破音

网友AJ:
2019-05-09订单号: 438826176744221461        龙泉IT工作室        飞利浦PPX4835投影仪 [交易快照]颜色分类:白色套餐:官方标配
¥1588.00 1 申请售后投诉卖家¥1400.00(含运费:¥12.00)交易成功订单详情双方已评
确实有就破音如何把机子拆出的问题发过旺旺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J:
2019-05-09订单号: 438826176744221461        龙泉IT工作室        飞利浦PPX4835投影仪 [交易快照]颜色分类:白色套餐: ...

翻了一下旺旺记录,看到了,你描述是小破音,可能是我没理解清楚,我晚上发一下拆机教程,你们检查一下,假如喇叭没破,可能是功放的参数设置不合适,我教你们改一下就行了。我自己设计的东东,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哈哈

已加您微信,麻烦通过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一开始没太注意,这几天孩子要看国乐大典才发现的,然后我将高音和低音都调到最低,音量调到18才勉强不会听 ...

一般是打开菜单,选那个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单独调整音量测试。

楼主:
准备工作:一个小号的十字螺丝刀,一张塑料卡卡(废旧银行卡或电话充值卡都行)
注意事项:不可用蛮力,不要碰到镜头。
首先把机器翻转过来,底部朝上,小心掀开U形橡胶垫的两端,底下各有一个小螺栓,这也是外壳上仅有的两个螺栓或螺丝钉。

从上图可以看到前框上部有两个卡扣,底部正中间有一个卡扣未拍出来。侧面各有一个小卡扣,两个手指按住底部主体正中间卡位,用信用卡划开前框,往内挤主体,往外挤前框,即可拆开前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