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厂家的直流电机发出的噪声比较低?

楼主(2019-03-29):
应用场合在是在视频会议的升降屏,有没有哪个厂家的直流电机发出的噪声比较低?不会让与会人员觉得在升降屏幕的时候,会觉得噪声大。

网友A:
不只是噪音吧,,,直流有刷电机的干扰输出也不小

网友:
MAXON 紫薯布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只是噪音吧,,,直流有刷电机的干扰输出也不小

其他的还好  就是噪声不能接受

楼主:
紫薯布丁? 是什么东西?搜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紫薯布丁? 是什么东西?搜不出来

字数补丁 老铁

网友:
采用无刷电机,控制好了,噪声就很低

网友:
我专业做减速电机,低噪声大扭矩是一贯的追求啊。 如果LZ成本控制不是很严格,建议大马拉小车,用大号电机,低转速运行。几乎就听不到噪音了。

网友:
噪音一般是减速机的声音吧

为了低噪音,用大直径的电机直驱最好吧

网友:
对噪声有严格要求的地方建议不要用直流电机,用同步电机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