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双核Cortex-A7+M4,STM32MP157 参考手册

楼主(2019-03-29):
ST的Arm 双核 Cortex-A7 650 MHz + Cortex-M4 MPU

DATASHEET

参考手册太大,传不了
https://www.st.com/resource/en/reference_manual/dm00327659.pdf

网友A:
这个芯片比H7强大多少?

网友:
H7跟这个没法比吧, 论计算能力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比H7强大多少?

H7是400M的,这个是双核650M加209M,强650*2+209-400 = 1109M

网友:
引用 网友B:
H7是400M的,这个是双核650M加209M,强650*2+209-400 = 1109M

还有 这个 MP157xx 的使用的内存是 ddr3  533MHz,

F7/H7 使用的是sdram ,最多也就是 166MHz,但实际貌似泡不到这么高,顶多也就 133MHz 而已吧

网友:
一个是M系列,一个是A系列+M系列,没有可比性。这些日子被这些玩意儿搞得精神恍惚,实在不知怎么学,怎么选,怎么用了。

网友C:
关键是什么时候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什么时候可以买到

目前只有官方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