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vs1053b解码芯片外接功放有沙沙声,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9-03-29):
现在情况是,只要播放音乐就会有沙沙声,但是不是很严重,现在就是在没有播放的时候使能功放的静音引脚,但是暂停的时候会有沙沙声,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求解决思路

网友A:
原理图看不出什么问题,能发下pcb图片吗?可能跟功放部分布局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看不出什么问题,能发下pcb图片吗?可能跟功放部分布局有关系,

pcb 上传了,你帮我看看,要怎么整改

网友A:
很少上电脑版论坛,才看到楼主发的文件,你这个数模地要隔开,单点接滤波电容地。已经修改了文件,你参考一下

网友B:
模拟部分的底线要单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上电脑版论坛,才看到楼主发的文件,你这个数模地要隔开,单点接滤波电容地。已经修改了文件,你参考一 ...

非常感谢,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部分的底线要单点接地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上电脑版论坛,才看到楼主发的文件,你这个数模地要隔开,单点接滤波电容地。已经修改了文件,你参考一 ...

真是非常感谢,还帮我改了文件,太热心了

网友C(2020-01-07):
引用 楼主:
真是非常感谢,还帮我改了文件,太热心了

沙沙声的问题  可有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沙沙声的问题  可有解决掉?

没有,后来通过软件的方式 把功放 静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