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MDK 4.72 遇到了怪問題 求救

楼主(2019-03-29):
小弟再使用stm32F1 時,遇到了一個蠻怪的問題   想跟版上大神們求救

1. 我宣告了這樣的變數

//==========================
struct out00_bit_def{
    u8  bit0               :1; // y00
    u8  bit1               :1; // y01
    u8  bit2               :1; // y02
    u8  bit3               :1; // y03
    u8  bit4               :1; // y04
    u8  bit5               :1; // y05
    u8  bit6               :1; // y06
    u8  bit7               :1; // y07
    }

union{
    struct out00_bit_def bit;
    u8  byte;
    }out00;
//==========================

2. 我在主程式中會使用下面的敘述,去改變 bit2 或 bit3 的狀態
    out00.bit.bit2 = 1;
    out00.bit.bit2 = 0;
    out00.bit.bit3 = 1;
    out00.bit.bit3 = 0;

3. 我在 timer中斷副程式中會使用下面的敘述,去改變 bit6 或 bit7 的狀態
    out00.bit.bit6 = 1;
    out00.bit.bit6 = 0;
    out00.bit.bit7 = 1;
    out00.bit.bit7 = 0;

4. 很怪的問題是,當我程式RUN起來後,偶發性的會發生
   中斷副程式有執行過改變 bit6 或 bit7 的狀態,但Memory中的bit卻沒有改變
   只有在timer中斷中執行改變的那些bit會出現異常

   發生異常的情況像是中斷時執行out00.bit.bit6 = 1; 但執行後bit6沒有為1
                         或是中斷時執行 out00.bit.bit6 = 0; 但執行後bit6沒有為0

   主程式中所執行的bit狀態完全不會有異常

5. 我猜測有可能是當主程式執行到類似 out00.bit.bit6 = 1; 這行程式時恰巧發生中斷,
   當主程式執行到 out00.bit.bit6 = 1; 時,雖然只是一行 C語法程式,但實際 CPU執行的行為依序是
   a) 將記憶體中的 out00.byte 載入到 cpu的暫存器
   b) 將這個 CPU暫存器的值 OR 0x40
   c) 將暫存器的值回寫到記憶體中 out00.byte

   假設主程式執行到上面 a)動作之後,發生 timer中斷,timer中斷副程式中執行了 out00.bit.bit6 = 1;
   然後結束中斷後回到主程式繼續從上面的 b)動作往下執行
   因為這樣而發生了 timer中斷副程式中所作的動作無效(bit的狀態沒有被改變),
   事實上是timer中斷副程式的動作有執行 bit6狀態的改變了,只是回到主程式後又被覆蓋回先前的資料

6. 我為了要確認上面假設是對的,我宣告了另一個物件

   union{
       struct out00_bit_def bit;
       u8  byte;
       }out01;

   然後我在主程式中使用下面這樣的敘述去修改 bit2 或是 bit3的狀態
    out01.bit.bit2 = 1;
    out01.bit.bit2 = 0;
    out01.bit.bit3 = 1;
    out01.bit.bit3 = 0;

   也就是說,主程式中只能改變 out01.byte裡面的值 , timer中斷副程式中只能改變 out00.byte裡面的值
   最終要拿出來使用的時候使用以下敘述

   a = out00.byte | out01.byte;

   所得到的值就能夠正常,完全不會有"變更bit的狀態被 Lost"的事情發生

   因為上面的測試,所以我猜測是因為主程式運行中,遇到timer中段所導致的問題

  A. 我在其他的單片機上從沒發生過這樣的問題
  B. 雖然目前用上面方法可以暫時規避問題,但如果我在主程式跟中斷成是中要操作相同的一個bit 還是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想問問板上各位大神們  有沒有遇過這樣的問題   何解?

网友:
加个volatile试试看?

网友:
1,要把变量定义为volatile;
2,这种定义位操作实际上都是对同一个u8变量进行“读-改-写”操作,所以在中断和主循环中要保证互斥访问(最简单的互斥是“关中断-改变量-开中断”);

网友:
都32bit的F1了,就不要用一个bit了……  咱不差那点空间。

网友:
楼主改变思路不要用位域
用arm提供的bit-band
专门映射了一块区域,把bit映射到word,单周期的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就能把位和字节转换了吧

楼主:
我試過宣告成

union{
    struct out00_bit_def bit;
    u8  byte;
    }volatile out00;

問題還是會發生

网友:
原因是这种bit field的东西, 实际上还是用bit操作完成的,比如位与,位或。这样实际上大致会有3步。 1.把内存变量读入寄存器。2. 对寄存器位操作。3.把寄存器的数值保存到内存变量。这其中任何一步都可能被中断打断。 比如程序完成了第2步。被中断打断,中断改写了其中几位。然后程序恢复执行,继续执行第3布。中断改写的内容就丢失了。这种情况,用volatile是没有用处的。所以,要么你在写之前关闭中断,要么不要和中断同样写一个变量。你完全可以拆分成两个变量,一个程序写中断读,一个中断写程序读,这样只要加volatile标识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读改写的问题。

网友:
主程序,读了变量,改了变量,然后被中断,中断改了其他位,返回后主程序继续写,把中断的操作覆盖掉了。

网友:
一行C程序 会 对应多行的汇编

网友:
#pragma pack(1)//先测试下对齐方式
struct out00_bit_def{
    u8  bit0               :1; // y00
    u8  bit1               :1; // y01
    u8  bit2               :1; // y02
    u8  bit3               :1; // y03
    u8  bit4               :1; // y04
    u8  bit5               :1; // y05
    u8  bit6               :1; // y06
    u8  bit7               :1; // y07
    }

union{
    struct out00_bit_def bit;
    u8  byte;
    }out00;
#pragma pack()
外面加个这个你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