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python在64位win10下多线程编译CCS3.3工程(C2000系列)

楼主(2019-03-29):
    CCS3.3想必是很多人绕不过去的坎吧,其实3.3的编译器是可以在win10下运行的,只是IDE没法在win10下运行,这两天正好有时间(闲得蛋痛)分析了一下CCS3.3的编译过程,写个python脚本直接替代CCS.3的IDE。并且利用多线程加速编译,效果明显,单线程11.78s,4线程3.84s:
    软件环境用VSCode建立工程,python3.5执行脚本。VScode中用tasks.json来调用脚本,实现工程编译。原理不复杂,xxx.pjt文件中包含了工程的所有信息(参数,编译文件,文件目录等)。在编译过程中生成xxx.lkf文件,其中包含了所有的连接参数。脚本首先在指定目录下查找工程文件(xxx.pjt),然后提取参数调用cl2000.exe完成文件编译并生成lkf文件,其后再调用cl2000.exe完成链接。
    不过这方法也有缺陷,一是不能调试,二是必须先用CCS3.3建好工程并配置好才行。

使用方法(按照VSCode举例):
1. 不管用什么办法,把CCS3.3安装目录下的C2000文件夹找到,并记住其所在路径
2. 用VSCode建立DSP的工程,并建立执行脚本(tasks.json)
    其中args中的五个参数含义如下,1.脚本所在目录;2.DSP工程所在目录;3.C2000文件夹所在目录;4.编译模式(DEBUG或者RELEASE);5.多线程编译线程数

3. Ctrl + Shift + B 执行就OK了。

py脚本和tasks.json文件

网友:
python 用的炉火纯青

网友A:
3.3的ide也是可以在win10  64位下运行的  我一直再用

网友:
你才是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的ide也是可以在win10  64位下运行的  我一直再用

能介绍下么?
   我安装试了下,在WIN10-X64里启动不了

网友:
强呀,还可以玩出新花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介绍下么?
   我安装试了下,在WIN10-X64里启动不了

安装时选在管理员方式,然后再安装过程中提示device simulator失败时  选择不安装,就可以了,device simulator不支持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时选在管理员方式,然后再安装过程中提示device simulator失败时  选择不安装,就可以了,device sim ...

谢谢,我试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时选在管理员方式,然后再安装过程中提示device simulator失败时  选择不安装,就可以了,device sim ...

哈哈,又学了一招。原来是device simulator造成的啊,以前试过32位win10没问题,但是64位的打开就报错,所以一直都再装个虚拟机,又慢又麻烦。

网友:
ccs高版本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