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ORTC|=(1<<i)|(1<<(i-1));当i=0时,PORTC为什么值?谢谢

楼主(2019-03-29):
如题,在AVR端口赋值中PORTC|=(1<<i)|(1<<(i-1));当i=0时,PORTC为什么值,i为unsigned char 类型。

网友:
PORTC |= (1 << 0) | (1 << 255)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楼主:
最终转换为字节呢PORTC=?

网友:
秀智商啊!

网友:
问的是PORTC=?
答案应该是PORTC=(PORTC|1);
哈哈

网友A:
楼主牛逼,我司要是有程序猿这么写程序,二话不说,直接拉出去祭天!

网友B:
用 ICC 搞了一下(MEGA8),的确是 <<255 了,结论应该是 1<<(i-1) 为零

MAIN.C
#include "iom8v.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0;
        PORTC= (1<<i)|(1<<(i-1));
}

汇编文件,i 被安排在了 R20,<< 运算就是 lsl8 库,R16 为左操作数(被移数),R17 为右操作数(移数)
汇编 00089 位置显然 R17 直接 R17-=1 了,这样铁定 255,之后 lsl8 就要左移255 次为零了。

ASM.LST
(0001) #include "iom8v.h"
(0002)
(0003) void main(void)
(0004) {
(0005)         unsigned char i= 0;
_main:
  i                    --> R20
    00087 2744      CLR        R20
(0006)         PORTC= (1<<i)|(1<<(i-1));
    00088 2F14      MOV        R17,R20
    00089 5011      SUBI        R17,1
    0008A E001      LDI        R16,1
    0008B 940E 0096 CALL        lsl8
    0008D 2E20      MOV        R2,R16
    0008E E001      LDI        R16,1
    0008F 2F14      MOV        R17,R20
    00090 940E 0096 CALL        lsl8
    00092 2E30      MOV        R3,R16
    00093 2832      OR        R3,R2
    00094 BA35      OUT        0x15,R3
    00095 9508      RET
lsl8:
    00096 2311      TST        R17
    00097 F019      BEQ        0x009B
    00098 0F00      LSL        R16
    00099 951A      DEC        R17
    0009A CFFB      RJMP        lsl8
    0009B 9508      R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ICC 搞了一下(MEGA8),的确是

谢谢你的讲解,很仔细,奈何自己C语言底子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我司要是有程序猿这么写程序,二话不说,直接拉出去祭天!

确实有这样写的,我也是看到网上一个步进电机驱动程序是这样写的,当时搞不明白。
程序是驱动四相步进电机,实现单四拍和双四拍驱动。
unsigned char i=0; //转动计数
  unsigned char m=1; //驱动方式参数
  unsigned char n=0; //转动方向参数
  unsigned int zhuansu=61500; //转速数据
/****************************
  * 正转操作函数 *
  * 入 口:a 三种工作方式 *
  ****************************/
  void bj_fs(unsigned char a)
  {
  switch(a)
  {
  case 1: //单四拍方式驱动
  PORTC |= 1<<i; //A、B、C、D驱动
  i++;
  if(i>=4)i=0;
  break;
  case 2: //双四拍方式驱动
  if(i!=4) //AB、BC、CD、DA驱动
  PORTC |= (1<<i)|(1<<(i-1));
  else
  PORTC |= (1<<(i-1))|1;
  i++;
  if(i>=5)i=1;
  break;
  case 3: //单双八拍方式驱动
  if(i%2) //A、AB、B、BC、C、CD、D、DA驱动
  {
  if(i!=7)
  PORTC |= (1<<(i/2))|(1<<(i/2+1));
  else
  PORTC |= (1<<(i/2))|1;
  }
  else
  {
  PORTC |= 1<<(i/2);
  }
  i++;
  if(i>=8)i=0;
  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
查表不是更简单吗?